[西门子] 电气小白必看!中间继电器与 PNP 传感器接线攻略

楼主:
中间继电器和 PNP 型接近开关接线学习教程

今天,让我们一同深入学习中间继电器与 PNP 型接近开关的接线方法,通过实操掌握接线技巧,理解中间继电器常开常闭点的不同功能。

准备工作

在开始接线前,我们需准备好以下元器件:

1:开关电源

2:中间继电器

3:PNP 型接近开关

4:指示灯

5:若干导线

认识中间继电器触点

本次我们选用的是德力西中间继电器,它有 8 个端子,其中 13 号和 14 号端子为线圈,用于连接电源。另外,它包含两组触点:

1:第一组:1、5、9 号端子

2:第二组:4、8、12 号端子

这里的 9 号和 12 号端子是公共端。其中,5 号与 9 号、8 号与 12 号构成常开点;1 号与 9 号、4 号与 12 号构成常闭点。理解这些触点的特性,是正确接线的关键。

实验准备

1:实验器材:24V 开关电源、中间继电器(以 8 脚德力西中间继电器为例)、PNP 型接近开关、指示灯、导线若干。

2:认识中间继电器:8 脚中间继电器包含两组触点,分别为 1、5、9 和 4、8、12 ,其中 9 和 12 是公共端。

5 和 9、8 和 12 是常开点,常态下处于断开状态;1 和 9、4 和 12 是常闭点,常态下处于闭合状态。

13 和 14 号端子为线圈,用于连接电源,当线圈通电时,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

接线步骤

1:开关电源与指示灯连接:接通 24V 开关电源,将指示灯两端分别接上导线。

2:中间继电器与指示灯连接:选取 1、5、9 这组触点,将指示灯一端连接到 24V 开关电源的负极,另一端连接到继电器的 5 号端子(常开点),再将 9 号端子(公共端)连接回 24V 开关电源的正极,构成指示灯回路。

3:PNP 型接近开关与中间继电器连接:将 PNP 型接近开关的棕色线连接到 24V 电源正极,蓝色线连接到 24V 电源负极,黑色信号线连接到继电器的 13 号端子;从 24V 电源负极引出一条线连接到继电器的 14 号端子,构成接近开关与中间继电器线圈的回路。

实验原理

由于选用的是 5 和 9 这组常开触点,当有金属靠近 PNP 型接近开关时,接近开关接收到信号,其内部电路导通,使得中间继电器的 13、14 号线圈通电,常开触点 5 和 9 闭合,从而接通指示灯回路,指示灯点亮。

实验重难点分析

1:重点:理解中间继电器各触点的功能及工作原理,熟练掌握中间继电器与 PNP 型接近开关、指示灯、开关电源之间的接线方法。

2:难点:正确区分并运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确保在不同控制需求下能够准确接线,实现预期的控制效果。

开关控制两灯交替亮灭接线示例

以一个开关控制两个灯交替亮灭为例,进一步加深对中间继电器接线的理解。

在此应用中,需要合理利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结合开关与两盏灯的连接,通过开关的通断控制中间继电器线圈的通电与断电,进而实现两盏灯交替亮灭的效果。

具体接线步骤如下

1:将开关一端连接到电源正极,另一端分别连接到中间继电器的一个线圈端子以及另一个中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端子。

2:第一个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一端连接到第一盏灯的一端,第一盏灯的另一端连接到电源负极;第一个中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一端连接到第二个中间继电器的一个线圈端子,第二个中间继电器的另一个线圈端子连接到电源负极。

3:第二个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一端连接到第二盏灯的一端,第二盏灯的另一端连接到电源负极;第二个中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一端连接回第一个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另一端子。

通过这样的接线方式,当开关闭合时,第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通电,其常开触点闭合使第一盏灯亮起,常闭触点断开;同时,第二个中间继电器因常闭触点断开而线圈断电,其常开触点断开使第二盏灯熄灭。

当开关断开时,第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断电,其常开触点断开使第一盏灯熄灭,常闭触点闭合;此时,第二个中间继电器因常闭触点闭合而线圈通电,其常开触点闭合使第二盏灯亮起,从而实现两盏灯交替亮灭的效果。

在上文我们了解到,中间继电器的触头仅能通过小电流,一般不配备主触点。

以常见的 8 脚中间继电器为例,它包含两组触点,分别是 1、5、9 和 4、8、12 ,其中 9 号和 12 号为公共端。5 号与 9 号、8 号与 12 号构成常开点

常态下处于断开状态;1 号与 9 号、4 号与 12 号构成常闭点,常态下处于闭合状态。13 号和 14 号端子则是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用于连接电源。

当线圈通电时,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线圈断电时,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恢复闭合。

接下来,我们以一个开关控制两个灯交替亮灭为例,详细讲解其接线方法。

中间继电器与开关的连接

1:接通 24V 开关电源,将开关的一端与 24V 开关电源的正极相连。这一步是为整个控制电路提供电源输入,确保后续元件能够正常工作。

2:将开关的另一端连接到中间继电器的 13 号端子。13 号端子作为中间继电器线圈的一个接入点,通过开关控制其与电源正极的通断,进而控制线圈是否通电。

3:从 24V 电源负极引出一条线,连接到中间继电器的 14 号端子。14 号端子是线圈的另一个接入点,与 13 号端子共同构成完整的线圈回路。当开关闭合时,电流从电源正极经开关、13 号端子流入线圈,再从 14 号端子流出回到电源负极,使线圈通电。

指示灯与中间继电器的连接

1:将指示灯 A 和指示灯 B 的一端共同连接到 24V 开关电源的负极。这是指示灯的公共接地端,为指示灯的工作提供电位参考。

2:将指示灯 A 的另一端连接到中间继电器的 1 号端子。1 号端子与 9 号端子构成常闭触点,在中间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1 号与 9 号端子处于闭合状态,指示灯 A 所在回路导通,指示灯 A 亮起。

3:将指示灯 B 的另一端连接到中间继电器的 5 号端子。5 号端子与 9 号端子构成常开触点,在中间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5 号与 9 号端子处于断开状态,指示灯 B 所在回路断路,指示灯 B 熄灭。

4:将中间继电器的 9 号端子连接回 24V 开关电源的正极。9 号端子作为两组触点的公共端,连接电源正极后,与指示灯 A、B 的负极构成完整的回路,使指示灯能够正常工作。

通过以上接线方式,当开关闭合时,中间继电器线圈通电,常开触点(5 和 9)闭合,常闭触点(1 和 9)断开,此时指示灯 A 熄灭,指示灯 B 亮起;当开关断开时,中间继电器线圈断电,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恢复闭合,指示灯 A 亮起,指示灯 B 熄灭,从而实现了一个开关控制两个灯交替亮灭的效果。

接线完成后,就可以实操验证了。按下开关,中间继电器线圈通电,指示灯 A 连接的 1 和 9 常闭点断开,灯 A 熄灭;指示灯 B 连接的 5 和 9 常开点闭合,灯 B 点亮。开关断开,线圈失电,1 和 9 常闭点闭合,灯 A 亮起;5 和 9 常开点断开,灯 B 熄灭。

通过对中间继电器触点含义的讲解,以及这个简单实验的接线演示,相信你对其接线方法已经有了初步认识,有条件的话,一定要亲自操作,这样理解会更透彻,记忆也更牢固。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