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没有威纶通触摸屏,如何用 EBPro 软件和变频器通讯?看这...

楼主:
在手头没有实物威纶通触摸屏,也能对其与变频器的通讯展开测试。接下来我们好好分析讲解。

借助威纶通触摸屏 EBPro 软件的在线模拟功能,就能轻松实现与三菱 E800 变频器的 Modbus RTU 通讯。

在本案例里,详细为你展示如何运用该软件,突破硬件限制,完成模拟通讯测试,帮助你深入了解威纶通触摸屏与三菱 E800 变频器的通讯机制,为实际应用积累宝贵经验

变频器硬件接线

当你小心打开变频器的盖板,便能看到电路板上存在一个极易被误认成网口的接口,实际上它是 485 通讯接口。

此接口的针脚从右至左依次标有 1 到 8 号,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仅需连接 3、4、5、6 号针脚

标准网线遵循特定线序,其颜色依次为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基于这一标准,对应的接线方式具体呈现如下图所示 ,能帮助你准确无误地完成网线连接操作

完成上述操作后,我们需要借助 485 串口转 USB 转换器实现变频器与电脑的连接。

按照既定的连接规则,将网线中的绿白线连接至变频器 485 通讯接口的 6 号针脚,蓝线连接至 3 号针脚,蓝白线连接至 4 号针脚,绿线连接至 5 号针脚,以此建立起稳定的通讯链路

变频器参数设置

若要将变频器恢复到出厂设置,只需进行一项简单操作:把参数 “ALLC” 的值设置为 1。

需特别注意的是,设置完成之后,你需要将变频器断电并重新启动,设置才会生效

为确保变频器正常通讯,需要对一系列通讯参数进行精确设置。具体设置如下

1:将参数P549设置为1;

2:将参数P117设置为1;

3:将参数P118设置为96;

4:将参数P119设置为0;

5:将参数P120设置为2;

6:将参数P121设置为9999;

7:将参数P122设置为9999;

8:将参数P123设置为9999;

9:将参数P124设置为1;

10:将参数P340设置为1;

当你按照要求完成上述所有通讯参数的设置后,接下来需要对变频器执行断电重启操作

如此一来,新设置的参数才能正式生效,确保变频器与其他设备顺利开展通讯工作

触摸屏系统参数设置

待变频器重启且参数生效后,我们要确认电脑与变频器通讯所使用的 COM 口。

具体操作是: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在其中查找与变频器通讯对应的 COM 口。在本案例中,对应的 COM 口为 COM7

接下来,我们开启触摸屏软件的操作。先打开触摸屏软件,成功进入操作界面后,创建一个新的程序。

程序新建完成后,在软件的操作菜单里找到并选择 “系统参数” 选项。

进入系统参数设置页面后,点击 “新增设备 / 服务器” 按钮,为后续配置与变频器的通讯连接做好准备

首先,在 “设备类型” 一栏,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MODBUS RTY (Adjustable)”;接着,在 “接口类型” 选项里,选择 “RS - 485 4W”。

然后,在 “COM” 选项中,填入之前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查找到的与变频器通讯对应的 COM 口,本案例为 “COM7”。

尤为重要的是,通讯参数必须与变频器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将 “波特率” 设置为 9600,“校验方式” 选择偶校验,“数据位” 设置为 8 位,“停止位” 设置为 1 位。

只有确保这些参数准确无误,触摸屏与变频器之间才能实现稳定且正确的通讯

编写触摸屏程序并模拟

依据 E800 变频器手册可知,不同寄存器及其特定位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1:寄存器 40009 的 BIT0 代表停止指令,当对该位进行相应操作时,可实现变频器停止运行;

2:寄存器 40009 的 BIT1 代表正转指令,操作此位可控制变频器正向转动;

3:寄存器 40009 的 BIT2 代表反转指令,通过操作此位能让变频器反向转动;

4:寄存器 40014 用于写入频率,你可以向该寄存器写入期望的运行频率;

5:寄存器 40201 用于显示输出频率,通过读取该寄存器的值,能获取变频器当前的输出频率

特别提醒:在进行寄存器的读取和写入保存操作时,所使用的开始地址并非直接的寄存器地址,而是需要将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减去 40001。请务必牢记这一规则,以确保数据的准确读取和写入

接下来,我们要在触摸屏软件里新建一个多状态设置元件。在软件操作界面中,找到新建多状态设置元件的相关功能入口并点击。

完成元件新建后,需要对其地址进行设置。在地址选择框中,将地址设定为 “4X 8”。之后,针对该元件设置常数,将常数设定为 2,因为在我们的系统设定里,此常数 2 代表着正转命令。

这样设置后,当操作这个多状态设置元件时,就能向变频器发送正转指令。

新建一个多状态设置元件。在软件里找到新建多状态设置元件的功能区域并点击创建。

元件创建完成后,在地址设置项中,将其地址指定为 “4X 8”。随后,对该元件的常数进行设置,把常数设为 4,因为在本系统的设定规则下,常数 4 对应着反转命令。

如此设置之后,通过操作这个新创建的多状态设置元件,就能够向变频器发出反转指令

当成功新建好元件后,需要对其关键参数进行配置。在地址设置区域,将地址选定为 “4X 8”。之后,着重设置该元件的常数,把常数设定为 1。因为依据我们当前系统的设定逻辑,常数 1 代表着停止命令

接着,在触摸屏软件中新建数值元件,勾选 “启动输入功能”,地址选 “4X 13”,此地址对应频率写入功能,资料格式和小数位数按照下图设定。

再新建数值元件,地址设 “4X 200” 显示输出频率,资料格式和小数位数按图设定

设置完毕,界面如下。点击 “在线模拟” 即可与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