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S7-200smart PLC IO 通道损坏,触摸屏修改,全攻略

楼主:
PLC程序

1、主程序

主程序部分相对简洁,此处仅构建了一个起保停程序,如图 1 所示。接下来,重点介绍 IO 映射子程序

图1

I0映射子程序

如图 2 所示,在程序段 1 中,可通过修改 VD6200 来判断哪个 I 点用于启动 V6000.0。

不过,该程序存在一定缺点:当 IO 点数较多时,程序编写会变得繁琐,不仅会增加程序内存占用,还会延长扫描周期。

程序段 1 至 3 的工作原理相同,因此在此不对后两者做过多赘述

图2

如图 3 和图 4 所示,程序段 4 至 9 属于输出映射程序。在该程序中,可通过修改 VD6700、VD6704、VD6708,来确定与之关联的 Q 点地址。

例如,当 VD6700 的值为 0.0 时,对应的就是 Q0.0 的输出

图3

图4

触摸屏程序

不同触摸屏所适配的程序各不相同。在此,我们简单构建了一个画面,具体可参考图 5。

在该画面的输入与输出界面中,能够通过修改画面里的数值,实现与 IO 地址通道的关联。

需特别留意的是,输入框的变量地址必须与程序中的地址精准对应,方可确保程序正常运行

图5

总结

主程序较为简洁,此处仅构建了一个起保停程序,具体可参考图 1。接下来,我们将重点介绍 IO 映射子程序。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若设备的 IO 点数较多,不太建议使用此功能。不过,若您对该功能感兴趣,也可进行了解。

对于小型设备而言,采用这种方式是可行的。我们推荐在程序中进行 IO 映射,这样在每次维护时,仅需修改映射地址即可。在工程项目里,实施 IO 映射十分必要。

当输入输出通道发生更换时,比如原本 I0.0 映射到 V0.0,现需更换为备用通道 I3.0,那么仅需将 I3.0 映射到 V0.0 即可。

以上就是关于西门子 S7 - 200smart PLC 在 IO 通道损坏时,如何在触摸屏上进行修改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