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教你快速分辨电磁阀位通的实用技巧

楼主: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在工业生产进程里,电磁阀作为控制流体工业设备的自动化基础元件,是一类不可或缺的执行器。依据功能与实际需求,电磁阀拥有多样的通、位类型。

常见的有两位二通、两位三通、两位五通、两位四通电磁阀,还有三位五通电磁阀。其中,三位五通电磁阀又细分为中封三位五通电磁阀、中压三位五通电磁阀、中泄三位五通电磁阀,此外还有三位四通电磁阀等。

而在实际应用中,最为常用的当属两位三通电磁阀和两位五通电磁阀。

以下为电磁阀原理图,各类型号依序呈现,从上至下、从左到右依次为:

  • 直动式:两位两通、两位三通常通、两位三通常断。

  • 先导式:两位两通、两位三通常通、两位三通常断。

  • 其他类型:两位五通单电控、两位五通双电控、三位五通中封、三位五通中泄、三位五通中压

通常我们所说的 “二位阀”“三位阀”,指的是换向阀的阀芯具备两个或三个不同工作位置。

而 “二通阀”“三通阀”“四通阀”,则是针对换向阀的阀体而言,其上面有两个、三个、四个彼此不相通,且能够与系统中不同油管或气路相连的接口

不同油道或气路之间,只能在阀芯移位时,通过阀口的开关来实现沟通。

那么,该如何判断电磁阀属于几位几通呢?

简单来讲,先看接口数量,阀体上面有几个接口,就是几通。至于位数,若阀上有原理图,可通过原理图判断,图中有几个方块就代表几位,方块上标注的字母数量则对应几通;要是没有原理图,一般情况下,2 通和 3 通阀多为两位,4 通阀和 5 通阀才存在三位的情形 。

下面,为大家详细解析电磁阀图形符号的含义:

  1. 判断位与通:以方框来表示阀的工作位置,方框的数量即代表 “位” 数;方框外部连接的接口数量,便是 “通” 数。

  2. 箭头含义:方框内的箭头表明油路正处于接通状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箭头方向并非一定代表液流的实际流动方向。

  3. 不通状态标识:方框内若出现符号 “┻” 或 “┳” ,则表示该通路处于不通状态

我们来看上图所示的德力西电磁阀,通过其原理图来进行分析。

图中呈现出两个正方形方块,依据判断规则,这表明该电磁阀为两位;再看方块外部,共连接着 5 个接口,分别标记为 A、B、R、P、S,由此可判定它属于五通。综合起来,此电磁阀即为两位五通电磁阀。

在两位五通电磁阀的 5 个接口里,各接口有着明确的功能分工。

其中 1 个为进气孔,用于连接进气气源;1 个是正动作出气孔,1 个是反动作出气孔,这两个出气孔分别为目标设备提供一正一反动作所需的气源;另外还有 1 个正动作排气孔与 1 个反动作排气孔,排气孔处通常会安装消声器。

以上图中的德力西电磁阀为例,接口 P 代表进气孔,也就是输入端;A 和 B 均为出气孔,其工作状态为 P 与 A 长通,P 与 B 常断。接口 R 作为 A 的排气孔,S 则是 B 的排气孔。

通过上述讲解,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分辨电磁阀是几位几通的方法,以及关于电磁阀的这些基础相关知识。你掌握了吗?

免费领取

小编,今天整理了,电工必备

关注【工控熊猫】

添加客服微信

回复【电气设计速查计数工具软件包

即可领取

往期推荐

PLC案例|液体混合控制程序设计(附程序)

通讯与设备交互中CRC校验程序的编写方法(附程序)

PLC案例|液体混合控制程序设计(附程序)

干货分享:西门子200 SMART一键启停案例解析(附程序)

超实用!三菱FX3U PLC水压自动控制编程实例(附程序)

实用分享:三菱PLC GX Works3中FB块的应用案例(附程序)

搞懂S7-200SMART实时时钟,在MCGS屏显示写入不发愁(附程序)

教你用S7-1200PLC调试电机运行和变频器调速(附程序)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
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