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必看!看完秒懂库卡(KUKA)机器人零点标定

楼主:
在实际工作现场,我们时常会遇到零点丢失的问题(如图 1 - 1 所示)。

对于 KUKA 机器人而言,一旦出现零点丢失,它将无法正常运行程序,进而影响生产进度。

为确保机器人能够正常运转,不耽误生产,此时就需要进行零点校准。

那么,针对 KUKA 机器人的零点校准,具体有哪些方法呢?又在哪些情况下需要进行校准呢?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讨这些问题

图1-1
1:为什么要标定零点?
  • 赋予基准值:在进行零点标定时,会为每个机器人轴分配一个基准值。这就如同使用秤称重时,需要先将秤调至零位,才能更精准地测量物体重量。

  • 确定轴位置:完成零点标定后,机器人控制系统能够准确识别各个轴的位置。例如,当机器人轴处于某个特定角度(如 30°)时,控制系统会以零点位置作为参考点来明确其具体位置。

  • 保证使用效果:只有当工业机器人的零点得到充分且正确的标定,它才能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

  • 提升精度表现:精准的零点标定能够让机器人实现最高的点精度和轨迹精度,确保其作业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 保障程序运行:零点标定是机器人执行程序的必要前提,只有完成这一步骤,机器人才能正常运行预设的程序

2:何时标定零点?

原则上,机器人应始终处于已标定零点的状态。在以下情况发生时,必须进行零点标定:

  • 初始投入运行:当机器人首次投入使用时,需要进行零点标定,确保其初始状态的准确性。

  • 维护操作之后:对参与定位值感测的部件(如配备分解器或 RDC 的电机)进行维护后,为保证定位精度,需重新标定零点。

  • 非控制系统移动:若未通过控制系统(例如使用自由旋转装置)移动了机器人轴,可能会导致轴位置出现偏差,此时要进行零点标定。

  • 机械维修或出现问题:在机械维修或遇到问题后,需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零点标定或负载零点标定,并应用测得的偏差值。具体包括:

    • 更换齿轮箱后,为使机器人恢复精确运行,要进行零点标定。

    • 机器人以高于 250 mm/s 的速度撞到终端止挡后,其轴位置可能改变,需重新标定零点。

    • 机器人发生碰撞后,为保证后续运行的准确性,也需要进行零点标定

3:零点的标定方式有哪些?

对于 KUKA 机器人,零点标定可采用千分表(如图 2 - 1)和 EMD 电子元器件(如图 2 - 2)两种方式。

其中,使用千分表进行标定,精度相对较低;而采用 EMD 方式标定,不仅精度更高,操作也更为简便

图2-1

图2-2

  1. 使用 EMD 进行 KUKA 机器人零点标定的方法
    使用 EMD 对 KUKA 机器人进行零点标定,为用户提供了两种方法(如图 3 - 1),分别是标准方法和带负载校正的零点标定方法,适用场景如下:

标准方法

该方法通常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 机器人初次出厂,未安装任何工具。

  • 机器人仅安装了一个工具,且后续不会拆卸更换为其他工具。

  • 对机器人的定位精度要求相对较低。

带负载校正的零点标定方法

此方法一般在以下场景中使用:

  • 机器人安装了多个工具,并且需要在这些工具之间来回切换(例如机器人装有多个点焊钳)。

  • 对机器人的定位精度要求较高

图3-1

5:SEMD/MEMD 校准组件的详细介绍

6:接下来为你介绍 “标准方法” 下的零点标定流程。

第一步,将机器人移动至预零点标定位置

2:将 MEMD/SEMD 校准组件通过螺接方式连接到测量筒上。

具体连接方法为:把校准组件的一端连接到机器人的 X32 位置,另一端连接到机器人轴校准位置

3:操作步骤如下:通过机器人按键进入菜单,依次选择 “投入运行”“零点标定”“EMD”“标准” 选项,最后选择 “执行零点校正” 来开启标定流程
4:进入执行零点校正窗口后,选择需要进行校准的轴,然后点击 “校正” 按钮开始操作
5:进行零点标定运行操作如下:

  • 利用零点标定按键(2)启动零点标定运行。

  • 当信息窗口显示相应提示时,按照提示按下启动键继续操作

6:按下确认开关和启动键

7:最后,完成启动操作后,若校准成功,机器人的故障信息(如图 4 - 1 所示)将会消失
图4-1
结束语
库卡机器人的零点标定工作涉及多个步骤,看似复杂,实则只要你严格依照流程逐步操作,就能有效解决零点丢失的问题。不妨现在就动手实践一番,让你的机器人恢复精准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