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 NX/NJ 系列 EIP 通讯实战:Sysmac Studio 内置 EtherNet IP ...

楼主:
利用 Sysmac Studio 软件内置的 EtherNET IP 连接设置工具,手动建立 EIP,以此实现两台 PLC 之间的数据交互

创建NJ501的工程

进行 NJ501 内置 EIP 口 IP 地址与子网掩码的设置,具体操作如下:首先找到相关设置选项,接着准确输入所需的 IP 地址,最后设置与之匹配的子网掩码,完成整个设置流程

进行 NJ501 输入输出变量的设置并分配至任务,操作流程如下:首先在系统中定位到输入输出变量设置区域,逐一添加所需的输入输出变量,并详细设定每个变量的属性;完成变量设置后,依据任务需求,将各个变量精准分配至对应的任务当中,以此完成整个设置与分配流程

在使用相关编程软件进行设备配置时,在NX102 的 PLC右键左上方的PLC图标,添加设备,插入NX102的PLC

设置 NX102 内置 EIP 口 IP 地址与子网掩码,操作如下:打开 NX102 的配置界面,找到网络设置板块,在其中的内置 EIP 口设置区域,依次输入预先规划好的 IP 地址与子网掩码,核对无误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设置.

要设置 NX102 的输入输出变量并分配至任务

在 NJ501 控制器中打开 EtherNetIP 连接设置工具,选项,点击即可打开

在相关操作界面中,找到 IP 地址为 192.168.250.1 的 NJ501 设备图标,直接双击该图标

在进行上述操作步骤后,若需执行 “选择全部注册” 动作

在变量管理界面,点击 “全选”,完成变量全部注册。随后,将这些变量逐个拖入对应的输入输出标签栏。操作结束,再次点击 “注册”,完成全部流程

注册流程已圆满完成,各项设置均已生效

在 NX102 控制器上,打开 EtherNet/IP 连接设置工具。找到 IP 地址为 192.168.250.11 的 NX102 并双击它,接着选择 “全部注册”。

将所有变量完成注册后,把它们分配到对应的输入输出标签,再次点击 “注册”,完成标签注册。由于处于同一工程,此时在目标设备列表中就能看到 NJ501 了

在 NJ501 控制器的设备管理界面中,同样能够清晰查看到目标设备 NX102

最后,将 NJ501 与 NX102 的输入输出变量一一对应,完成最终配置。

NJ501 的具体配置步骤如下 :

NX102的具体配置步骤如下 :

完成上述设置后,依次对 NJ501 与 NX102 执行在线同步操作,将配置数据分别传送到各自的控制器中。

待配置下载完毕,在其中一台 PLC 对应的数据区域写入数据,另一台 PLC 即可在对应地址直接读取到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