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 FX3U PLC 如何实现半成品高效出入库传送(附完整程序)

楼主: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极具实用价值的案例 —— 半成品的入库和出库传送控制,该案例采用三菱 FX3U PLC 来实现

在这个控制过程中,由于需要精准统计产品数量,计数器这一关键指令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在此温馨提示大家,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本案例,需要提前熟悉基本指令以及计数器指令的使用方法。

只有在具备这些知识基础的前提下,才能更加深入地领悟案例中的编程思路与控制逻辑。

话不多说,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个案例的神秘面纱,深入探究其具体的实现过程。

从传感器如何检测产品的出入库,到计数器怎样准确记录数量,再到 PLC 如何依据这些数据进行精准的传送控制,每一个环节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相信通过对这个案例的学习,大家不仅能对三菱 FX3U PLC 的应用有更深入的认识

【案例】半成品的入库和出库传送控制

在某工厂内,半成品库承担着存放半成品的重要职责。在生产流程中,当需要将产品存入半成品库时,入库传送带电动机 M1 启动,带动产品沿着传送路径向库内运输 。同时,对射式光电传感器 SW1 会实时监测,一旦检测到半成品通过,便会记录相关信息。
当需要将半成品从库中取出送往车间进行下一步生产时,出库传送带电动机 M2 会启动,执行运输任务。不过,在出库环节,有着严格的顺序要求,即必须先启动车间生产线的传送带电动机 M3,才能进行半成品的出库操作。半成品的出库状态则由光电传感器 SW2 负责检测。
此外,为了清晰掌握半成品库内的货物情况,该工厂还要求在半成品库设置专门的显示装置,实时呈现库存数量,以便工作人员随时了解库存动态,合理安排生产计划。

第一步:对控制进行分析

半成品的传送控制我们设计一个系统启动按钮和急停按钮,传送控制一般会设计手自动模式,我们可以分别设置手动选择和自动选择开关进行切换,对于手动模式时,分别由各自的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进行控制,此外对半成品库数量的统计用到了计数器,我们再设计一个清零按钮。

传送带电机M1、M2、M3分别用中间继电器进行控制,CR1的动合触点控制接触器KM1的线圈通电断电

同理,CR2控制接触器KM2,CR3控制接触器KM3,在选用接触器的使用选用是线圈电压为AC220V的接触器,所以控制回路选用的是AC220电源,电动机的控制的电气原理图如下所示。

第二步:IO分配与PLC接线

案例源程序下载方式,请看文末

第三步:控制程序设计

1、首先做上电复位及紧急制动时复位输出和计数器程序,合上系统启停开关,驱动系统启动标志位M3,断开系统启停开关,则复位标志位M3,按下紧急制动按钮时,也复位标志位M3。

2、使用系统启动标志位M3的常开触点控制系统运行指示灯,取反后输出系统停止指示灯。

因控制要求有自动和手动运行模式,当自动选择开关为ON时,自动运行标志位和自动运行指示灯为ON,当手动选择开关为ON时,手动运行标志和手动运行指示灯为ON。

手自动运行标志设置互锁,防止处于自动模式时执行手动模式。

3、设计手动和自动模式的控制,系统启动M3为ON后,并处于自动运行模式时M1常开触点接通,控制电机M1、M2、M3动作,控制要求入库传送带电动机M1启动,出库时启动出库传送带电动机M2,要求出库前必须先启动车间生产线的传送带电动机M3,也就是按M3→M2的顺序启动的,我们设计是M1、M3先启动,M3延时之后再启动M2,这样设计的好处是可以防止货物在两个传送带之间发送碰撞。

对于自动运行模式时,当系统启动标志产生下降沿或自动运行标志产生下降沿时,停止三个电机的输出

当处于手动运行模式时,M2常开触点接通,可以手动通过按各个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按钮进行分别启停,当热保护信号动作或紧急制动时电机都会停止。

当入库后计数值到达设定值时,触发满仓报警信号,这时使入库传送带电机停止。

4、写入库计数程序,计数器采用高速计数器C248,C248对应的PLC端子是X3、X4、X5,X3是加计数脉冲输入,我们将X3连接入库口的光电传感器SW1,当SW1检测到产品时,计数器进行加计数,当前值加1,X4是减计数脉冲输入,我们将X4连接出库口的光电传感器SW2,当SW2检测到产品时,计数器进行减计数,当前值减1。

当仓库内的产品达到设定值1000时,C248常开触点接通,输出满仓报警信号。当有任何一个电机出现热保护信号故障时,进行故障指示。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