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 PLC 的 4 按钮单灯控制基础案例解析(附程序)

楼主:
采用 4 个开关来控制一盏作为切换开关的照明灯,仅当其中任意两个开关闭合时,照明灯才会亮起,其余情况照明灯均不亮

I/O分配

  I/O 分配情况详见表 1 - 8 - 1,系统中有 4 个输入点和 1 个输出点

表1-8-1 I/O分配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X0
开关1
Y0
照明灯
X1
开关2

X2
开关3

X3
开关4

程序编写及思路

参考表 1 - 8 - 2 所示的真值表,输出 Y0 为 1 的情形有 6 种。在寄存器从高位到低位排列的规则下,这 6 种情形对应的输入 X3 至 X0 的状态依次为 0011、0101、0110、1001、1010、1100.

表1-8-2真值表

X3

X2

X1

X0

Y0

可将使 Y0 有输出的 6 种情况全部列出以对 Y0 进行控制。

其中,状态中的 “1” 对应常开触点,“0” 对应常闭触点。具体控制程序可参考图 1 - 8 - 1

图1-8-1 使用触点控制程序

我们要将这 6 种使 Y0 有输出情况所对应的二进制真值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具体对应关系如下:

  • 0011 转换为十进制是 K3

  • 0101 转换为十进制是 K5

  • 0110 转换为十进制是 K6

  • 1001 转换为十进制是 K9

  • 1010 转换为十进制是 K10

  • 1100 转换为十进制是 K12

通过等于指令来进行判断,当数值等于上述 6 种十进制数的任意一种时,输出 Y0。详细的程序逻辑可参考图 1 - 8 - 2。

图1-8-2 使用比较指令

使用功能指令-

如图 1 - 8 - 3 所示,此处使用了 SUM 指令,该指令的功能是计算寄存器中值为 1 的个数.

图1-8-3 SUM指令

我们只需判断元件 K1X0 中值为 1 的个数,当该个数为 2 时进行输出控制即可。具体程序可参考图 1 - 8 - 4。

(注:M8000 为特殊中间继电器,PLC 通电后它会自动导通。)

图1-8-4 使用 SUM指令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