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手把手教你FX5U与三菱触摸屏以太网连接

楼主:
步骤一

在启动新建工程流程后,系统将自动引导您进入新建工程向导界面。在此界面中,您首先需要进行的关键操作是机种选择

步骤二:

在工程新建向导的 “连接机器设置” 板块中,存在一个关键选项 ——“I/F”(即接口,Interface 的缩写 )。在此处,请您将 “ I/F” 设置选定为以太网

步骤三:

在进行工程配置时,需确保 “GOT IP 地址” 与 PLC 处于同一网段。具体操作上,先查看 PLC 当前的 IP 地址,明确其网段信息(例如,若 PLC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00,网段即为 192.168.1.x )。

随后,在 GOT 的 IP 地址设置界面中,将 IP 地址的前三位设置成与 PLC 一致,最后一位选取该网段内尚未被占用的数字(如 192.168.1.101 等,点击下一步

步骤四:

触摸屏设置流程至此全部完成,点击结束,具体操作结果如下

步骤五:

点击连接器设置“CH1:MELSECiQ-F”

步骤六:

在进行连接机器设置时,对 PLC “IP 地址” 的设置是保障系统稳定通信的关键环节。具体而言,需依据实际的网络环境与工程需求,对 PLC 的 “IP 地址” 进行精准设定

注意:连接触摸屏时,第一台 PLC 站号设为 2。完成触摸屏画面编辑后,将工程下载到触摸屏

步骤七:

在对系统进行配置时,要将 PLCFX5U 的 “IP 地址”,设置得与触摸屏连接设备的 IP 地址相同

步骤八:

接下来,找到对应操作路径,进入 “对象设备连接配置设置” 画面

步骤九:

从操作界面中拖出 “MELSOFT 连接设备”,然后点击 “反映设置并关闭

步骤十:

把工程下载到 PLC,之后给 PLC 重新上电。最后完成 FX5U PLC 与三菱触摸屏连接设置,用网线连接好 FX5U PLC 和三菱触摸屏(直连、通过交换机连接都行),PLC 和触摸屏就能正常通信了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