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与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方式

楼主:
FX3U PLC 和昆仑通态触摸屏有多种连接方法,像用 3U PLC 本体编程口连接,或扩展 BD 板、适配器连接。下面以 FX3U PLC 与昆仑通态 TPC7022Ew 触摸屏为例,详细介绍这些连接方式,方便读者实操参考

注:下图为触摸屏串口引脚定义图

3U PLC本体编程口连接

使用 3U PLC 本体编程口连接触摸屏时,可选择 RS - 232 或 RS - 422 通信方式。

  1. RS - 232 通信

    • 线缆选用与连接:进行 RS - 232 通信,推荐使用标准三菱 SC - 09 的 RS232 编程线缆。该线缆一端连接 PLC 编程口,直接对插即可完成硬件连接,操作简单便捷。

    • 线缆获取途径:此类编程电缆在大多数触摸屏供应商处均有销售,采购渠道广泛,方便用户获取

若您有自制编程线缆的需求,可参照下方图示进行制作,图中详细展示了各引脚连接方式及相关细节

完成触摸屏与 PLC 的接线工作后,紧接着打开 MCGSPro 软件,着手进行触摸屏参数的设置

在 MCGSPro 软件里,将新添加的设备图标拖动至界面左侧区域

在 MCGSPro 软件界面中,找到 “通用串口父设备” 选项,鼠标左键双击它。随后在弹出的设置窗口内,设置通讯参数,同时将端口号指定为 COM1

完成上述操作后,回到软件界面。在界面里精准找到编程口驱动选项,然后用鼠标双击它,系统会弹出对应的设置界面。在这个设置界面中,找到 “CPU 类型” 这一参数项,将其当前的值修改为 “FX3U”

当选用 RS - 422 通信方式来实现 PLC 与触摸屏的连接时,首要操作是完成 PLC 编程口和触摸屏串口的接线工作

完成触摸屏与 PLC 的接线连接后,启动 MCGSPro 软件。在软件中,依次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以及编程口驱动,为后续的通信参数设置做准备

在 MCGSPro 软件界面中,找到已添加的通用串口父设备,双击打开其属性设置窗口。在此窗口内,仔细设置相关通讯参数,并将端口号明确指定为 COM9 ,确保通信端口的准确配置

完成通用串口父设备的设置后,在软件界面中找到编程口驱动选项并双击。在弹出的设置窗口里,将 “CPU 类型” 参数修改为 “FX3U”,以适配当前所使用的 PLC 型号

注意
① FX3U 的编程口与触摸屏连接,是较为简便的一种连接方式。在该连接方式下,PLC 侧无需进行任何参数设置,操作相对轻松。
② 当通过编程口进行通讯连接时,RS - 232 和 RS - 422 通信的设置流程基本相似。不过,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两者所使用的串口端口号 COM 不同,在设置时务必准确对应各自的端口号。
③ 市面上存在大量定制的通信线缆,选用这些线缆进行连接,无需自行接线即可顺利实现通信。若读者有自制编程线缆的需求,推荐采用 RS - 422 通信方式。因为其接线过程更为便捷,且无需串接电阻,能有效降低制作难度。

 3U PLC扩展串口BD板或适配器连接

若要使用 FX3U - 232 BD 或 FX3U - 232ADP 模块实现与触摸屏的通信,第一步是进行与触摸屏之间的通讯线缆连接

在完成触摸屏与 PLC 的接线工作后,开启 MCGSPro 软件。在软件界面里,执行添加操作,依次增添通用串口父设备以及编程口驱动

待完成设备添加后,在 MCGSPro 软件界面中找到通用串口父设备并双击,在弹出的设置窗口里,对通讯参数进行细致设置,同时将端口号明确指定为 COM1

设置好通用串口父设备后,在软件界面中找到编程口驱动并双击打开其设置页面。在该页面的参数设置项里,将 “CPU 类型” 修改为 “FX3U”,从而确保软件与当前所使用的 PLC 型号相匹配

  1. 打开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或 GX Works2。

  2. 然后,在软件左侧的 “工程栏” 里找到 “PLC 参数”,双击它

在对 PLC 通讯参数进行设置时,需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设置界面:在导航窗口中,精准定位并选择 “PLC 参数” 选项,从而进入对应的设置界面。此界面为后续参数调整的基础平台。

  2. 选定特定设置项:于设置界面里,仔细查找并点击 “PLC 系统设置(2)” 选项。该选项是进行通讯相关设置的关键入口。

  3. 通道选择与通信设置勾选

  4. 适配器通道选择:依据适配器实际所使用的通道情况,若为通道 1(CH1)或通道 2(CH2),则相应选择对应的通道。例如,当适配器连接在通道 2 上时,就选择通道 2(CH2)。

  5. 扩展 BD 板通道选择:倘若使用的是扩展 BD 板,因相关特性,直接选择通道 1(CH1)即可。完成通道选择后,务必勾选 “进行通信设置” 选项,此勾选操作将激活后续通讯参数设置功能。

  6. 设置通讯参数:根据实际需求,在对应的参数设置区域,准确填写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通讯参数。这些参数的正确设置关乎通讯的稳定性与准确性。

  7. 保存参数:完成上述所有设置后,点击界面上的 “设置结束” 按钮。此操作会将此前设置的所有参数保存至 PLC 系统,确保设置生效。若未点击保存按钮,此前的参数设置将不会被系统记录,从而导致设置无效

2、使用 FX3U - 485 BD、FX3U - 485ADP 与触摸屏通信

通讯线缆连接

FX3U - 485 BD 连接

先把 FX3U - 485 BD 板装在 FX3U 系列 PLC 扩展槽。用两芯屏蔽通信线,将红色线接板上 “+”(或 “D +”)端,黑色线接 “ - ”(或 “D - ”)端;另一端按同样正负极对应原则连到触摸屏 485 接口。确保连接牢固,屏蔽层一端可靠接地。

FX3U - 485ADP 连接

把 FX3U - 485ADP 模块连到 PLC 扩展端口。用两芯屏蔽通信线,红线接模块 “+”(或 “D +”)端,黑线接 “ - ”(或 “D - ”)端;另一端按正负极对应连到触摸屏 485 接口。检查连接稳固,屏蔽层一端可靠接地。

当完成触摸屏与 PLC 的接线连接后,便可以着手在 MCGSPro 软件中进行相关设备与驱动的添加操作,具体步骤如下:

  1. 开启软件:启动 MCGSPro 组态软件,此软件为后续进行设备与驱动添加的操作平台。

  2. 进入设备窗口:在软件界面中找到并切换至 “设备窗口” 选项。该窗口是管理和配置与外部设备连接的关键区域。

  3. 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在设备窗口内,找到 “设备工具箱” 按钮并点击打开。在设备工具箱中,查找并选中 “通用串口父设备”,然后点击 “添加设备” 按钮。此操作将在设备窗口中添加一个通用串口父设备图标,该设备将作为后续串口驱动的基础容器。

  4. 添加串口驱动:在已添加的通用串口父设备上右键单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增加设备”。接着在设备列表中,根据实际连接的 PLC 型号及通信要求,选择合适的串口驱动,比如三菱 FX 系列的串口驱动。

    点击 “确认” 按钮完成串口驱动的添加。此时,通用串口父设备下会显示已添加的串口驱动图标,代表软件已识别并配置好与 PLC 通信所需的驱动程序

注意:无串口驱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增加

  1. 双击设备窗口里的通用串口父设备图标,打开参数设置界面。

  2. 在设置界面中,将端口号设为 COM2

完成上述通讯参数设置后,继续以下操作:双击编程口驱动,在弹出的设置窗口中将 CPU 类型修改为 FX3U

开启 GX Works2 软件,着手设置 PLC 通讯参数

启 GX Works2 软件后,按以下步骤设置 PLC 通讯参数:

  1. 在导航窗口选 “PLC 参数”,进入设置界面。

  2. 于设置界面选 “PLC 系统设置(2)”。

  3. 按适配器通道情况,选通道 1(CH1)或 2(CH2),用扩展 BD 板则直接选 CH1,勾选 “进行通信设置”。

  4. 设置通讯参数,站号设为 1,与触摸屏设备地址对应。

  5. 点击 “设置结束” 保存参数

03 3U PLC扩展网口适配器连接

1、使用 FX3U - ENET - ADP 网口适配器与触摸屏通信

采用网线直接连接网口适配器与触摸屏,即可建立两者间的通讯连接

触摸屏与 PLC 完成接线后,打开 MCGSPro 软件,在设备窗口依次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和对应串口驱动

注意:无串口驱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增加

完成设备添加后,双击通用 TCP/IP 父设备,在弹出窗口按实际需求设置通讯参数

在设置通讯参数时:

  1. 将本地 IP 地址设为触摸屏的 IP 地址,端口号可按需自定。

  2. 远程 IP 地址设置为 PLC 网口适配器的 IP 地址,端口号要与适配器对应。
    需注意:网口适配器和触摸屏的 IP 地址必须处于同一网段,否则无法通讯

打开GX Works2软件,双击设置PLC通讯参数

FX3U 与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操作指南

1:进入 PLC 参数设置界面:在 GX Works2 软件的导航窗口中,找到并选择 “PLC 参数”,从而进入设置界面。

2:选择以太网端口设置:在设置界面里,定位并点击 “以太网端口设置” 选项。

3:通道选择:依据适配器实际使用的通道,选择通道 1(CH1)或者通道 2(CH2)。

4:设置适配器 IP 地址:设置适配器的 IP 地址,确保此 IP 地址与触摸屏的 IP 地址处于同一网段,以保障二者能够正常通信。

5:选择打开设置:点击 “打开设置” 选项。

6:设置打开方式及本地端口号:在打开设置界面,将打开方式设定为 “MC 协议”,本地端口号设置为 “2000” 。

7:完成打开设置界面操作:完成上述设置后,点击打开设置界面中的 “设置结束” 按钮。

8:保存参数:返回上级界面,务必再次点击 “设置结束” 按钮,以保存所有设置的参数。

以上即为 FX3U 与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的多种方式,读者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参考对应的连接方式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