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定位指令报错-9601

楼主:
设备修改增加轴速度后,伺服报错。报错PLC报错代码9601.
Axis[0].State.DrvAlarmID=9601;
轴MC_ReadAxisError指令读取ERROR;
伺服在线调试页面监控显示9601
MC_MoveAbsolute — 绝对定位指令图标手册
查看手册找到相应的错误代码提示
所用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R/M;减速机20:1;

根据伺服电机和减速机的参数计算如下:

1. 计算减速后的输出转速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转/分钟,减速比为20:1,因此输出转速为:

n输出=300020=150转/分钟:mlcitationref="1,2"data="citationList"

2. 转换为角速度(度/秒)
执行机构每转一圈为360度,因此最大角速度为:

150转/分钟×360°1×1分钟60=900度/秒:mlcitationref="1"data="citationList"

3. 判断是否超速
当前设置速度为260度/秒,远低于最大理论值900度/秒,因此未超速

4. 最大速度建议
理论上最大可设置速度为900度/秒,但实际应用中需考虑以下限制:

  • 伺服电机的扭矩是否满足负载需求,避免因减速比过大导致扭矩不足‌
  • 减速机效率(如齿轮减速机效率约94%)可能略微降低实际输出速度‌;
  • 执行机构的机械结构刚性及发热限制‌。

总结

  • 当前设置260度/秒未超速;
  • 理论最大速度900度/秒,建议根据实际工况留有一定安全余量(如80%~90%)。

因此设置的速度远没有超速,猜测是惯量负载扭矩原因。
修改如下:
扭矩设置由默认3000改为4000;
经验证速度可以按照要求修改提速;

以上就是本篇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