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变频控制FB功能块

楼主(2025-04-13):
西门子变频器的FB(Function Block)功能块是用于实现对电机速度、转矩等参数精确控制的关键组件,广泛应用于自动化控制系统中。以下是其主要应用场合和意义:一、应用场合
  1. 工业制造
    在需要对生产机械的速度进行精确控制的情况下,比如传送带系统、包装机械、食品加工设备等。
  2. 过程控制
    在化工、制药、水处理等行业中,对于泵、风机等设备的速度调节需求,以达到节能、优化工艺流程的目的。
  3. 建筑自动化
    在HVAC(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中,通过调节风扇和泵的速度来提高能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4. 能源管理
    在风力发电、太阳能逆变器等领域,通过精确控制发电机或逆变器的工作状态,提高能量转换效率。

二、意义

  • 提高能效
    通过根据实际需要调整电机的运行速度,减少不必要的能耗,从而降低运营成本。
  • 增强控制精度
    提供更加精准的速度和转矩控制,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 延长设备寿命
    平滑启动和停止过程可以减少机械磨损,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 简化设计与维护
    使用标准化的功能块可以简化系统设计,便于调试和维护,同时也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总之,西门子变频控制FB功能块的应用不仅能够满足不同行业对电机控制的具体要求,还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http://www.w3.org/1999/xhtml"}]">三、FB块封装

#读取返回值 := DPRD_DAT (LADDR := #硬件标识符,RECORD => #S_InData);

IF #读取返回值 <>0 THEN

    FOR #T_Index_i:=1 TO 12 DO #S_InData[#T_Index_i]:=0; END_FOR;

END_IF;

#S_Status_word :=  ROL(IN:=#S_InData_word[1] ,N:=8);

#准备就绪                 := #S_Status_word_bits.Bit_00;//Drive_ready

#操作已使能           := #S_Status_word_bits.Bit_02 ;//Motor follows setpoint

#显示故障                := #S_Status_word_bits.Bit_03 ;//SINAMICS shows a fault/error

#QX_Closing_lockout_active      := #S_Status_word_bits.Bit_06 ;//Switch on is inhibit, ON_OFF1 must be set to 0

#显示报警                := #S_Status_word_bits.Bit_07 ;//SINAMICS shows a alarm/warning

#QX_Rotating_forward            := #S_Status_word_bits.Bit_14 ;//Internal inverter actual value > 0

#实际转速   := #速度参考值   * ( INT_TO_REAL( WORD_TO_INT(#S_InData_word[2])) / 16384.0 );

#实际电流 := #电流参考值 * ( INT_TO_REAL( WORD_TO_INT(#S_InData_word[3])) / 16384.0 );

#实际扭矩  := #扭矩参考值  * ( INT_TO_REAL( WORD_TO_INT(#S_InData_word[4])) / 16384.0 );

#实际报警 := #S_InData_word[5] ;

#实际故障 := #S_InData_word[6] ;

IF #激活手动模式 = FALSE THEN // normal mode

    //COPY INPUT BITS

    #S_Control_word_bits.Bit_00 := #ON_OFF1;               //Bit 1: 0 to 1=RUN

    #S_Control_word_bits.Bit_01 := #OFF2;                  //Bit 2: 0=immediately STOP

    #S_Control_word_bits.Bit_02 := #OFF3;                  //Bit 3: 0=quick STOP

    #S_Control_word_bits.Bit_03 := TRUE;                  //Bit 3: 0=cancel pulses

    #S_Control_word_bits.Bit_04 := TRUE;                  //Bit 4: 0=RFG is set to 0; 1=RFG follows setpoint

    #S_Control_word_bits.Bit_05 := TRUE;                  //Bit 5: 0=freeze RFG, 1= 1=RFG follows setpoint

    #S_Control_word_bits.Bit_06 := TRUE;                  //Bit 6: 0=setpoint is 0; 1=setpoint enabled

    #S_Control_word_bits.Bit_07 := #故障确认;           //Bit 7: 0 to 1 = fault acknowledge

    #S_Control_word_bits.Bit_08 := FALSE;                 //Bit 8: not used

    #S_Control_word_bits.Bit_09 := FALSE;                 //Bit 9: not used

    #S_Control_word_bits.Bit_10 := TRUE;                  //Bit10: 1= PLC controls the drive

    #S_Control_word_bits.Bit_11 := #方向反转;    //Bit11: 1= reverse turning direction

    #S_Control_word_bits.Bit_12 := FALSE;                 //Bit12: not used

    #S_Control_word_bits.Bit_13 := FALSE;                 //Bit13: increase setpoint in motorized Potentiometer

    #S_Control_word_bits.Bit_14 := FALSE;                 //Bit14: decrease setpoint in motorized Potentiometer

    #S_Control_word_bits.Bit_15 := FALSE;                 //Bit15: not used

    #S_OutData_word[1] :=  ROL(IN:=#S_Control_word ,N:=8);

    IF #给定值模式选择 THEN

        #S_OutData_word[2] := INT_TO_WORD(REAL_TO_INT(#转速设定值 / #速度参考值 * 16384.0));

    ELSE

        #S_OutData_word[2] := INT_TO_WORD(DINT_TO_INT(#速度设定值));

    END_IF;

ELSE    //manual mode

    #S_OutData_word[1] :=  ROL(IN:=#手动模式控制字 ,N:=8);

    IF #给定值模式选择 THEN

        #S_OutData_word[2] := INT_TO_WORD(REAL_TO_INT(#转速设定值 / #速度参考值 * 16384.0));

    ELSE

        #S_OutData_word[2] := INT_TO_WORD(DINT_TO_INT(#速度设定值));

    END_IF;

END_IF;

#S_OutData_word[3]:= INT_TO_WORD (0);

#S_OutData_word[4]:= INT_TO_WORD (0);

#S_OutData_word[5]:= INT_TO_WORD (0);

#S_OutData_word[6]:= INT_TO_WORD (0);

#写入返回值 := DPWR_DAT(LADDR := #硬件标识符,RECORD := #S_Out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