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mart200 进行一轴旋转,一轴给进运动程序

楼主(2025-04-13):
      Smart 200进行运动控制建议用运动向导来编写,运动控制库里功能很全,只要进行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实现一些常用功能。做一个两轴运动,一轴旋转,一轴给进。相当于攻丝运动。为此设置X轴旋转,Y轴丝杠推动滑块走直线。

1、运动向导设置

1.1、设置轴数。

1.2、设定系统单位。

   可以是长度、角度。X轴这里设置的是角度。Y轴设置为长度毫米。 X轴这里设置800个脉冲转360°。

  Y轴设置800个脉冲转一圈,丝杠导程2mm。也就是转一圈走2mm

1.3、设定方向控制。反向可以在这里设置。

1.4、设置输入停止。本案例I0.2输入后,电机停止。

1.5、设定电机的最大速度和停止速度。

   为了电机性能,一般都是逐渐启动,逐渐停止。本案例减到9°每秒时,执行停止。

1.6、设置手动运行速度。一个为走速度,一个是走角度。

1.7、设置反冲补偿。相当于回程间隙补偿,以减少机械间隙运动带来的误差。

1.8、设置两个极限位置的停运。

1.9、设置两个轴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并设置启停速度。

设置手动运行速度

设置加减速时间。(相当于软启)

1.10、最后通过映射来确定PLC与步进电机的接线。

2、程序设置

2.1 先对两个轴进行初始化

Done--表示初始化完成后输出信号。

Error--错误代码

C_pos--当前位置

C_spe--当前速度

C_Dir--当前方向

2.2、设置两个轴手动运行

I0.3 运行(Speed 运行速度   Dir运行方向)

I0.4 JOP_P正转(角速度在运动向导里设置)

I0.5 JOP_N反转(角速度在运动向导里设置)

I1.1 运行(Speed 运行速度 Dir运行方向)

I1.2 JOP_P正转(速度在运动向导里设置)

I1.3 JOP_N反转(速度在运动向导里设置)

2.3计算电机运行情况并AXISO_GOTO库进行两轴输出

    设定工件直径(VD1020)、行走长度(VD1010)、工件线速度(VD1000)、螺距(VD1030

计算电机角速度

计算电机移动滑块速度

     将计算结果输入AXISO_GOTO库,并输出两轴运行,一轴旋转,一轴给进运动。

输入:

POS-转动的角度(X轴)、滑块行走距离(X轴)

Speed-转动角速度(Y轴)、滑块行走速度(Y轴)

Mode- 0绝对方式、1-相对方式、 2单速连续正转 3、单速连续反转

Abort- 停止信号

输出:

Done-完成信号

Error--错误代码

C_pos--当前位置

C_spe--当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