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vicat,MySQL-ODBC驱动安装及ODBC数据源配置过程

楼主(2025-04-15):
因公众号更改推送规则,请点“在看”并加“星标”

第一时间获取精彩技术分享

哈喽,你好啊,我是雷工!

最近在调试KingSCADA与MES对接数据时,用到了MySQL数据库。

该应用是MES下发任务给KingSCADA,KingSCADA再将任务进行分解,

然后下发给总控PLC(汇川AC810)。

这个过程是通过API接口接收数据,然后存储到MySQL数据库中。

为了便于操作MySQL数据库,这里安装一下Navicat软件。

众所周知,Navicat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可以可视化管理数据库的工具,

可以非常方便的操作MySQL,SQLServer,MongoDB,Redis,Oracle等数据库。

01 下载

下载大家可以从网上搜索下载,

也可以加入资源分享群,从在线文档找你需要的版本连接进行下载。

02 安装

2.1、系统还原点

养成好习惯,在安装新的软件之前先设置下系统还原点,

避免安装过程中出现蓝屏等问题时便于恢复到安装前的系统状态。

设置系统还原点可以参考:

设置系统还原点的方法

2.2、管理员方式

设置完系统还原点,然后打开下载好的软件,右击,以管理员方式运行。

2.3、下一步

直接点击【下一步】按钮。

2.4、我同意

选择【我同意】,然后点击【下一步】。

2.5、更改路径

修改要安装的位置,我习惯不改变默认路径,直接修改C为D,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行安装。

2.6、下一步

2.7、下一步

2.8、点安装

2.9、完成

傻瓜式安装,直接下一步,下一步即可,最后点击【完成】按钮。

03 ODBC驱动

该版本安装完无法成功激活,因此又卸载了,安装了另一个版本。

学习可以使用激活版本,正是项目应用大家还是要用正版哦。

KingSCADA要想与MySQL建立连接还需要安装驱动,

由于KingSCADA3.8是32位的软件,这里选择驱动也要对应的安装32位的才可以。

3.1、双击

3.2、Next

勾选同意,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3.3、Complete

这里选择【Complete】然后点击【Next】按钮。

3.4、Install

直接点击【InStall】

3.5、Finsh

当安装完成后,直接点击【Finish】即可。

04 配置ODBC

4.1、32位ODBC

通过“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Windows工具”打开ODBC数据源管理器。

这里要注意需要配置与你软件对应的版本,

如果要用的软件是32位的就选择32位的ODBC数据源进行配置,

如果要与之连接的是64位软件则要选择64位的ODBC数据源进行配置。

我这里接下来要用KingSCADA3.8软件,是32位的软件,因此这里选择32位的进行配置。

4.2、系统DSN

选择“系统DSN”,点击“添加”按钮。

4.3、新数据源

这里有两个MySQL ODBC ,

一个是ANSI,一个是Unicode,暂时不清楚两个分别什么意思,

只好先选择一个试下。

选择数据源驱动程序“MySQL ODBC 8.0 ANSI Driver”,然后点击“完成”按钮。

4.4、配置测试

这里填写必要的信息,输入密码,

然后点击【Test】进行测试。

弹出【Connection successful】,说明连接成功。

然后点击【确定】按钮退出即可。

4.5、完成

在ODBC数据源管理程序窗口显示新建数据源“KSMySQL”,点击“确定”,关闭当前窗口。

05 后记

以上就是要用KingSCADA连接MySQL数据库的前期准备工作。

MySQL的安装过程在前面的笔记中记录过:

MySQL8.0.40.0MSI安装教程

这里介绍了Navicat的安装,MYSQL-ODBC驱动的安装,以及MySQL-ODBC的相关配置。

接下来就可以在KingSCADA中与MySQL数据库建立连接了。

2025-03-20

四川·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