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编程万能程序框架之手动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导读:在上篇文章中,我们把程序框架的“手动切换”的气缸部分写完,那么本文将编写手动控制步进电机(包含上料步进和转盘步进)。如下3工位设备所示,“手动控制”程序主要用于手动控制4个气缸和2个步进电机的位置定位。

注意:想要3工位设备练习编程的框架的可以联系我!可以在家自行学习编程框架!

避免没看前面的文章的小伙伴看不懂我们的文章,还是介绍一下项目程序的基本框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初始化程序:主要用于设备回到初始位置,比如气缸、步进或者伺服电机等,复位一些数据及标志位等。

2.手自动切换程序:主要是切换设备的手动、半自动、单周期、全自动等模式。

3.手动控制程序:主要是手动控制气缸、步进、伺服等

4.自动控制程序:主要是根据半自动、单周期、全自动等模式控制程序的运行

5.报警程序:气缸、步进、伺服等报警程序设计

6.产品统计程序:用于统计产品的数据

(1)触摸屏画面如下图所示

程序编写:

(2)新建DB数据块,用于存储数据

程序段2是使能上料步进轴

程序段3是不管触摸屏上的任何一个按钮按下了都可以触发定位指令:

(1)“步进微进”指的是可以手动调节步进较小的位置,用于调试时微动校正位置。

(2)“步进微退”和“步进微进”的功能是相似的,只不过是一个让电机正转一个是反转

(3)“上料步进安全位”指的是待机位置,在这个设备中安全位,如下图所示,便于抓取物料

(3)“上料步进抓取位”和“上料步进放置位” 如下图所示

程序段4,任何一个标志位接通了后,给定相应的值到“上料步进运行值”寄存器中,便于步进电机定位。

程序段5是绝对定位指令,当触摸屏上按下了任意1个“上料步进”画面中的按钮,程序段5中的“定位标志”变量不等于0则可以触发定位,当定位完成后,复位其变量的值,同时也复位定位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