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两轴设备贴标机控制程序设计

楼主: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通常会使用步进或者伺服来实现设备的自动控制, 比如物料的抓取、贴标、输送等。那么对于这种设备的控制,我们PLC程序该如何编写呢?今天我们就用1个小的案例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对于初学者也可以直接模仿,程序也是比较简单、易懂。

1.控制要求

有一台贴标设备,有4个工位可以自动上料,用PLC控制两个步进电机,配合做往返动作实现贴标。

(1)按下启动按钮,X轴和Y轴回到原点位置

(2)Y轴下降到第1个工件位置实现贴标

(3)1个工件贴标完成后,再次对第2个工件贴标

(4)依次完成4个工件加工后,停止等待10秒时间,待下一批工件来继续加工。

思路分析:要实现这种往复定位的步进或者伺服电机的控制,通常有2种方法,第1就是通过1个定位指令,然后改变定位的数值;第2种可以用多个定位指令,然后实现“手拉手”的方式实现定位。根据个人的情况自行选择!

2.程序编写

程序段1是两轴步进的使能,按下停止按钮(接的常闭)后断开使能

程序段2是按下启动按钮后两轴回原点,当轴已回了原点则不回原点

程序段3是当两轴都回了原点后,接通两轴回原点的标志位。

程序段4是当两轴回了原点后,自动接通辅助点3用于触发定位

程序段5、是加工第1个工件,M0.6导通后,X轴移动到第1个工件位置,然后Y轴动作,第1个工件加工完成后,M1.1接通1个扫描周期。

程序段6/7/8都类似,在此不赘述!

往期推荐

PLC编程万能程序框架之报警程序

1200PLC通过PROFINET通信方式控制伺服定位案例

西门子触摸屏动画功能制作技巧与案例

PLC编程万能程序框架之手动控制程序

电气工程师一定要知道的IO映射方法

效率翻倍!PLC数组数据类型实战应用宝典

PLC水泵智能切换:告别“累死一台,闲死一群”

PLC编程万能程序框架之手自动切换程序

巧用“先入先出”指令,掌握设备顺序启动编程

步进/伺服脉冲轴控制程序封装

PLC编程万能程序框架

推荐7个经典案例助你编程思路腾飞

80%初学者会遇到的编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