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个案例学会Modbus RTU通信

楼主: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通常需要设备之间交换数据,那么交换交换数据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比如使用不同是协议来互联互通,最常用的是Modbus、Profinet、Ethercat等。那么本文带领大家一起来编写Modbus通信方法,主要使用的是200SMART与变频器通信,初学者不会编写的话,可以按照这种思路改写即可。
注意:在这个文章中大家可以主要侧重点学习的是:
1.Modbus地址换算关系
2.Modbus通信轮询方法
1.控制要求:
S7-200SMART PLC 与海浦蒙特 HD20 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正转、反转、写频率以及读取电流和电压。
2.接线说明:
(1).电源接L1与L3N(220V)、电源L1/L2/L3N(380V)
(2).使用RJ45 网线水晶头来根据如下图所示来接线,对于PLC是3正8负,变频器是2正和7负。
(3).设置变频器参数
F00.10 设置为2(频率通信给定2)
F00.11 设置为2(命令通信给定2)
F17.00 设置为1(1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偶校验、)
F17.01 设置为3(波特率9600)
F17.02 设置为2(变频器站地址2)
3.程序编写:
第一步:(上电初始化所使用到的M地址)
第二步:( 使用初始化指令完成位来激活MSG指令)。注意:由于扫描周期问题,第2段程序不能与第3段程序调换位置,否则有可能通信不上。
第三步:(设置写入控制命令MSG指令)
EN 使能端使用M1.0接通 First:激活端使用M1.0加上升沿激活
RW:填写1写入
ADDR:填写412801(PLC MODBUS RTU起始寄存地址40001和变频器控制命令字0x3200, 0x 表示16进制换算成十进制12800并相加等于412801)
Count:使用地址数,填写1 DataPtr:存放地址,填写&VB200即VW200开始的地址
Done:完成位,位地址,填写M1.1
Error:错误位,填写MB3 程序段5使用轮询的方式来做,当M1.0接通,完成位M1.1接通复位M1.0并置位下一 条MSG指令M1.2。
第四步:( 设置写入频率令MSG指令)
EN 使能端使用M1.2接通
First:激活端使用M1.2加上升沿激活
RW:填写1是写入
ADDR:填写412802(PLC MODBUS RTU起始寄存地址40001和变频器控制命令字0x3201, 0x 表示16进制换算成十进制12801并相加等于412802)
Count:使用地址数,填写1 DataPtr:存放地址,填写&VB202即VW202开始的地址
Done:完成位,位地址,填写M1.3
Error:错误位,填写MB4
程序段7使用轮询的方式来做,当M1.2接通,完成位M1.3接通复位M1.2并置位下一 条MSG指令M1.5。
程序段8至11和上文的方法一样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程序段11最后的那个置位是M1.0,这样又可以接通程序段4中的指令实现轮询。
第五步:将数据传送到相应的地址中实现变频器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