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基础知识】200SMART PLC定时器详细介绍

楼主:
定时器的分类

接通延时型定时器TON和TONR

计时规则

IN条件接通时,定时器开始计时,计时值不断增加直到32767;IN条件断开时,定时器计时值复位为0.

状态位变化规则

计时值小于设定值,定时器状态位为0;计时值大于等于设定值,定时器状态位为1.

TON和TONR的区别

TON非保持型定时器,当条件IN断开后,定时器计时值清零,定时器状态位复位。

TONR保持型定时器,当条件IN断开后,计时值保持不变,当IN再次接通,计时值继续增加,直到增加到32767.

复位方式

  1. 条件变化复位

TONR定时器必须使用复位指令来复位定时器,不能像TON非保持型定时器在条件IN断开后自动复位,当然TON非保持型定时器也可以用复位指令来复位。

  1. 复位指令能够使计时值和状态位一起复位。

断开延时型定时器TOF

计时规则

IN条件为1时,计时值清零并保持为0;直到IN条件从1变为0出现负跳变(下降沿)后开始计时,直到计时值增加到设定值.注意如果IN条件没有出现负跳变,比如CPU重启后IN条件为0,此时定时器计时值保持为0不变,直到条件从0变为1,再从1变为0时,定时器才会开始计时。

状态位变化

IN条件为1时,定时器状态位为1;

IN条件从1变为0时,计时值等于设定值后,定时器状态位从1变为0.

CPU重启后,IN条件为0,此时定时器的状态位也为0.

复位方式

  1. 通过IN条件变化来复位。

  2. 使用复位指令来复位。

总结

无论哪种定时器,计时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定时器的状态位都会发生变化。

定时器与扫描周期的关系

定时器计数值和状态位在整个扫描周期中保持不变,只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被更新。

注意不能在同一个扫描周期中多次调用同一个定时器。

首个扫描周期

在第1个扫描周期,所有定时器状态位复位为0,TON和TOF计数值被清零。设置有断电保持的TONR定时器计时值仍为断电前的值,如果IN条件再次满足,定时器状态位变为1.

定时器的分辨率和设定值

定时器的分辨率

定时器计时变化与扫描周期无关,但程序中使用的状态位与扫描周期有关。分辨率的含义是,计时条件满足时,每经过该分辨率时间定时器计时值会增加1。1ms分辨率的定时器,每1ms定时器计时值会增加1.

类型

分辨率

类型

分辨率

TON/TOF

1ms

TONR

1ms

10ms

10ms

100ms

100ms

定时器的设定值

定时器的设定值是定时器状态位变化的依据,无论哪种定时器,计时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定时器的状态位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见定时器的设定值是以分辨率为单位的:1ms,10ms,100ms。

分辨率

1ms

分辨率

10ms

分辨率

100ms

设定值

设定时间

设定值

定时时间

15ms

定时时间

120ms

定时时间

1600ms

设定时间与设定值的转换

先将想要设定的时间换算成ms为单位的数值,再用该数值除以分辨率即可得到定时器的设定值。

  1. 实际设定值以s(秒)为单位,定时器分辨率为100ms

1s=1000ms;1000ms/100ms=10.实际设定值是分辨率的10倍,定时器设定值=实际设定值x10就可以让定时器按照设定的秒数工作。例如,设定15s定时时间,15x10=150,将定时器设定值设置为150就代表定时15s。

  1. 实际设定值以min(分钟)为单位,定时器分辨率为100ms

1min=60s=60000ms,定时器每100ms计数值增加1,60000ms/100ms=600(60000ms中包含了600个100ms),定时器数值增加到600时,定时器刚好计时1分钟。实际值设定多少分钟,就用设定值x600后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即可。如果想设定5min的定时时间,5x600=3000,将定时器设定值设置为3000就代表定时5min。

举一反三

分辨率为1ms,10ms的定时器的实际定时时间和设定值可参考100ms定时器的计算方法计算。

选择分辨率的依据

选择分辨率根本的依据是通过设定时间来做选择

  1. 根据需要设定的最短定时时间选择

例如,只需要定时5ms就使定时器状态位发生变化,那就只能选择分辨率为1ms的定时器。如果选择10ms的定时器,至少经过10ms定时器状态位才会发生变化,如果选择100ms,至少经过100ms定时器状态位才会发生变化。

  1. 根据需要设定的最长时间选择

由于定时器计时值最大值是32767,因此最长定时时间会受分辨率的设置,分辨率越高,定时范围越小。

类型

分辨率

定时范围

类型

分辨率

定时范围

TON
/TOF

1ms

32.767s

TONR

1ms

32.767s

10ms

327.67s/
5.46min

10ms

327.67s/
5.46min

100ms

3276.7s/
54.6min

100ms

3276.7s/
54.6min

  1. 根据需要的分辨率选择

如果需要设定14ms,那也只能选择1ms的定时器。不过如此精确的时间最好还是使用定时中断来完成,因为即使定时器状态位按照设定时间发生了变化,也需要等到扫描周期开始时才能够刷新定时器的值。这样就不能以那么精确的时间来执行指令。例如,定时器分辨率为1ms,条件满足开始计时,扫描周期为5ms,当14ms时定时器计时值已经等于设定值,但也得等到第15ms下一个扫描周期开始时才会刷新定时器的状态位。

大多数情况使用定时器时无需考虑的如此精细,100ms分辨率是最常用的。

定时器的编号

SMART的定时器资源是T0-T255,PLC编程软件已经将这些资源按定时器类型和实际分配好了。如下图所示,定时器编号根据所选定时器类型和分辨率来确定。

类型

分辨率

定时范围

定时器编号

类型

分辨率

定时范围

定时器编号

TON/TOF

1ms

32.767s

T32,T96

TONR

1ms

32.767s

T0,T64

10ms

327.67s/5.46min

T33-T36,T97-T100

10ms

327.67s/5.46min

T1-T4和T65-T68

100ms

3276.7s/54.6min

T37-T63,T101-T255

100ms

3276.7s/54.6min

T5-T31,T69-T95

注意TON和TOF定时器在程序中使用的编号不能重复。

程序演示

TON接通延时定时器演示

已关注
关注
重播 分享 <!-- 随便看看 -->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0/0

00:00/02:39
进度条,百分之0
00:00
/
02:39
02:39
全屏

倍速播放中

继续观看

【PLC基础知识】200SMART PLC定时器详细介绍

原创
,
【PLC基础知识】200SMART PLC定时器详细介绍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已同步到看一看写下你的评论

TONR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演示

已关注
关注
重播 分享 <!-- 随便看看 -->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0/0

00:00/02:56
进度条,百分之0
00:00
/
02:56
02:56
全屏

倍速播放中

继续观看

【PLC基础知识】200SMART PLC定时器详细介绍

原创
,
【PLC基础知识】200SMART PLC定时器详细介绍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已同步到看一看写下你的评论

TOF关断延时定时器演示
已关注
关注
重播 分享 <!-- 随便看看 -->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0/0

00:00/03:18
进度条,百分之0
00:00
/
03:18
03:18
全屏

倍速播放中

继续观看

【PLC基础知识】200SMART PLC定时器详细介绍

原创
,
【PLC基础知识】200SMART PLC定时器详细介绍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已同步到看一看写下你的评论

使用定时器状态位来实现你的控制目标

从TON,TONR,TOF三种定时器中选择一款合适的定时器来实现你的控制目标吧,有的时候需要用TOF定时器实现的功能,用TON定时器配合其他指令也是可以实现的。

总结

以下是200SMART PLC定时器知识点的总结

定时器只是PLC的一个基本功能,但却很常用,可能生活中你也需要一个定时器。

https://pcm-img.zhls.qq.com/prod ... ","product_name":"定时计时器闹钟秒表厨房定时器大声提醒学生做题学习装饰实用礼物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