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阀门控制】 线缆选型,PLC选型,控制方案

楼主:
电动阀IO信号分类统计

线缆选型

不论是哪种阀门,供电的电源线必不可少,至少3芯电源线,线径根据阀门功率来选型。

下表统计处理各类阀门至少需要用几芯控制电缆,统计可按照如下条件取舍:

有综合故障,则不接开,关过力矩状态。

带阀位反馈,则不接开,关到位状态。

模拟量控制型的阀门,开度给定和反馈负极共用1根线。

电源380V

开关量控制不带阀位反馈

开关量控制带4-20mA阀位反馈

开关量控制带电位器阀位反馈

开关型阀门不采集远程和故障,只控制

模拟量控制

远程状态

综合故障状态

开过力矩状态

关过力矩状态

开到位状态

关到位状态

状态公共线

开阀控制

关阀控制

开关阀控制公共线

阀位反馈+

阀位反馈-

开度给定+

开度给定-

线缆芯数合计

如果合并电源线+3

220V阀门如果是需要外配交流接触器控制的,电源也需要3芯线。

如果按照上面的描述,在不知电源是否单独放线的情况下,选择12芯线缆最保险,可覆盖所有型号的阀门。

如果按照最全的信号计算,即使有阀位反馈依然采集开到位,关到位信号及过力矩信号,那即使不将电源线计算在内,也需要12芯线。

综上所述,阀门信号线选型根据阀门不同,选择8-12芯线缆,至少要保证6芯线。

PLC选型

点位统计

电源380V

DI

DO

AI

AO

远程状态

综合故障状态

开过力矩状态

关过力矩状态

开到位状态

关到位状态

开阀控制

关阀控制

阀位反馈

开度给定

合计

调流调压阀控制方案

阀门

采用AC380V智能调节型电动执行器,可通过阀门本体旋钮切换远程控制,本地控制,停止三个控制位;本地控制时拔出手轮后,可通过旋钮电控阀门开关,也可通过红外遥控器控制阀门开关,远程控制通过4-20mA模拟量控制阀门开度,阀门具备丢信报警功能。阀门具备远程,综合故障,开到位,关到位,开过力矩,关过力矩无源开关量输出功能,具备阀门开度反馈4-20mA模拟量输出功能。具备过欠压,过力矩,限位保护功能。

压力

压力变送器采用DC24V电源供电,可将压力实际值转换成标准的4-20mA模拟量信号供PLC采集。

流量

流量计采用AC220V电源供电,具备RS485通讯功能,协议采用MODBUS RTU通讯协议。带通讯功能的流量计可将表头的累积量准确无误的传输给采集设备,避免了采用模拟量累加方式造成的累积量误差。保证采集到的瞬时流量与累计流量都能与表头相对应。

控制器

PLC可编程控制器具有很强的边缘控制功能,可通过本体IO接口及IO扩展模块,接入阀门的状态,阀门开度,压力,流量等开关量或模拟量信号,同时可对阀门进行远程控制。通过编程可实现到位将阀门停止,故障时停止控制阀门给定,停机保持模拟量输出避免阀门关闭或设置停机时的阀门紧急位置,保证安全可靠的控制阀门。

通过集成物联网模块的云鸽物联网PLC可实现轻松上云的功能,简单可靠,无需单独配置DTU设备,节约成本。所有数据汇总至PLC后,通过定时上传,条件触发的规则将数据同步至HUCEEN云平台。

云平台

HUCEEN工业物联网云平台可无缝接入云鸽PLC,设备与云平台同步后,可开发阀门井控制画面;自动生成流量日,月,年报表,同比环比看板数据;可显示实时趋势曲线及历史曲线;报警提示功能可推送至微信小程序。所有画面可在网页与手机端无缝流转,画面按比例横竖屏自动缩放。具备不同权限以实现不同操作人员可控制不同的阀门参数。

云平台阀门控制演示

已关注
关注
重播 分享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0/0

00:00/03:02
进度条,百分之0
00:00
/
03:02
03:02
全屏

倍速播放中

继续观看

【阀门控制】 线缆选型,PLC选型,控制方案

原创
,
【阀门控制】 线缆选型,PLC选型,控制方案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已同步到看一看写下你的评论

汇辰可提供云PLC及云平台软硬件系统解决方案,欢迎咨询了解。
已关注
关注
重播 分享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0/0

00:00/04:35
进度条,百分之0
00:00
/
04:35
04:35
全屏

倍速播放中

继续观看

【阀门控制】 线缆选型,PLC选型,控制方案

原创
,
【阀门控制】 线缆选型,PLC选型,控制方案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已同步到看一看写下你的评论

汇辰云演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