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组态画面中显示阀门状态的方法

楼主:
阀门的开关量状态

开关量也叫数字量,它只有0和1两种状态。例如我们在现场最常见的电动机的状态包含运行和停止两种,这类设备的状态仅与一种开关量有关。而像电动阀这种设备的状态却包含了开到位,关到位和中间位置(既不在开到位也不在关到位的位置)三种状态,因此要完整描述它的状态,仅靠关联1个开关量信号是不够的,这就是我们在采集电动阀的状态时为什么要接入2个开关量输入信号,分别是开到位信号和关到位信号。

阀门的状态组合

如果将一个阀门关联的开到位信号和关到位信号组合在一起表示阀门的状态,那么最多可能出现4种组合方式,如下图表格所示。

阀门状态

开到位信号

关到位信号

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整数

中间位置

全关位置

全开位置

接线错误

阀门的状态显示

如果要展示阀门的状态,根据组态软件的不同,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案。

四张图叠加

分别创建四种颜色矩形对应阀门的四种状态,然后对应表中的开关量组合设置四种颜色矩形的可见度属性。由于每种情况只会对应1张图片显示,因此4个矩形的层次可以随意排列。

三张图叠加

通常第四种情况在我们接线正确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因此我们可以简化成三张图叠加来显示阀门状态。当开到位和关到位信号同时为0时,红色和绿色矩形都会被隐藏,而此时显示出的必然是灰色图片;而当开到位或关到位信号为1时,绿色矩形或红色矩形会变为显示的状态,由于灰色矩形始终是显示的状态,因此绿色矩形和红色矩形必须位于灰色矩形的图层之上才能将灰色矩形遮盖,从而显示出开到位和关到位的状态。

假设第四种情况出现,即开到位和关到位信号同时为1,那么阀门的状态将显示为位于最上面图层的矩形颜色。

一张图变化颜色

将两个开关量作为当作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的整数,再通过整数值改变矩形的颜色。

分段点3如果存在,则与四张图叠加效果相同,删除分段点3,则与三张图叠加效果相同。

总结

一张图变化颜色的方法可以在WINCC和MCGS组态中使用,但有的组态软件在连接变量时不支持使用数学运算表达式,那么此类软件就只能使用先时隐藏图片叠加的方法来实现阀门状态的显示。

演示

在汇辰云组态中演示如何利用显示隐藏三张图叠加的方法显示阀门状态。

已关注
关注
重播 分享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0/0

00:00/03:05
进度条,百分之0
00:00
/
03:05
03:05
全屏

倍速播放中

继续观看

组态画面中显示阀门状态的方法

原创
,
组态画面中显示阀门状态的方法
亚控斯诺自动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已同步到看一看写下你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