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点

楼主:
在使用西门子博途(TIA Portal)的时候偶尔会遇到连接不上PLC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比较耽误事情。
当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下面分享几种排查方法(思路)
 二步骤1(关闭防火墙
方法1(关闭防火墙
1)系统和安全
2Windows Defender 防火墙
3)启用或关闭 Windows Defender 防火墙
4)关闭 Windows Defender 防火墙
方法2(关闭防火墙)
1)在搜索框内输入cmd,右键选择管理员运行
2)输入:NetSh Advfirewall set allprofiles state off    #关闭防火墙
3)输入:Netsh Advfirewall show allprofiles    #查看防火墙状态
 步骤2(修改电脑IP)
1)网络和Internet
2)网络和共享中心
3)更改适配器设置
4)属性
5)Internet 协议版本4(TCP/IPv4)
6)IP地址
●如果是自动,就设置为手动,网关一定要与PLC设置相同网关
如果是手动,就设置为自动
 步骤3(更改PC/PG接口
1)控制面板查看方式(大图标/小图标)
2)设置PG/PC接口(32位)
3设置参数,及参数对应关系
 步骤4(PLC恢复出厂设置
1)打开TIA Portal软件  "创建新项目"  "点击创建"
2)打开项目视图
3)点开"在线访问"  双击"显示/隐藏接口"  勾选网卡对应的复选框  点击"应用"
4)找到网卡后,双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系统开始扫描接口网络上的设备
5)扫描完成后,会显示已找到的可访问设备
6)点开找到的设备,双击"在线和诊断"选项
7)进入在线和诊断窗口后,点击功能标签下的"重置为出厂设置"选项,点击"重置"按钮,在弹出的复认窗口中选择"是"
8)重置为出厂设置需要CPU在STOP操作模式下进行,在弹出的选择窗口中选择"是"
9)CPU开始进行重置操作,当消息显示"模块已复位",等待重置完成。
 六步骤5(禁用网卡
1)禁用其他网卡

使用有线网卡,则禁用无线网卡
使用无线网卡则禁用有线网卡
七、其他办法
1)将PLC断电重启,过一段时间后重新上电,再执行下载操作。
2)将电脑关闭重启,重启时,记得保存好文档。
3)利用其他能连接上该PLC的电脑将其恢复出厂。
4)检查网线,必要时,可以选择换一根网线来连接。
5)可以将电脑的以太网禁用,然后再启用,再执行下载操作。

延伸小知识:PLC-Recorder的主动采集模式可以通过PUT/GET协议对西门子PLC进行高速数据采集。
 后期我们会不定期奉献更多PLC工程小技巧。加关注,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