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改画面文字

楼主:
1.插入开发狗,选中工程--点击开发。
2.双击画面--双击要修改的画面。
3.选中要修改的文字。
4.鼠标右键点击要修改的文字--点击画面属性--找到要修改的文字进行替换即可。
二、修改历史记录数据保存天数
1.选择系统配置--历史数据记录。
2.点击配置。
3.修改数据保存天数。
三、数据库导入导出的方法
四、新建报警组的方法
五、快速寻找关联变量的方法
(1)在画面中找到需要查看的画面。
(2)双击选择的画面找到要查看的数据。
(3)双击选择的数据框,双击模拟值输出,复制表达式。
(4)进入数据词典,使用快捷键ctrl+F,在弹出画面中粘贴表达式,选择精确查找,即可查看关联变量与PLC变量是否对应。
六、组态王与西门子S7-1200/S7-1500通讯
(1)在COM端口中需配置PLC的系列及IP地址,否则无法通讯成功。
(2)安装西门子S7-1200/S7-1500的驱动,否则无法进入画面。
七、组态王与罗克韦尔通讯
(1)在组态王里边新建OPC并设置。
(2)将罗克韦尔PLC与电脑连接,在RSLinx软件中配置IP地址即可,需要注意电脑与罗克韦尔PLC在同一网段,且退出组态王进行配置,如果不退出组态王,前期如果配置错误,组态王会锁定IP地址导致无法修改。设置IP地址时,正常只需要添加一个Ethnet/drive驱动,通过交换机就可以找到多个PLC的IP地址,但有时候会出现搜索不到PLC的IP地址情况,此时需要手动添加Ethnet/device设备,手动输入对应PLC的IP地址进行添加,说实话本人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还遇到笔记本电脑通过USB转网口连接单独PLC可以正常通讯,但是通过交换机连接多个PLC就无法正常通讯的情况,此问题一直没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