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09):
威纶通HMI表针
表针用于仪表图的方式来显示设定寄存器中的数据。如钟表的显示效果,压力表的显示等。在威纶通HMI中隶属曲线图的范畴。
1、点击任务栏的【元件】-【曲线图】-【表针】打开设定一般属性界面,设定读取的寄存器地址,如下图所示:
2、外观设定界面,可对图形的表现效果进行设定。
2.1、角度:点击角度后面按钮,打开设定界面,可使用系统预设的效果图,也可勾选自定义自行设定,此界面在饼图中也介绍过,请参考。
PS:在进行下面设定项时,以一个圆形表针看一下各个设定项所指的是那些位置。如下图所示:
2.2、背景:用于设置此元件的背景和外框的颜色。
透明:勾选时就不会显示背景和外框颜色(不显示背景、外框设定)。
2.3、刻度标记:当不够选时,效果如下左图所示。勾选时如下右图所示:
勾选刻度标记:
颜色-就是圆圈上刻度线颜色。
主标记-指上图中较粗的刻度线;副标记-指主标记之间刻度线。
长度-用于设定刻度线长度,主副标记线会同时变化。
外框-指外边的圆圈。
2.4、指针形状-点开可设定不同的形状,默认的如下表针的样式。
外框颜色-设定指针的外圈颜色。
内部颜色-指针内部颜色。
宽度和长度用于设定指针的大小,根据圆的大小调整。
2.5、轴心设置:指指针正中间的圆心是圆形或矩形。
半径-指中间圆的半径大小。
3、限制/标记页面设定-用于设定表针寄存器数据范围,警示色等。
3.1、数值-设定指针寄存器数据的上下限。
3.2、范围-用颜色显示数据范围内的高低限。
3.3、刻度符号-是指刻度线对应的数据显示。
比如一个压力表的指针显示效果:
下面以钟表的样式简单制作一个显示效果图,并以视频方式看效果:

  <o:page></o: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