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作触发

楼主:
[动作触发] 元件可以根据指定的触发条件用来分批执行一系列的动作。设置动作时,可以先将动作进行分组,同一个群组中的动作会一起执行。当前一个群组中的所有动作都触发后,下一个群组的动作才会开始进行。
使用 [动作触发 (窗口)] 时,触发方式为 [窗口开启/关闭] 或 [背光灯开启/关闭]。 使用 [动作触发 (背景)] 时,触发方式为 HMI 侦测 [空闲时间]、[数值变化]、[控制权]、[用户安全存取]。
仅 cMT / cMT X 系列支持此元件。
按下任务栏的 [元件] » [动作相关] » [动作触发 (窗口)] 或 [动作触发 (背景)] 按钮后即会开启[动作触发]元件属性对话窗,点选 [新增] 新增一个动作触发项目。
一般属性中触发方式
窗口开启触发:当当前窗口开启时触发设置的动作群组。
窗口关闭触发:当窗口关闭时触发该元件设置的动作群组。
背光灯开启触发:
背光灯关闭触发:
数值变化触发:当触发方式设定为数值变化触发时,可以设定触发的位地址,相当于设定一个按钮。
当选择字时可以设定一个数值范围作为判断条件,达到设定的范围时触发设置的动作群组。如下图所示:
动态状态数值使用 [字] 类型时支持动态状态数值。当触发条件使用动态状态数值且无启用 [读取/状态使用不同的地址] 时,触发条件会使用 [数值地址] 的下一个连续寄存器。
[动作触发]元件与[复合式多功能按钮]有类似的地方,但[动作触发]元件仅支持CMT/CMT X系列的触摸屏。
关于动作群组的设置,基本常用的元件都有涉及,是一个比较丰富的元件。
PS:在动作群组设置时,同一个动作组只能有一个延迟,窗口切换等。执行时前一个动作群组执行完毕后,才能执行后一个动作群组。
动作触发(背景)元件:
使用 [动作触发 (背景)] 时,触发方式为HMI侦测 [空闲时间]、[数值变化]、[控制权]、[用户安全存取]。
安全设置:当触发方式用窗口开启时,安全设定项无法使用。
轮廓:用于设置元件的大小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