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09):
威纶通HMI功能键
功能键:用于HMI窗口切换,键盘制作,宏指令执行等。虽然不同品牌的HMI中叫法不一样,但是实现的功能都是一样,可以说是所有HMI都必不可少的一个功能。最常用的就是HMI画面的切换。
在威纶通HMI中功能键可切换的窗口包括:基本窗口、公共窗口、弹出窗口、关闭窗口、返回窗口和移动窗口,如下图所示:
下面就来看一下如何使用这些功能键,及这些功能键的作用。
1、按下任务栏的 [元件] » [功能键] 按钮后即会开启 [功能键] 元件属性对话窗,正确设置各项属性后按下确定键,即可新增一个 [功能键] 元件。
2、一般属性界面设置(最主要的设置)
描述:用于对要设置的功能键进行注释。
当按钮松开后发出指令:勾选后,只有当按下此按钮并松开后才会出发执行动作。
2.1、窗口切换:用于设定当前功能键要切换的窗口。同时搭配[窗口编号]选择使用。点击窗口切换后的展开按钮可选择要实现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2.1.1、切换基本窗口和公共窗口,直接在[窗口编号]选择要切换画面即可。常用于HMI不同显示画面的切换,如在HMI画面设计中的手动和自动操作页面切换。
2.1.2、弹出窗口:当手动按此按钮或执行条件触发时弹出要显示的画面,常用于报警信息弹窗,密码输入弹窗等。
PS:使用弹出窗口时需要先另外建立一个需要弹窗的窗口界面,此弹窗大小小于HMI屏的全屏尺寸,这样才能使弹窗悬浮在触发弹窗界面之上。如下图所示:
勾选“当父窗口被关闭时结束弹出窗口”时如上图的原窗口切换页面弹窗也会被关闭。不勾选时需要单独在弹窗中设计[关闭窗口]功能键来关闭弹窗。
类型:可设定是否显示窗口控制条,不显示时弹窗会出现在固定的位置不能移动。
2.2、关闭窗口:搭配弹窗使用,用于手动关闭弹窗使用。所以此功能键要设计在要关闭的弹窗上,而不用设定窗口编号。
2.3、返回窗口:用于返回上一个窗口,比如窗口10切换到12,在窗口12上设定了此功能键,按下此按钮则返回窗口10.
3、键盘输入:用于设计键盘输入。主要用在[数值]与[字符]元件需要使用键盘来输入数字或文字的场合。等同与键盘输入功能。可以设计的按键如下图所示:
各个按键说明:
Enter: 与键盘的输入 (Enter) 动作相同。
Backspace: 与键盘的后退删除 (Backspace) 动作相同。
Clear: 清除寄存器中已输入的数据。
Esc: 与使用 [关闭窗口] 功能相同,可用来关闭弹跳出的键盘窗口。
Delete: 与键盘的删除 (Delete) 动作相同,可将光标右方的一个字符删除。
Left: 与键盘的←动作相同,可将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Right: 与键盘的→动作相同,可将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
Line feed: 换行。
Inc: 将数值+1。
Dec: 将数值-1。
ASCII/UNICODE: 设置键盘的输入字符。
4、触发宏指令:勾选此项需要事先建立宏指令(宏指令使用后续更新)。
5、窗口控制条:用于配合弹窗使用,设计在弹窗中,先点一下控制条按钮,再点一下要将弹窗移动的位置,窗口就会自动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6、画面截取:当勾选此项时,HMI画面中设定的此按钮会将当前画面截屏并存储到设定的U盘内。如果链接打印机,则会将截屏传给打印机打印。
PS:使用打印机时需要先在HMI系统参数设定[HMI属性]中链接打印机。如下图所示:
7、导入用户数据:勾选后点击设置,弹出设置界面。
8、安全:用于设置按钮的使用权限,防误触等。
9、图片:用于设置按钮的显示效果,可以使用系统图库中的效果图也可使用纯色的向量图。
10、标签:设置当前功能按钮的文字注释。
11、轮廓:设置当前按钮的大小和在触摸屏中的位置坐标。
展示部分功能按钮的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