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威纶通HMI新建一个工程文件
1、双击打开威纶通HMI编程软件(前面一篇已经介绍了关于软件的下载和安装),点击“开新文件”显示可以选择的HMI型号列表,如下图所示:
2、选择一个型号的屏后,勾选下方的“使用范本”,点击“确定”进入系统参数设置界面,默认显示[设备]窗口,此时可以看到目前HMI的一些信息(如型号,通讯站号等)。下方还有“新增设备/服务器”按键,如下图所示:
3、点击“新增设备/服务器”键,打开通讯设备设定界面,设置要连接的设备,参数设定界面中,相关设定项如下图所示:
4、点击“设备类型”后面的三角符号弹出要连接的设备品牌列表选项,其中可以看到威纶通HMI支持的其他品牌总览,选定品牌后会显示对应品牌下的具体型号,如下图所示:
PS:HMI与目前市面上现有的PLC或通讯协议都支持。像西门子,三菱,欧姆龙,FANUC,施耐德,ABB等。
此处以三菱目前主流的FX5U为例。
5、选定好品牌及PLC具体型号后,选择此PLC要连接的通讯接口,FX5U自动了以太网通讯口,此处选以太网。
6、点击IP“设置”按键,进行设定IP地址及端口号,此处的端口号在PLC端设定时可以看到,后面PLC设定时注意看。
7、设备预设站号这里一般采用默认,最好不要修改,容易导致通讯异常。
8、PLC端设定,通讯协议TCP,端口号4999,对应第六步中提到的端口号设定,IP地址设定时需要HMI和PLC在同一个网段内。
9、关于HMI的其他设定项因不同型号的触摸屏支持的功能不一样,需要结合型号不做重点说明。
10、完成以上步鄹后,会生成一个如下所示编辑窗口,此时可以先将设定下载到HMI中,PLC端也对应下载设定参数测试通讯是否正常。
11、通讯正常后就可以开始设计操作界面。此时在元件功能栏下,输入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或一个状态指示灯。编译后保存,下载到HMI中,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工程文件建立。
结语:对于其他型号的PLC通讯可以在第四步和第五步中变更,选对通讯协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