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4):
如何使用条形码扫描仪
扫码枪常用的通讯协议有RS232,RS485,MODBUS,USB口等。其中RS232协议是最常见的传统通讯方式,通过串行端口传输数据,稳定性好就是传输速度慢些。现在主流USB接口类型分USB-KBW即插即用,USB-COM虚拟串口和USB-HID高速传输三种通讯方式。
威纶通HMI支持USB或COM Port通讯端口链接条码扫描仪。需要先设定相关设备信息。
1、点击任务栏【常用】-【系统参数】打开参数设置界面,点击【新增设备/服务器】来新增一个设备装置。如下图所示:
2、在“设备类型”后面链接清单中选择条码扫描仪,接口类型选择RS232,下方可以看到一个COM口号设定,如下图所示:
3、点击端口后面的“设置”打开端口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通讯端口设置
是指与HMI硬件对应的COM口,波特率、数据位、检验位、停止位等设定。
参数设置:
当勾选[条形码扫描仪]时,若该装置读取速度慢,可以将下面的超时时间拉长来读取完整的数据。
若勾选[键盘]时,可设置透过键盘输入数据的有效时间范围,系统在开始输入数据时才计时。
可读取的byte数目:用于限制条形码扫描仪读取的字节数,同时避免读取过多的数据,导致时间增加。设置范围位10-1024字节。
PS:如果实际读取的字节数超过设置值,将无法读取。
起始码:条形扫描仪读取到的第一个数据必须与起始码相同,否则视为无效的数据而忽略读取的数据。并且起始码不会被放在条形码扫描仪对应的地址中。
STX:以0x02为起始码。
ETX:以0x03为起始码。
结束码:用于标记数据的结尾,当读取到结束码时,表示读取到一笔完整的数据。
STX:以0x02为结束码。
ETX:以0x03为结束码。
CR/LF:以0x0a或0x0d为结束码。
完成上述设置后,即可在[设备清单]中出现一个新的条形码扫描仪装置。设置元件时可选择相应的地址类型。
地址范围:
假设目前条形码扫描仪的设置如下图,且读取到的条形码为9421007480830,图中的数值元件 (BYTES) 的地址为BARCODE 0,字符元件 (BARCODE) 的地址为BARCODE 1 ~ n。
PS:一台HMI只能链接一台USB接口的条形码扫描仪。当工程文件列表中有USB条形码扫描仪时,系统寄存器LB-9064将自动被置为ON。如果此时需要恢复USB键盘的功能并暂停使用USB条形码扫描仪,可以将LB-9064置为OFF。
  <o:page></o: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