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呀~今天想和大家聊聊 PLC 和变频器这对 “工业好搭档”。很多刚接触工控的朋友会觉得这俩东西有点难,但其实只要搞懂它们的关系和接线方法,上手一点都不复杂。接下来我就用最通俗的话,带大家一步步搞明白怎么用 PLC 控制变频器~

楼主:
  先搞懂:PLC 和变频器到底是啥关系?其实 PLC 和变频器是 “包含与被包含” 的关系,就像手机和拍照功能一样 —— 手机能做的事很多,拍照只是其中一项;PLC 能控制的设备不少,变频器就是它常控制的 “小伙伴” 之一。
它们最终目的都是控制电机,但分工不一样:
变频器更 “专一”,它不能编程,主要工作是改变电源的频率、电压,让电机能调整转速。比如你家风扇的档位调节,本质就是改变频率,变频器干的就是类似的活,它的输出频率可以设成固定值,也能让 PLC 来动态控制。

PLC 更 “全能”,它能编程,除了控制变频器,还能控制指示灯、传感器、气缸等各种电气元件,应用场景更广,比如生产线的自动化控制、电梯运行逻辑等都离不开它。而且 PLC 的控制精度更高,像精密机床需要精准控制转速,就必须靠 PLC 来统筹。

举个生活里的例子:如果你想让电机早上 9 点正转、10 点反转,单靠变频器做不到,但 PLC 可以编程设定时间,再给变频器发指令,让变频器配合调整电机转速和方向,两者配合才能完成复杂任务。

---

  PLC 基本结构:记住这 3 个 “存储器” 就够了想用好 PLC,得先知道它的核心部件 —— 存储器。就像我们的电脑有 C 盘、D 盘,PLC 的存储器也分了 3 类,各自有不同作用。
系统程序存储器:这是 PLC 的 “出厂设置区”,里面存着厂家写好的系统程序,而且固化在 ROM 里,咱们用户改不了。它就像手机的操作系统,决定了 PLC 的基础性能,主要干三件事:

负责系统管理,让 PLC 按顺序运行,不 “乱套”;
把我们写的 PLC 程序翻译成机器能懂的语言,方便 CPU 执行;
提供标准程序模块,让我们调用起来更方便

用户程序存储器:这是咱们自己的 “工作区”,里面存的是根据实际需求写的应用程序。现在先进的 PLC 都用快闪存储器,不用装后备电池,就算断电,咱们写的程序也不会丢,就像把文件存在 U 盘里一样安全。

工作数据存储器:这是 PLC 的 “临时记事本”,专门存工作时产生的数据,比如开关的通断状态、传感器检测到的数值等。它里面有两个重要区域:

元件映像寄存器:记录开关量、定时器、计数器的状态,比如 “正转按钮是否按下”“计数器计到多少了”;

数据表:存各种可变参数,比如 A/D 转换后的数字量、运算结果等,就像我们记账本里的实时数据。

---

  变频器基本结构:4 个核心部分,让电机 “变速跑”变频器的作用是把工频电源(咱们家里插座的 50Hz 或 60Hz 电)变成不同频率的电,让电机能快慢调节。它的内部主要有 4 个核心部分,就像一条 “电力加工流水线”。
整流电路:先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相当于 “把波浪形的电捋直”;

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后的直流电进行平滑滤波,让电流更稳定,就像给水流装个过滤器;

逆变电路:再把直流电变回交流电,而且能调整频率,这一步是变频器的 “核心技能”;

控制电路:相当于 “指挥中心”,负责控制主电路的运行,保证整个过程不出错。
如果是像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复杂运算的,还会多一个专门算转矩的 CPU,就像给流水线加了个 “计算器”,让控制更精准。

---

  PLC 与变频器的 3 种连接方法:各有优缺点,按需选!知道了两者的结构,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们连起来。常见的有 3 种方法,我分别说说它们的用法和注意事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

① 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接线简单,但要注意匹配

PLC 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会输出 0~5V 电压或 4~20mA 电流,把这个信号传给变频器,就能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比如你想让电机从慢到快平滑加速,就可以用这种方式。但要注意两点:
得选和变频器输入阻抗匹配的 PLC 模块,不然信号会不准;

PLC 的模拟量模块价格不便宜,而且接线时要把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线分开走,避免噪声干扰。

举个例子:如果你用 PLC 控制传送带速度,想让传送带慢慢加速(避免货物滑落),就适合用这种方法,通过模块输出逐渐变大的电流,让变频器慢慢提高频率。

② 开关量输出控制:抗干扰强,但只能 “有级调速”

PLC 的开关量输出端子可以直接连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端子,比如控制电机的启动 / 停止、正反转、点动等。
这种方式接线简单,抗干扰能力也强,比如车间里粉尘多、电机多,用这种方法不容易出故障。但它的缺点是只能分档调速,比如只能设 “高速、中速、低速”,不能像模拟量那样连续变速。
还要注意两个细节:
用继电器连接时,要定期检查触点,避免接触不良导致误操作;
用晶体管连接时,要算好晶体管的电压、电流容量,别超过它的承受范围。
比如你控制一台搅拌机,只需要 “搅拌(高速)、搅拌(低速)、停止” 三个状态,用这种方法就很合适,编程简单还稳定。

③ 通讯控制:(后面会详细说,先记住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

  实操:PLC 控制变频器,让电机正反转!学会了连接方法,咱们来练个实操 —— 让电机正反转。跟着下面的步骤做,很快就能搞定。
先按接线图把线接好,检查一遍有没有接错,然后启动电源,准备设置变频器参数;

按变频器上的 “MODE” 键进入参数设置模式,找到 Pr.79 这个参数,把它设为 “2”——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 “外部操作模式”,就是让电机的启动信号从 STF、STR 端子输入,转速调节从 2、5 端子这些外部端子输入;

设置完后,连续按 “MODE” 键退出参数设置模式;
按下正转按钮,你会看到电机慢慢转起来,方向是正转;
想让它停,按停止按钮就行;
再按反转按钮,电机就会反向转动;

这里有个小细节:如果电机正在正转,你突然按反转按钮,它不会马上反转,而是先停下来,再开始反转;反过来也一样,这样能保护电机,避免突然换向损坏零件。

---

  PLC 和变频器的 6 种通讯方式:从简单到复杂,总有一款适合你!除了前面说的模拟量和开关量控制,通讯控制是工业上最常用的方式。不同的通讯方式有不同的优缺点,我整理了 6 种常见的,你可以根据项目需求选。

1. 开关量信号通讯:简单但调速不精细

就是把 PLC 的输出点、COM 点直接连变频器的 STF(正转)、RH(高速)、RM(中速)、RL(低速)这些端子。
优点:接线简单,能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多段速运行;

缺点:调速曲线不是连续的,比如只能从低速跳到中速,不能慢慢加速,没法精细调节速度。

比如控制一台小型风机,只需要 “低速排风、高速排风、停止” 三个档位,用这种方式就够了。

2. 模拟量信号通讯:调速平滑,适合需要连续变速的场景

需要给 PLC 配模拟量输出模块,比如 FX1N-1DA-BD、FX2N-2DA 这些模块。
优点:编程简单,电机转速能连续变化(比如从 100 转 / 分慢慢升到 500 转 / 分),工作稳定;

缺点:如果生产线很长,控制电缆拉得远,电压信号会有损耗,影响稳定性。
比如控制包装机的传送带,需要根据包装速度慢慢调整传送带转速,就适合用这种方式。

3. RS-485 通讯:最常用,性价比高

这是工业上用得最多的方式,PLC 用 RS 串行通讯指令编程就行。
优点:硬件简单,只需要一根通讯线,能控制最多 32 台变频器,成本低;

缺点:编程工作量比前两种大,需要熟悉通讯指令。
比如一个车间有 20 台电机需要控制,用 RS-485 通讯就能省很多线,还方便统一管理。

4. Modbus-RTU 通讯:编程比 RS-485 简单

三菱 F700 系列变频器支持这种通讯方式,用 Modbus 协议和 PLC 通讯。
优点:比普通 RS-485 通讯的编程简单,不用自己写复杂的通讯协议;

缺点:编程工作量还是比模拟量、开关量大。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三菱 F700 系列,优先选这种方式,能少走很多弯路。

5. 现场总线通讯:速度快、距离远,适合大型项目

需要给变频器装通讯选件,比如 CC-Link 的 FR-A5NC、Profibus DP 的 FR-A5AP(A),PLC 也要配对应的通讯模块。
优点:通讯速度快,能传很远(几百米到上千米),效率高,能连很多变频器,编程简单;

缺点:造价高,适合大型生产线,小项目用不上。
比如汽车制造厂的生产线,有几十台电机分布在不同区域,用现场总线通讯就很合适,稳定又高效。

6. 扩展存储器通讯:适合小系统,成本低

优点:价格便宜,容易学,性能可靠;

缺点:最多只能控制 8 台变频器,适合电机数量少的场景。
比如一个小型加工厂,只有 5 台电机需要控制,用这种方式最划算。

---

  案例分析:三菱 PLC 控制台达变频器光说理论不够,咱们看一个实际案例 —— 用三菱 PLC 控制台达变频器。先给大家看几张案例的图片,直观感受下接线和设置。
首先要知道,不接 PLC 的话,变频器有 3 种操作方式:
直接按操作面板上的按键控制;
接按钮、电位器这些部件,通过接线端子控制;
复合操作,比如用面板设频率,用端子按钮控制启停。

但实际工作中,为了操作方便、功能更多,我们通常会用 PLC 控制变频器,主要还是前面说的 3 种基本方式:开关量控制、模拟量控制、RS485 通讯控制。

---

  3 种控制方式的硬件连接细节:手把手教你接线!前面说了控制方式,现在重点讲硬件连接 —— 接线是实操的关键,接错了不仅用不了,还可能损坏设备。

1. 开关量方式连接:重点看端子对应

变频器有很多开关量端子,比如 STF(正转)、STR(反转)、RH(高速)等。不接 PLC 时,给这些端子接开关就能控制;接 PLC 时,要把 PLC 的开关量输出端子和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端子对应连起来。
比如 PLC 的 Y001 端子连变频器的 STF 端子,当 PLC 程序让 Y001 闭合时,变频器的 STF 端子就有信号,电机就正转。如果想知道变频器有没有故障,还可以把变频器的 A、C 端子(故障输出端子)连 PLC 的 X001 端子,变频器故障时,A、C 闭合,PLC 就能检测到。

2. 模拟量方式连接:记得加模拟量模块

很多 PLC(比如三菱 FX2N-32MR)本身没有模拟量输出功能,这时候就要加模拟量输出模块,比如 FX2N-4DA。把模块的输出端子连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比如 2、5 端子),PLC 程序产生的数字量会变成 0~5V 或 0~10V 电压,传给变频器,就能控制电机转速。
比如模块输出 2.5V 电压时,变频器输出频率是 25Hz;输出 5V 时,频率是 50Hz,电机转速就跟着变。
这里有个小技巧:模拟量控制和开关量控制可以同时用,比如用开关量控制电机启停,用模拟量控制转速,这样功能更灵活。

3. RS485 通讯方式连接:一根线搞定,注意正负极

这种方式最省线,只需要一根 RS485 通讯电缆(里面有 5 根芯线)。连接时要注意端子的正负极:一台设备的发送端子(+-)要连另一台设备的接收端子(+-),不能接反。
单台变频器和 PLC 连接:直接按 “发送对接收、接收对发送” 的原则接;
多台变频器和 PLC 连接:可以串起来,最多连 32 台,最后一台变频器要把终端电阻开关拨到 “100Ω” 侧,减少信号干扰。

另外,三菱 FX PLC 本身没有 RS485 口,要装 FX2N-485BD 通信板,装的时候注意对准卡槽,别装反了。

---

  进阶实操:控制电机正反转、多档转速!最后再给大家两个进阶实操案例,学会了这两个,大部分简单的控制需求都能满足。

案例 1:控制电机正反转

先看硬件接线图,确认 PLC 的输出端子、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对应关系,比如 Y0 接 STF(正转)、Y1 接 STR(反转)、Y2 接 STOP(停止);

给变频器设参数,比如 Pr.79 设为 “2”(外部操作)、Pr.1 设为基本频率(比如 50Hz);

写 PLC 程序,逻辑很简单:按下正转按钮,Y0 通电,电机正转;按下反转按钮,Y1 通电,电机反转;按下停止按钮,Y0、Y1 都断电,电机停止。

案例 2:控制电机多档转速

三菱 FR-500 系列变频器有 RH(高速)、RM(中速)、RL(低速)三个端子,通过这三个端子的组合,能实现 7 档转速控制。
硬件接线:PLC 的 Y0 接 RH、Y1 接 RM、Y2 接 RL、Y3 接 STF;
设变频器参数:比如 Pr.2(高速频率)设为 50Hz、Pr.3(中速频率)设为 30Hz、Pr.4(低速频率)设为 10Hz;

写 PLC 程序:比如 Y3(STF)通电时,Y0(RH)通电就是高速,Y1(RM)通电就是中速,Y2(RL)通电就是低速,不同组合还能出其他档位。

---

今天把 PLC 和变频器的通讯接线、控制方式都讲透了,从基础概念到实操步骤,希望能帮到刚入门的朋友。其实工控知识不难,多动手接线、多调试程序,很快就能熟练起来~

点分享

点收藏

点在看

点点赞
点个关注
下次还能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