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拟量输入模块概述

楼主:
1.1 模块类型与基本原理
西门子 S7-1200 系列 PLC 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主要用于将外部传感器输出的连续变化信号 (如电压或电流) 转换为 PLC 可处理的数字信号。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这些模块是连接物理世界与数字控制的桥梁,广泛应用于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的测量与控制。
S7-1200 系列常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包括 SM 1231 (4 通道)、SM 1231 RTD (热电阻) 和 SM 1231 TC (热电偶) 等类型。这些模块的核心功能是通过模数转换器 (ADC) 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值,转换后的数值范围通常为 0-27648,对应不同的测量范围。
1.2 输入信号类型与表示方式
模拟量输入模块支持多种信号类型,主要包括:
1.电压信号:常见范围有 0-10V、±10V、±5V、±2.5V 等。
2.电流信号:常见范围有 0-20mA、4-20mA 等。
3.温度信号:通过专用模块可直接连接热电阻 (如 PT100) 和热电偶 (如 K 型)。
模拟量输入模块将输入信号转换为数字值,数值范围如下:
•标准范围:0-27648 (对应 0-10V/4-20mA)
•上溢值:32767 (16#7FFF)
•下溢值:-32768 (16#8000)
这些数值表示了输入信号的大小,PLC 通过处理这些数字值实现对物理量的监测和控制。
二、两线制、三线制与四线制传感器接线详解
2.1 两线制传感器接线方式
2.1.1 基本原理与接线方法
两线制传感器是最简单的连接方式,传感器的两根线同时负责供电和信号传输。在这种连接方式中,PLC 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不仅要接收信号,还要为传感器提供电源。
接线步骤:
1.将 24V 直流电源的正极连接到模拟量输入模块的 L + 端子。
2.传感器的正极 (+) 连接到模块的 "I+" 端子 (如通道 0 的 + I0)。
3.传感器的负极 (-) 连接到模块的 "M" 端子 (如通道 0 的 M0)。
4.模块的 M 端子与 24V 直流电源的负极连接,形成完整回路。
对于 SM 1231 模块,两线制传感器的典型接线如下:
传感器+ → +I0 传感器- → M0 24V+ → L+ 24V- → M0 |
2.1.2 信号板的特殊考虑
对于信号板 (SB1231),两线制传感器的接线略有不同:
1.通信板从左数第 3 端子 (R) 和第 4 端子 (0+) 短接。
2.开关电源 DC24 + 连接传感器的正极。
3.传感器的负极连接到信号板的 5 端子 (0+)。
4.信号板的 6 端子 (0-) 连接到开关电源的负极。
2.1.3 注意事项
使用两线制传感器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电源匹配:确保模块提供的电源电压与传感器要求的工作电压一致,通常为 24V DC。
2.共地问题:传感器的负极必须与模块的 M 端子可靠连接,以确保信号参考电位一致。
3.极性正确:连接时注意传感器的正负极不要接反,否则可能导致测量错误或模块损坏。
4.量程匹配:在模块组态中设置正确的信号类型和量程范围,确保与传感器输出匹配。
2.2 三线制传感器接线方式
2.2.1 基本原理与接线方法
三线制传感器包含三根线:一根电源线 (通常为红色或棕色)、两根信号线 (通常为黑色和蓝色)。其中,电源线用于提供电源,两根信号线分别传输信号的正极和负极,其中电源负极与信号负极通常共用一根线。
接线步骤:
1.将 24V 直流电源的正极连接到传感器的电源正极。
2.传感器的信号正极连接到模块的 "I+" 端子。
3.传感器的信号负极 (与电源负极共用) 连接到模块的 "M" 端子。
4.模块的 M 端子与 24V 直流电源的负极连接,形成完整回路。
对于 SM 1231 模块,三线制传感器的典型接线如下:
传感器电源+ → 24V+ 传感器信号+ → +I0 传感器公共端(-) → M0 24V- → M0 |
2.2.2 特殊考虑
三线制传感器的接线需要特别注意共地问题:
•PLC 上的 "3M" 端子应连接到 0V,确保传感器与 PLC 共地。
•传感器电源正极接 24V,0V 与信号负极均连接到 "3M" 端。
对于电压型三线制传感器,接线方式略有不同:
•一根线接 24V
•一根线接 0V
•第三根线接模拟量输入端
2.2.3 注意事项
使用三线制传感器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共地要求:必须确保传感器的公共端与模块的 M 端子可靠连接,以避免共模电压干扰。
2.信号类型设置:在模块组态中需将测量类型设置为四线制测量传感器,电流输入负端必须桥接到地。
3.电源隔离:如果传感器与 PLC 使用独立电源,必须确保它们的接地系统连接良好,以避免电位差引起的测量误差。
4.线路阻抗:由于增加了一根信号线,需要注意线路阻抗对信号质量的影响,特别是在长距离传输时。
2.3 四线制传感器接线方式
2.3.1 基本原理与接线方法
四线制传感器有四根线:两根电源线和两根信号线。这种连接方式中,传感器由独立的电源供电,信号线仅负责传输信号,不承担供电功能。
接线步骤:
1.为传感器提供独立的 24V 直流电源,确保其正负极连接正确。
2.传感器的信号正极 (+) 连接到模块的 "I+" 端子 (如通道 0 的 + I0)。
3.传感器的信号负极 (-) 连接到模块的 "M" 端子 (如通道 0 的 M0)。
4.传感器的电源负极应与模块的 M 端子连接,确保共地。
对于 SM 1231 模块,四线制传感器的典型接线如下:
传感器信号+ → +I0 传感器信号- → M0 传感器电源+ → 外部24V+ 传感器电源- → M0 |
2.3.2 特殊考虑
对于电压型四线制传感器,接线方式略有不同:
1.传感器的正电压输出连接到模块的 "U+" 端子。
2.传感器的负电压输出连接到模块的 "M" 端子。
3.确保传感器的供电电源独立且工作正常。
2.3.3 注意事项
使用四线制传感器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独立电源:确保为传感器提供的独立电源电压稳定且符合传感器要求。
2.共地连接:传感器的电源负极必须与模块的 M 端子连接,以确保共地,减少干扰。
3.信号隔离:如果传感器与 PLC 系统存在较大电位差,建议使用信号隔离器,避免损坏模块。
4.线路布局:电源线和信号线应分开布线,避免相互干扰,特别是在长距离传输时。
2.4 三种接线方式的比较与选择
接线方式 | 线数 | 电源提供 | 抗干扰能力 | 适用场景 |
两线制 | 2 | 模块提供 | 一般 | 短距离、简单应用 |
三线制 | 3 | 外部电源 | 较好 | 需要独立电源的场合 |
四线制 | 4 | 外部电源 | 最好 | 高精度、长距离传输 |
选择建议:
•两线制:适用于传感器距离 PLC 较近,且对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优点是布线简单,成本低。
•三线制:适用于需要独立电源,但对共模干扰要求较高的场合。相比两线制,抗干扰能力更强。
•四线制:适用于高精度测量、长距离传输或环境干扰较大的场合。虽然布线复杂,但抗干扰能力最强,信号质量最好。
三、电压型与电流型传感器接线详解
3.1 电压型传感器接线方式
3.1.1 基本原理与接线方法
电压型传感器直接输出电压信号,常见范围有 0-10V、±10V、±5V 等。对于 S7-1200 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电压信号可以直接连接,无需额外的信号转换。
接线步骤:
1.电压型传感器的正极 (+) 连接到模块的 "U+" 端子 (如通道 0 的 + U0)。
2.传感器的负极 (-) 连接到模块的 "M" 端子 (如通道 0 的 M0)。
3.如果传感器需要外部供电,确保其电源连接正确且工作正常。
对于 SM 1231 模块,电压型传感器的典型接线如下:
3.1.2 注意事项
使用电压型传感器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量程匹配:确保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与模块的输入量程匹配,例如 0-10V 或 ±10V。
2.输入阻抗:电压型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应与模块的输入阻抗相匹配,以确保测量精度。
3.共地要求:传感器的负极必须与模块的 M 端子可靠连接,以确保共地。
4.屏蔽措施:使用屏蔽电缆,并将屏蔽层在 PLC 侧单端接地,以减少电磁干扰。
3.2 电流型传感器接线方式
3.2.1 基本原理与接线方法
电流型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常见范围有 0-20mA、4-20mA 等。电流信号在长距离传输中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因此在工业应用中更为常用。
两线制电流传感器接线:
1.将 24V 直流电源的正极连接到模块的 L + 端子。
2.传感器的正极 (+) 连接到模块的 "I+" 端子。
3.传感器的负极 (-) 连接到模块的 "M" 端子。
4.模块的 M 端子与 24V 直流电源的负极连接,形成完整回路。
四线制电流传感器接线:
1.为传感器提供独立的 24V 直流电源。
2.传感器的信号正极 (+) 连接到模块的 "I+" 端子。
3.传感器的信号负极 (-) 连接到模块的 "M" 端子。
4.传感器的电源负极与模块的 M 端子连接,确保共地。
对于 SM 1231 模块,电流型传感器的典型接线如下:
3.2.2 特殊考虑
对于 S7-1200 CPU 自带的模拟量输入通道 (如 CPU 1214C 自带的模拟量输入),如果要接入 0-20mA 电流信号,可并联一个 500Ω 的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换为 0-10V 电压信号。但需要注意:
1.这种方法的精度无法保证,仅适用于简单应用。
2.必须注意电阻的功率消耗,确保其能承受相应的电流。
3.2.3 注意事项
使用电流型传感器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信号类型设置:在模块组态中必须将信号类型设置为电流,并选择正确的量程范围。
2.负载限制:确保传感器到模块的回路总电阻不超过模块的最大允许值,以避免信号衰减。
3.断线检测:对于 4-20mA 信号,可以启用模块的断线诊断功能,当电流低于 4mA 时判断为断线故障。
4.屏蔽接地:使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在 PLC 侧单端接地,避免形成接地环路。
四、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软件配置
4.1 TIA Portal 中的硬件组态
4.1.1 添加模拟量输入模块
在 TIA Portal 中配置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步骤如下:
1.创建新项目:启动 TIA Portal,创建一个新项目并添加 S7-1200 PLC。
2.打开设备视图:在项目树中选择 "设备与网络",然后双击 PLC 图标打开设备视图。
3.添加模块:点击 "添加模块" 按钮,选择 "模拟量输入" 模块,例如 "AI 4x0-10V" 或 "AI 4x4-20mA"。
4.配置模块参数:双击添加的模块,打开属性窗口,配置模块参数。
对于 SM 1231 模块,需要设置以下基本参数:
•模块类型:选择正确的模块型号,如 6ES7 231-4HD32-0XB0。
•通道参数:为每个通道设置信号类型 (电压或电流) 和量程范围。
•滤波设置:设置输入滤波时间,以减少信号噪声。
•诊断设置:启用断线诊断、溢出诊断等功能,以便及时发现故障。
4.1.2 通道配置详解
每个模拟量输入通道都需要进行详细配置:
1.测量类型:选择电压或电流信号。
2.电压范围:如果是电压信号,选择合适的范围,如 0-10V、±10V 等。
3.电流范围:如果是电流信号,选择合适的范围,如 0-20mA、4-20mA 等。
4.滤波设置:设置滤波强度,通常有弱 (4 个周期)、中 (16 个周期)、强 (64 个周期) 等选项。
5.诊断功能:
◦启用断线诊断:适用于电流信号,当信号中断时触发报警。
◦启用溢出诊断:当输入信号超过量程上限时触发报警。
◦启用下溢诊断:当输入信号低于量程下限时触发报警。
在 TIA Portal 中,通道配置界面通常如下所示:
通道0: 测量类型: 电压 电压范围: +/-10V 滤波: 弱(4个周期) 启用断路诊断: 是 启用溢出诊断: 是 启用下溢诊断: 是 |
4.2 模拟量数据的读取与处理
4.2.1 模拟量输入地址
在 S7-1200 中,每个模拟量输入通道都有对应的输入地址:
•第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起始地址通常为 IW64。
•每个通道占用一个字 (16 位) 的地址空间。
•例如,第一个模块的四个通道地址依次为 IW64、IW66、IW68、IW70。
这些地址可以在 TIA Portal 的模块属性中查看和修改。
4.2.2 模数转换与数值处理
S7-1200 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值,范围通常为 0-27648。要将这些数字值转换为实际的物理量,需要进行以下处理:
1.读取原始值:使用 PIW 指令读取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原始值:
L PIW 64 // 读取AI通道0的原始值 T MW 0 // 存储到中间变量MW0 |
1.转换为工程值:将原始值转换为实际的物理量值:
REAL_VALUE := (INT_TO_REAL(MW0) - 0) / (27648 - 0) * (10.0 - 0.0) + 0.0; |
其中,10.0 和 0.0 分别代表量程的上限和下限。
1.标准化与缩放:TIA Portal 提供了标准化 (NORM_X) 和缩放 (SCALE_X) 指令,简化转换过程:
NORM_X指令将原始值(0~27648)转换为浮点数(0.0~1.0) SCALE_X指令将浮点数映射到实际工程值(如0.0~100.0℃) |
4.2.3 诊断处理
为了及时发现模拟量输入系统的故障,可以启用诊断功能并编写相应的处理程序:
1.启用诊断功能:在模块属性中启用断线诊断、溢出诊断等功能。
2.添加诊断中断组织块 (OB82):当诊断事件发生时,PLC 会调用 OB82,可以在 OB82 中编写故障处理程序。
3.读取诊断信息:在 OB82 中,可以通过读取特定的系统状态字来获取详细的诊断信息。
4.3 常见配置错误及解决方法
在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配置过程中,常见的错误及解决方法如下:
1.模块无法识别:
◦可能原因:模块未正确插入或组态错误。
◦解决方法:检查模块是否插紧,确认组态中的模块型号与实际模块一致。
1.信号类型不匹配:
◦可能原因:组态中设置的信号类型与实际传感器类型不一致。
◦解决方法:重新配置模块参数,确保信号类型设置正确。
1.量程设置错误:
◦可能原因:组态中设置的量程范围与传感器输出范围不匹配。
◦解决方法:调整量程设置,使其与传感器输出范围一致。
1.滤波设置不当:
◦可能原因:滤波时间过长导致信号响应缓慢,或过短导致信号噪声大。
◦解决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滤波时间,平衡响应速度和信号质量。
1.诊断功能未启用:
◦可能原因:未启用断线诊断或溢出诊断功能。
◦解决方法:在模块属性中启用相应的诊断功能,并添加 OB82 组织块处理诊断事件。
五、模拟量输入系统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5.1 常见硬件故障及排查方法
5.1.1 信号异常或丢失
当模拟量输入信号异常或丢失时,可按以下步骤排查:
1.检查电源:
◦确认 PLC 和模拟量输入模块已正确供电,电源电压稳定。
◦检查传感器的供电是否正常,特别是对于两线制传感器。
1.检查接线:
◦检查传感器与模块之间的接线是否松动、短路或断路。
◦确认接线极性是否正确,特别是对于电压型和电流型传感器。
◦检查屏蔽层是否正确接地,避免干扰。
1.检查传感器:
◦使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如果是两线制传感器,检查其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1.检查模块:
◦观察模块上的 LED 指示灯,判断模块是否正常工作。
◦尝试将传感器连接到其他通道,以确定是否是单个通道故障。
5.1.2 信号波动或不准确
当模拟量输入信号波动大或不准确时,可能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如下:
1.干扰问题:
◦可能原因:周围存在电磁干扰,如变频器、电机等设备。
◦解决方法:使用屏蔽电缆,确保屏蔽层单端接地;将模拟量信号与动力电缆分开布线。
1.共模电压问题:
◦可能原因:传感器与 PLC 之间存在共模电压差。
◦解决方法:将传感器的负极与模块的 M 端子直接连接,消除共模电压差。
1.接线问题:
◦可能原因:接线端子松动或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拔接线端子,确保连接可靠;必要时清洁端子。
1.传感器故障:
◦可能原因:传感器老化或损坏,导致输出信号不稳定。
◦解决方法:使用万用表检查传感器的输出,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5.1.3 模块故障指示灯
模拟量输入模块通常有状态指示灯,可帮助判断故障类型:
•SF/DIAG 指示灯 (红色):
◦常亮:表示硬件故障或组态错误。
◦闪烁:表示模块内部诊断到错误,如断线、超限等。
•通道指示灯:
◦绿色:表示通道正常工作。
◦红色:表示通道出现错误。
5.2 软件诊断方法
5.2.1 诊断缓冲区分析
S7-1200 的 CPU 和模块都有诊断缓冲区,记录发生的事件和错误。通过分析诊断缓冲区,可以获取详细的故障信息:
1.访问诊断缓冲区:
◦在 TIA Portal 中,选择在线连接 PLC,然后进入 "在线与诊断" 界面。
◦选择 "诊断缓冲区" 选项卡,查看最近发生的事件。
1.诊断事件解读:
◦每个诊断事件都有事件 ID、时间戳、描述等信息。
◦例如,事件 ID 16#2942 表示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事件 ID 16#2943 表示写入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1.模块诊断信息:
◦可以查看模块的诊断状态以及具体通道的诊断信息。
◦例如,"硬件组件已移除或缺失" 表示模块未正确连接或组态错误。
5.2.2 编程实现诊断
通过编写诊断程序,可以实时监测模拟量输入系统的状态:
1.使用诊断中断 (OB82):
◦当诊断事件发生时,PLC 会自动调用 OB82。
◦在 OB82 中可以编写处理程序,例如记录故障信息、触发报警等。
1.读取模拟量值:
◦定期读取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值,检查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对于 4-20mA 信号,可以设置下限报警 (如低于 4mA 表示断线)。
1.数值异常判断:
◦上溢值 (32767) 表示输入信号超过量程上限。
◦下溢值 (-32768) 表示输入信号低于量程下限或传感器接线错误。
◦固定值 (如 0 或 27648) 可能表示信号线断开或传感器故障。
5.3 典型故障案例分析
5.3.1 案例一:两线制传感器无信号
故障现象:两线制 4-20mA 传感器连接到 SM 1231 模块后,PLC 读取到的值为 0 或不稳定。
可能原因:
1.模块未正确供电或传感器电源未连接。
2.传感器接线错误或接触不良。
3.模块组态错误,信号类型设置不正确。
4.共地问题导致信号参考电位不一致。
排查步骤:
1.检查模块和传感器的电源是否正常,电压是否稳定。
2.使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输出电流,确认传感器工作正常。
3.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特别是传感器的正负极是否与模块的 I + 和 M 端子正确连接。
4.检查模块组态,确保信号类型设置为 4-20mA 电流输入。
5.检查共地情况,确保传感器的负极与模块的 M 端子可靠连接。
5.3.2 案例二:数值波动大
故障现象:模拟量输入值在正常范围内剧烈波动,导致控制不稳定。
可能原因:
1.信号电缆未使用屏蔽线或屏蔽层接地不良。
2.模拟量信号与动力电缆并行布线,受到电磁干扰。
3.模块的滤波时间设置过短,无法有效抑制噪声。
4.传感器安装位置振动过大,导致测量值波动。
排查步骤:
1.检查信号电缆是否使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是否在 PLC 侧单端接地。
2.检查电缆路由,确保模拟量信号远离动力电缆和其他干扰源。
3.在 TIA Portal 中增加模块的滤波时间,观察效果。
4.检查传感器安装是否牢固,必要时重新安装。
5.使用示波器观察信号波形,确认是否存在外部干扰。
5.3.3 案例三:输入值固定为最大值
故障现象: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值固定为 32767 (上溢值)。
可能原因:
1.传感器与模块之间的接线断开 (断线)。
2.传感器损坏,无法输出正确信号。
3.模块通道故障。
4.共模电压差超过模块承受范围。
排查步骤:
1.检查传感器与模块之间的接线是否完好,端子是否松动。
2.使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输出,确认是否正常。
3.将传感器连接到其他通道,确认是否为模块通道故障。
4.检查共地情况,确保传感器的负极与模块的 M 端子可靠连接。
5.对于电压型传感器,检查其供电是否正常。
5.3.4 案例四:输入值固定为最小值
故障现象: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值固定为 - 32768 (下溢值)。
可能原因:
1.传感器正负接线接反。
2.传感器输出信号低于量程下限。
3.模块通道故障。
4.共模电压问题导致信号失真。
排查步骤:
1.检查传感器的正负极是否接反,尝试对调接线。
2.使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输出,确认是否正常。
3.检查传感器的量程是否与模块设置匹配。
4.检查共地情况,确保传感器的负极与模块的 M 端子可靠连接。
5.将传感器连接到其他通道,确认是否为模块通道故障。
5.4 故障排除流程总结
针对模拟量输入系统的故障,可以按照以下流程进行排除:
1.初步观察:
◦检查模块和传感器的状态指示灯。
◦观察 PLC 的运行状态,是否有错误指示灯亮起。
1.基本检查:
◦检查电源连接是否正常,电压是否稳定。
◦检查接线是否松动、短路或断路。
◦确认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输出信号是否在范围内。
1.软件诊断:
◦查看诊断缓冲区,获取详细的故障信息。
◦检查模块的组态是否正确,参数设置是否与实际一致。
◦读取模拟量输入值,判断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1.逐步替换:
◦如果怀疑模块故障,尝试更换模块。
◦如果怀疑传感器故障,尝试更换传感器。
◦如果怀疑电缆故障,尝试更换电缆。
1.高级诊断:
◦使用示波器等工具测量信号波形,分析干扰情况。
◦检查接地系统,确保符合要求。
◦检查周围环境,排除可能的干扰源。
六、最佳实践与注意事项
6.1 系统设计最佳实践
6.1.1 布线与接地
为确保模拟量输入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应遵循以下布线与接地原则:
1.电缆选择:
◦使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采用镀锡铜网,覆盖率应在 85% 以上。
◦对于长距离传输或高干扰环境,可考虑使用双层屏蔽电缆。
1.布线方式:
◦模拟量信号电缆与动力电缆应分开布线,保持至少 30cm 的距离。
◦避免将模拟量信号电缆与高压电缆平行铺设,必要时使用金属线槽隔离。
◦不同类型的信号 (如电压、电流) 应分开布线,避免相互干扰。
1.接地系统:
◦采用单点接地方式,所有模拟量信号的参考点 (M 端子) 应连接到同一接地点。
◦屏蔽层应在 PLC 侧单端接地,避免形成接地环路。
◦接地电阻应小于 1Ω,接地线应尽量短而粗。
6.1.2 系统配置建议
在设计模拟量输入系统时,应考虑以下配置建议:
1.模块选择: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块类型和通道数量。
◦对于高精度测量,选择分辨率高的模块 (如 16 位模块)。
◦考虑系统扩展需求,预留适当的备用通道。
1.参数设置:
◦根据传感器类型和量程,正确设置模块参数。
◦合理设置滤波时间,平衡信号响应速度和噪声抑制效果。
◦启用必要的诊断功能,如断线诊断、溢出诊断等。
1.冗余设计:
◦对于关键测量点,考虑采用冗余配置 (如双传感器、双模块)。
◦重要信号可采用不同类型的传感器进行交叉验证。
◦设计备用通道,便于在故障时快速切换。
6.2 日常维护建议
为确保模拟量输入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应进行定期维护:
1.定期检查:
◦每月检查一次接线端子是否松动,确保连接可靠。
◦检查模块和传感器的工作温度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清洁模块和传感器的外壳,避免积尘影响散热。
1.性能测试:
◦每季度使用标准信号源测试模块的测量精度。
◦比较多个传感器的测量值,确认是否存在异常偏差。
◦检查诊断功能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进行测试。
1.记录管理:
◦建立维护记录,记录每次检查和维护的结果。
◦记录故障发生的时间、现象和处理方法,便于分析和预防。
◦保存模块和传感器的技术参数和校准证书。
6.3 安全注意事项
在安装、维护和故障排除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安全事项:
1.断电操作:
◦在进行任何接线或维护操作前,必须断开相关电源。
◦确认电源断开后,等待至少 5 分钟,确保电容放电完毕。
1.防触电措施:
◦操作前检查工具和设备是否完好,绝缘是否良好。
◦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如绝缘手套、安全眼镜等。
◦避免同时接触带电部件和接地部件,防止触电。
1.防短路措施:
◦确保接线端子牢固,避免导线裸露部分相互接触。
◦使用合适的电缆规格,避免过载。
◦在通电前检查线路是否正确,防止短路。
1.防静电措施:
◦在接触模块或传感器前,先释放身体静电。
◦使用防静电垫和腕带,特别是在干燥环境中。
◦避免在地毯等易产生静电的表面操作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