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FVD-B变频器外部端子启停+电位器调速。

楼主:
台达变频器为FVD-B型,外部启停加电位器调速,这种功能是怎么实现的?这个视频就来聊一下。
·首先来看接线,变频器的电源接RST变频器端子,变频器的输出也就是电机线接变频器的UVW端子,外部启停信号接变频器的FWD端子和变频器多功能端子DCM,变频器的调速电位器接变频器的正负10V端子以及UVW端子和ACM端子。
·第一个参数:把00-02设置成9,它的意思是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不管是新的变频器还是旧的变频器,在设置参数之前一定要把它恢复到出厂设置,这是为了防止在设置参数之前已经被别人设置了其他参数。
·第二个参数:变频器的频率来源设定。很多人不明白频率来源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汽车中的油门,就是想让汽车跑多快,就是指想让变频器运转多快,就是速度。
具体采用哪种方法进行调速?说明书上提供了有六种方法,采用的就是外接电位器0~10V进行调速,所以就选择01。如果采用其他方法调速就选择其他。
·第三个需要设定的参数:变频器的运转指令。变频器的运转指令就相当于汽车中的前进挡、后退挡和零位,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想让变频器正转、反转和停止是靠哪一些方法?说明书提供了五种方法。
→因为启停信号是靠外部端子控制,所以选择01。
→如果是采用面板控制就选择00。
→如果要采用其他方法就根据说明书进行选择。
当变频器的频率指令和运转指令设置正确之后,这个时候电机就可以运转起来。为了更好的让变频器跟电机进行更好的适配,所以这个时候还需要对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进行设置。电机参数就按照电机的铭牌数据把它输入到变频器内部就可以了。
07-00这个参数是电机的额定电流参数设置,根据电机铭牌进行设置。
·07-01是电机的空载电流,有的电机有标注,有的电机没有标注,如果没有标注就按照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这样也是可以的。
·07-04是电机的极数设置,也是电机的转速,也是根据电机的铭牌实际数据进行输入。
这些参数设置完成之后,电机基本运行是可以满足,其他参数可以采用默认值或者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再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