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09):
序号

词汇

音标

解释

例句

Structured Text
英/ˈstrʌktʃəd/
英/tekst/
adj. 有结构的,结构型的
n. 文本
Structured text is one of the five languages supported by the IEC 61131-3 standard, designed for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 (PLCs).
结构化文本是IEC 61131-3标准支持的五种语言之一,专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设计。

Operators
/ˈɒpəreɪtə(r)s/
n.[计]运算符(operator 的复数)
Operators in ST
ST中的运算符
ST语言中的运算符举例:
+    Add   相加
-   Subtract
< , > , <= , >=Comparison  比较
=Equality 等于
<>Inequality 不等于

Reusable
/ˌriːˈjuːzəb(ə)l/

adj. 可以再度使用的,可重复使用的
Creating Reusable, Hardware Independent Motion Control
Applications via IEC 61131-3 and PLCopen Function Blocks
通过IEC 61131-3和PLCopen功能块创建可重用的,硬件独立的运动控制应用程序

second
/ˈsekənd/
n.秒(时间单位)
num.第二(的),第二个(的)
wait 2.5 seconds
等待2.5S

dwell time
/dwel taɪm/
停留时间
Dwell time(G04)
Dwell time(#TIME)

Scope
View
/skəʊp/
/vjuː/

n.观测仪器(如望远镜、显微镜等)
n.(文本或图表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显示方式
软件示波器
The  TwinCAT 3  Scope View is a software oscilloscope .
TwinCAT 3 Scope View是一款软件示波器

oscilloscope

/əˈsɪləskəʊp/
[电子] 示波器
Finally, the virtual oscilloscope effect figure was depicted.

并给出了虚拟示波器的效果图

scrap  material美/skræp məˈtɪriəl/废料: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或剩余物,通常可以用于再次加工或回收利用。
The company recycles all of its  scrap material  to reduce waste.
该公司回收所有的废料减少浪费

widget

/ˈwɪdʒɪt/
n.部件、控件
n.界面工具集
widget toolkit  英/ˈtuːlkɪt/
部件工具箱(部件工具箱是程序设计中的GUI构件集合,以库或应用程序框架形式出现)

minimum
/ˈmɪnɪməm/
adj.
最小的,最低限度的
minimum wage
英/ˌmɪnɪməm ˈweɪdʒ/
最低工资:通常是由法律或合同规定的最低支付标准,适用于所有或特定类别的雇员。

maximum
/ˈmæksɪməm/
adj.
最大限度的;(数量)极大的
How do you know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values allowed for a region?

才能知道一个区域所允许输入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呢?

privilege
/ˈprɪvəlɪdʒ/
n.权限(某种等级的)
Principle of least privilege
最低权限原则

Documentation
/ˌdɑːkjumenˈteɪʃn/
n.(电脑设备或程式的)说明书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技术文档:指为了解释和指导技术产品、系统或流程而编写的文件。它通常包括产品规格、安装指南、用户手册、API文档等。

High-performance
/ˌhaɪ pəˈfɔːməns/

adj. 高性能的;高效能的
TwinCAT CNC – High-performance CNC solution
for complex applications.
TwinCAT CNC:对于复杂应用高性能数控解决方案。

edge
/edʒ/
n.边,边缘
It is applied in edge extraction of fuzzy medical images.
将该算法应用于模糊医学图像的边缘提取中。

Angle
/ˈæŋɡ(ə)l/
n.角度

It could be at any angle.
它可以是任意角度

state
/steɪt/
n.状态
You're not in a fit state(合适的健康的状态) to drive.你现在的状态不宜开车。

Alarm
/əˈlɑːm/
n.
警报;警报器
An alarm sounds when  the temperature reaches a predetermined level(温度到达设定的水平).

温度一达到预设的度数,警报就会响起来。

Warning
/ˈwɔːnɪŋ/
n.
警示,提醒
Let me give you a word of warning .我来提醒你一句。

predetermined
/ˌpriːdɪˈtɜːmɪnd/

adj. 预先确定的/

Channel
/ˈtʃæn(ə)l/
n.海峡;通道;航道;(电视)频道
I am going to change the channel.我要换个频道。

Clamp
/klæmp/
v.夹紧,固定住
n.夹钳
Clamp the two halves together until the glue dries.
用夹具把两半物品夹紧,待胶干后再松开。

debug
/ˌdiːˈbʌɡ/
vt.调试;除错,改正有毛病部分;
The production lines ground to a halt for hours while technicians tried to debug software.
生产线陷入停顿数小时,与此同时,技术人员尽力排除软件故障

Continue
/kənˈtɪnjuː/
v.
(使)继续
Are you going to continue with the project?
你要继续做这个项目吗?

border
/ˈbɔːdə(r)
n.
国境,边界
They were heading towards the German border.
他们正前往德国边界。

heading
/ˈhedɪŋ/

v. 朝(某方向)行进/

push
/pʊʃ/
v.
You push and I'll pull.你推,我拉。

pull
/pʊl/

v. 拉,拽;/

radio英/ˈreɪdiəʊ/n. 收音机;无线电收发设备;无线电通讯;无线电广播节目;无线电广播事业;广播电台(或频道)/

tube
/tjuːb/
n.(金属、塑料、玻璃等材料制的)管,管子
radiotube
n.电磁阀;无线电真空管

oil cylinder/

油缸:一种用于储存和输送液体或气体的圆柱形容器,通常由金属制成Oil Cylinder Maximum Trip油缸最大行程

controller
/kənˈtrəʊlə(r)/
n.
控制器
The system is composed of industrial PC, DMC300 motion controller, discharge status checking card, A/D card, I/O card and pulse power.
该系统工业 PCDMC300 运动控制器,放电状态检查卡,A/D 卡,I/O 卡和脉冲电源组成。

compose英/kəmˈpəʊz/v. 组成,构成;/

industrial/ɪnˈdʌstriəl/adj. 工业的/

overtime
/ˈəʊvətaɪm/
adj.
超时的
Timeout
n.超时

manual mode
/ˈmænjuəl/
/məʊd/

手动模式:指在设备或系统中选择手动操作的模式。/

automatic mode英/ˌɔːtəˈmætɪk/自动模式:指机器或设备的一种工作模式,能够自动完成某些操作,而无需人工干预。/

Home position return

回原点/

relay
/ˈriːleɪ/
n.接力赛;中继设备;继电器
/

probe
/prəʊb/
n.太空探测器(=space probe);探测仪,传感器,取样器
/

accelerated speed
/əkˈseləreɪtɪd spiːd/
加速度:物体在单位时间内速度增加的量。/

jerk
/dʒɜːk/
加加速度(jerk)是加速度对时间的导数,表示加速度的变化率
/

program template
/ˈtempleɪt/
程序模板:一种用于编写计算机程序的预先设计好结构格式,可以帮助程序员更快地编写和组织代码。
General program template
通用程序模板
reusable program template
可重用程序模板

OOP(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英/ˈɒbdʒɪkt; əbˈdʒekt
/
英/ˈɔːrientɪd/
面向对象编程:一种编程范式,将程序中的数据操作数据的方法组合成一个对象,以此来实现程序的设计和实现。
First of all,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is crucial.
首先,深刻理解面向对象编程至关重要

crucial英/ˈkruːʃ(ə)l/adj. 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

project
/ˈprɒdʒekt; prəˈdʒekt/
n.
项目
The project is in its final stages.

这个项目到了最后阶段
The whole project was badly managed.
整个项目管理得差劲

processing time
/ˈprəʊsesɪŋ/
加工时间(processing time)
Average Processing Time: 17.820000.
平均处理时间:17.820000

fool-proofing design
/fuːl/
英/ˈpruːfɪŋ/

防呆设计:指通过设计和改进产品或系统,以尽可能减少用户犯错的可能性。/

industry experts
英/ˈɪndəstri/
英/ˈekspɜːts/

行业专家:指在某个特定领域内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士,通常被邀请参加行业会议、研讨会等活动,为行业发展提供建议和指导。/

linear motor英/ˈlɪniə(r)/直线感应电机:一种直线感应式电机,它通过直接感应而不使用齿轮来产生直线推力。
Linear motor driven system is a new kind of feed system for CNC machine tools.
直线电机进给单元高速数控机床的一种新型进给系统。

direct drive motor/

直驱电机/

monitor
/ˈmɒnɪtə(r)/
v.
监视;监听(外国广播或电话);监控(无线电或电视传输信号)
Your doctor will monitor your blood pressure.
你的医生会监测你的血压

Pulse-Width Modulation
/pʌls/
英/wɪdθ; wɪtθ/
英/ˌmɒdjəˈleɪʃn/

脉冲宽度调制(PWM指令):可改变脉冲宽度,进行温度控制或照明灯的调光控制。/

relative美/ˈrelətɪv/adj. 相对的
在这些情况下,更好的方法是使用相对和绝对定位属性
In these cases, the better option may be to use relative and absolute positioning properties.

absolute美/ˈæbsəluːt/adj. 绝对的/

actuator
/ˈæktʃʊeɪtə(r)/
n.[自] 执行机构
Actuator: a device for converting hydraulic energy into mechanical energy.
执行元件:把液压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各种装置。

common terminal
英/ˈkɒmən/
英/ˈtɜːmɪn(ə)l/
公共端/

field bus
英/fiːld/
英/bʌs/
现场总线:一种用于工业自动化系统中的通信网络,用于连接和控制各种现场设备和传感器。  /

child-station英/tʃaɪld/子站  /

dedicated英/ˈdedɪkeɪtɪd/adj. 专用的,专门用途的/

default value美/dɪˈfɔːlt ˈvæljuː; ˈdiːfɔːlt ˈvæljuː/默认值:在计算机编程中,指在没有明确指定值的情况下,系统或程序使用的预设值。
default parameter value
缺省参数值

Analog-Digital conversion module/

模-数转换模块/

diagnosis英/ˌdaɪəɡˈnəʊsɪs/n. 诊断,判断
failure diagnosis
[计] 故障诊断

device level/

设备级/

control level  /控制级/

enterprise level英/ˈentəpraɪz/企业级:指的是适用于大型企业或组织的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通常具有高度可扩展性、安全性和稳定性。/

DIN rail  英/reɪl/导轨:一种金属导轨,用于安装电路断路器和工业控制设备在设备机架内。/

interface  英/ˈɪntəfeɪs/
n.(人机)界面(尤指屏幕布局和菜单);(计算机设备之间的)连接,接口
The system uses an impressive graphical interface.
这一系统采用了特别好的图形界面。

interlock英/ˌɪntəˈlɒk/
v.
(使)连锁;互锁
The advantage of new system and manual interlock are used in old system revamp, which made the auto control of belt system perfect.
在旧皮带系统改造过程中,吸取了新系统设计的优点,并增加了皮带手动联锁,使皮带系统自动控制更加完善。

internal  英/ɪnˈtɜːn(ə)l/adj. 内部的/

external  英/ɪkˈstɜːn(ə)l/adj. 外部的/

interrupt  英/ˌɪntəˈrʌpt/
v.打断,打扰;使暂停,使中断
Can I interrupt you just for a minute?
我可不可以打断你一会儿?

invalid英/ɪnˈvælɪd/adj. (法律上)无效的
People with invalid papers are deported to another country.
持无效证件的人被驱逐到别国。

malfunction英/ˌmælˈfʌŋkʃ(ə)n/
v. 出现故障,运转失灵
n. 故障,失灵
/

maintenance
/ˈmeɪntənəns/
n.
维护,保养
Careful maintenance can extend the life of your car.
精心保养可延长汽车寿命。

negative英/ˈneɡətɪv/adj. 负面的;悲观的,消极的/

positive英/ˈpɒzətɪv/adj. 乐观的,有信心的;积极的/

observation英/ˌɒbzəˈveɪʃ(ə)n/n. 观察/

parameter英/pəˈræmɪtə(r)/n. 参数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arameter.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peripheral英/pəˈrɪfərəl/adj. 次要的,附带的;外围的,周边的
peripheral device
外部设备:计算机硬件中的一种电子设备,位于计算机系统单元之外,但与其连接并被计算机使用,例如打印机或扫描仪。

ratio英/ˈreɪʃiəʊ/n. 比率,比例
The ratio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one to four.
双方人数对比是一对四。

remote I/O/

远程IO

/

resolution英/ˌrezəˈluːʃ(ə)n/n.(电视、照相机、显微镜等的)清晰度,分辨率
Resolution refers to precise and sharp details on images which are better of larger apertures, or openings.
分辨率是指图像上更大的孔径或开口处的精确和清晰的细节。

retry英/ˌriːˈtraɪ/
vt.[计] 重试;重审
n.重操作
Retry logging in.
重试登录。
You can also set the connection retry interval.
您还可以设置连接重试时间间隔

sequence programme英/ˈsiːkwəns/  顺控程序/

offline英/ˌɒfˈlaɪn/adj. (计算机)未联网的,不在线的;(计算机设备)脱机的,离线的/

individual英/ˌɪndɪˈvɪdʒuəl/adj. 独立的/

hint英/hɪnt/n. 提示;窍门
I'll give you a hint.
我会给你个提示

handle英/ˈhænd(ə)l/v. 处理,应付;经营,管理
The more powerful the car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to handle.

汽车的马力越大,操纵起来越难。

graph英/ɡrɑːf/n. 图表,曲线图;坐标图
The graph below shows the results.
下图显示了结果。

flexibly英/ˈfleksəbli/
adv.
灵活地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a language for flexibly encoding documents.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一种用于灵活编码文档的语言。

expand英/ɪkˈspænd/
v.扩展
We've been given the nod to expand the business.
我们得到允许扩大企业规模。

execute英/ˈeksɪkjuːt/v. 执行,实施;处决;完成,表演(高难度动作);制作(艺术作品);(计算机)执行指令(或程序
The framework will automatically locate and execute files for you, without requiring any manual intervention.

这个框架将自动地为你定位并执行文件,不需要任何手动干预

exceed英/ɪkˈsiːd/
v.
超过,超出;超越(限制)
The speed limit is 40 miles an hour. Don't exceed this maximum.

限速每小时四十英里,不要超过这个极限。

erase英/ɪˈreɪz/
v.
抹去,擦掉;删除
Erase the entire environment.
清除所有的环境变量。

instruction英/ɪnˈstrʌkʃ(ə)n/
n.
(计算机的)指令

If we send out a robot with the single instruction of fetching coffee, it will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secure success.
如果我们对机器人发出一个简单的指令让它“拿咖啡”,它会有强烈的意愿去完成这一任务。

protocol英/ˈprəʊtəkɒl/
n.
(数据传递的)协议
HTTP is not a reliable protocol.
HTTP不是一个可靠协议
Have them all use the same communications protocol.
让他们都使用相同的通信协议

range英/reɪndʒ/
n.
(变动或浮动的)范围
We are now within range of enemy fire.
我们现在处于敌人的火力射程以内

rated input voltage英/ˈvəʊltɪdʒ/额定输入电压/

Over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