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3):
大家好,我是记得诚。
去年给客户改版一块工业控制板,DC-DC输出纹波愣是压不下去。示波器一测,200mV的峰峰值,客户当场脸就黑了。我当时也是懵——原理图没动,器件没换,就改了个PCB,纹波直接降到20mV。客户问我怎么做到的,我说来来来,今天就把这事儿掰开说说。
说起来,这块板子折腾了我整整两周。期间换了电容、调了电感值、甚至想过换芯片方案,结果纹波还是稳在180-200mV。后来实在没招了,找了个做电源十几年的老哥帮我看。他扫了一眼PCB布局,直接说"你这去耦电容摆的,神仙也压不住"。然后给我指了四处问题,我照着一改,纹波直接降到20mV以内。

第一处:去耦电容离芯片到底有多远?

很多人觉得去耦电容嘛,放近点就行。但我之前就是吃了这个亏——电容是放在芯片附近了,但走线绕了一大圈,从芯片电源脚到电容,走了快1厘米。
你想啊,芯片工作时要瞬时抽电流,这个电流得先从电容那里获取。但如果走线太长,寄生电感就上来了,高频电流根本走不通,只能从更远的地方取。芯片电源脚那边电压就晃,纹波能不上去吗?
正确的做法是:去耦电容必须紧贴芯片电源引脚,走线越短越好,最好是打过孔直接到地平面。我后来改成0402的小封装电容,紧贴着芯片放,走线控制在2mm以内,纹波一下子就好了一截。
一个做电源的朋友跟我说过:去耦电容离引脚超过5mm,效果至少打七折,超过1厘米基本等于没放。

第二处:功率回路的面积,你注意过吗?

开关电源工作时,有个"热回路"的概念——输入电容、开关管、地这三者形成的高频电流环路。这环路的面积越大,等效电感就越高,开关瞬间产生的尖峰电压也就越大,最后都变成纹波叠加在输出上。
我之前的设计里,输入电容和开关管隔着老远,走线绕了个大圈。示波器探头一搭,开关节点上的振铃简直没法看。
后来我把输入电容挪到紧挨着开关管的位置,让整个热回路的面积缩到最小。你猜怎么着?振铃频率直接翻倍,幅度降了一半还多。这就是ADI那篇论文里验证过的:90度或180度对称布局,比直线布局的ESR能低60%,ESL能低80%

第三处:地线到底怎么走?

这块我之前也是一知半解。感觉把地铺满就行了呗,但实际上很多细节没注意到。
功率地和信号地必须分开走,最后单点连接到主地平面上。功率地上的大电流开关噪声,要是和信号地混在一起,反馈信号被干扰,环路稳定性就出问题。我之前就是数字功放的地和模拟信号地搅在一起,纹波里夹杂着各种毛刺,干净不了。
还有一个点很多人忽略:反馈走线必须远离开关节点和电感。反馈信号本来就弱,再被旁边的磁场一耦合,噪声直接叠加到输出上。我后来把反馈走线单独拉出来,绕了个远路躲开开关区域,纹波又干净了一些。

第四处:过孔不是越多越好,但关键位置必须有

你是不是也觉得过孔越多越安全?电容地那边打一排过孔,心里才踏实。但老哥告诉我,过孔这东西多了反而不好——不是不能用,是要讲究位置。
靠近芯片电源引脚和去耦电容焊盘的过孔,数量很关键,但不是越多越有用。实测数据表明:靠近引脚的前几个过孔贡献了90%的阻抗降低效果,后面再加,过孔数量翻倍,阻抗却只降了一点点。
我的经验是,电容GND端用2-3个过孔直连内层地平面就够了,关键是要靠近焊盘打,别打到走线末端去。

对比一下,效果到底差多少?

说这么多,不如直接看数据。我拿改造前后的板子各测了一组:
改造前,输出纹波200mV,示波器上看着就是一片毛刺,开关节点振铃频率260MHz,幅度480mV。改造后,纹波降到20mV以内,振铃频率蹿到550MHz,幅度只剩260mV。而且效率还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
按老哥那篇论文的数据,垂直热回路比水平热回路效率能高1%,纹波幅度能降一半,ESR降了60%,ESL降了80%。这可不是玄学,是实打实的测试结果。

简单说两句

PCB布局这东西,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关键是搞清楚电流怎么走、噪声怎么传,把关键路径上的环路面积缩到最小,把去耦电容放到该放的位置。
原理图设计得再好,PCB布局一塌糊涂,电源纹波照样压不住。我之前走了太多弯路,希望你看完这篇能少踩几个坑。
最后说一句,如果你手头有纹波问题,先别急着换芯片调参数,把PCB布局检查一遍,说不定改改走线就能解决问题。毕竟板子layout一次,后面的事情就省心多了
转载来源:凡亿教育技术团队,仅供学习使用,侵删。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