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3):
技术群某老表求助:24V转5V的DCDC电路,输出5V掉电波形异常震荡,如下图所示:

老表分享出来的电路原理图如下,乍一看,这点路咋这么别扭,这个反馈能不能不要这样标记,还以为是电路画错,出现两个重复的VDD5V的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输入降低到5V输出电路的输入最小电压了,然后导致输出跌落,但是因为使能引脚是连接输入电压的,这时候使能引脚还没降低到阈值一下,输出又被强制拉了起来,如此反复拉扯了几下,导致输出波形不断上下震荡。我个人建议是还是得看下那输入电压、使能引脚、输出电压这三个信号的波形。

老表在群友的建议下测量了输出电压5V(黄色是),输入电压24V(蓝色是)的掉电波形,如下图所示

同时又测了输出电压5V(黄色),使能引脚电压(蓝色)的掉电波形,如下图所示,为啥不能搞到一个图上呢?没有示波器探头了么

回过头再看一下芯片手册中的参数:

5V如果需要正常输出的话,理论上最小输入电压要在5/(0.9*0.9)=6.2V左右。考虑到转换效率和误差因素影响,这个数值基本跟测到的6.75V是接近的。也就是输入电压无法满足5V输出了,导致输出快速跌落,因为此时使能引脚是接电源输入一直有效的,输出电压跌落到一定程度,输入电压又满足输出电压值的最小输入电压标准,因此输出又被瞬间上拉,如此往复,形成了文章开头看到的波形。

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在使能引脚处增加对地电阻,分压,使输入未到危险区间,芯片已正常关断,输出平滑下降,无振荡。如下图是EN脚接个11k电阻到GND后的波形。

转载来源:南山扫地僧,仅供学习使用,侵删。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