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3):
一、电路原理
1. 正常供电(12V≥9.85V)
12V 经 R1 (2kΩ)、R2 (30kΩ) 分压得约 11.25V,经 D1 (0.7V 压降) 钳位,C1 充电至 10.55V(Q1 发射极电压  V

E

)。

Q1PNPS8550)基极  V

=12VV

E

=10.55VV

BE

=1.45V>0,发射结反偏,Q1  截止
Q1 截止使 R4 无电流,Q2(NPN,S8050)基极被 R5 拉至 GND,Q2 截止

MCU_GPIO 经 R6 上拉至 3.3V,输出高电平(供电正常)。
2. 掉电预警(12V=9.85V)

12V降至9.85V时,V

=9.85VV

E

=10.55VV

BE

=-0.7VPNP  导通阈值),Q1  开始导通

Q1 导通后,R4 向 Q2 供基极电流,Q2 逐步导通,MCU_GPIO 开始被拉低。
3. 掉电稳定(12V<9.85V)

12V 持续下降,Q1 饱和导通,R4 为 Q2 提供充足基极电流,Q2 饱和导通

MCU_GPIO 被 Q2 拉至 GND,输出低电平(触发掉电保护)。
4. 告警结束(12V=0V 后)

C1 经 R3 放电,VE 逐渐降至≤0.7V,Q1 失去导通条件而截止,Q2 随之截止。

MCU_GPIO 被 R6 拉回高电平,告警结束(持续约 1.27s)。
二、核心参数计算
1. 分压与静态功耗

分压比:30k/(2k+30k)=0.9375,分压节点电压 = 12V×0.9375=11.25V。

C1 充电电压:11.25V-0.7V=10.55V。

静态电流:12V/(2k+30k)≈0.375mA,R1/R2 功耗均低于 0805 封装额定值。
2. 掉电预警阈值

临界条件:V

=V

E

-0.7V=10.55V-0.7V=9.85V,12V 降至该值即触发预警。
3. 三极管电流

Q1 基极电流:(10.55V-0.7V)/4.7kΩ≈2.1mA,集电极电流≈200×2.1mA=420mA(β=200)。

Q2 基极电流:(10.55V-0.7V-0.7V)/4.7kΩ≈1.95mA,远大于驱动所需的 1.65μA,满足饱和导通。<o:page></o:page>
4. 告警持续时间

时间常数 τ=4.7kΩ×100μF=0.47s,放电时间 t=0.47s×ln (10.55/0.7)≈1.27s
三、设计优缺点
  优点
1.提前预警:12V 降至 9.85V 即触发,给 MCU 约 1.27s 时间完成数据保存。
2.纯硬件可靠:无需软件干预,响应快,即使 MCU 故障也能正常告警。
3.电平隔离:两级三极管隔离 12V 高压域与 3.3V MCU 域,保护 MCU 引脚。
4.抗干扰:C1 过滤 12V 瞬时跌落,避免误告警。
5.简洁低成本:器件少、成本低、PCB 布局简单。
  缺点
1.静态功耗高:0.375mA 持续耗电,不适合电池供电场景。
2.参数不可调:预警阈值、告警延迟固定,无法灵活适配多场景。
3.温漂影响:三极管 VBE 随温度变化,可能导致阈值轻微偏移。
4.二极管限制:D1 压降缩短 C1 放电时间,间接缩短告警时长。
四、器件选型要点
1. 三极管

Q1(PNP,S8550):耐压≥25V、Ic (max)≥1.5A,确认引脚(E-B-C),避免焊接反。

Q2(NPN,S8050):耐压≥25V、Ic (max)≥1.5A,匹配 Q1 驱动需求。
2. 二极管

D1(1N4148W):反向耐压≥100V、正向压降≈0.7V,不可用大压降整流二极管。
3. 电容

C1(100μF/25V 铝电解):ESR 尽量低,容量可调整延迟(47μF→0.6s,220μF→2.8s),注意正负极。
4. 电阻

分压电阻(R1/R2):选 1% 精度金属膜,避免阈值偏差;其余电阻选 5% 精度即可,封装均用 0805。
五、应用场景
1.工业控制:PLC、传感器设备,提前保存数据、关闭执行器,避免生产事故。
2.车载电子:监测汽车电瓶电压,提醒充电,保护系统数据。
3.电池供电设备:12V 铅酸 / 锂电池设备,低电量预警,避免过度放电。
4.通信设备:路由器、交换机等,上报供电异常,减少数据传输故障。
5.嵌入式系统:MCU 控制系统,触发低功耗模式、保存程序状态。
六、优化建议
1.降功耗:将 R1/R2 换为高阻值(如 20k+300k),静态电流降至≈37.5μA。
2.调阈值:R2 换电位器,实现 9V-11V 预警阈值可调。<o:page></o:page>
3.调延迟:R3 换电位器,灵活调整告警持续时间。
4.抗温漂:R3 串联 NTC,补偿三极管 VBE 温漂。
5.强抗干扰:R2 并联 0.1μF 电容,C1 并联 1μF 电容,滤除纹波。
<o:p>文章转载来源:莫工嵌入式讲堂,仅供学习使用,侵删。

</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