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可编程自动点胶机,采用台达plc程序带注释  威纶触摸屏  正常一般的项目,都是固定的控制动作,如果我们想要用PLC和触摸屏做一个用户可编程的控制系统,动作用户可随意编程(类似于CNC系统),那该如何实现?我最近就接手做实现了这样的一个项目:设备为自动打胶设备,因为产品形状(有圆形、方形、多边形)和大小不一样,每款产品都需要用户设定好。设备有XYZ三个轴,XY控制产品形状,Z轴控制打胶枪头上下移动。如果不用PLC实现,可以数控平台或雕刻机的控制软件来做,如果用PLC来做,由于产品形状大小不确定,不能用固定的程序。经客户要求,最终选定了PLC和触摸屏的方案。PLC采用台达DVP-SV2系列(主要是支持圆弧、双轴联动指令),触摸屏用威纶,伺服用台达。支持保存30款产品程序,每款程序最多35行代码支持直线、圆弧指令、打胶控制、延时、循环指令。正常一般的项目,都是固定的控制动作,如果我们想要用PLC和触摸屏做一个用户可编程的控制系统,动作用户可随意编程(类似于CNC系统),那该如何实现?我最近就接手做实现了这样的一个项目:设备为自动打胶设备,因为产品形状(有圆形、方形、多边形)和大小不一样,每款产品都需要用户设定好。设备有XYZ三个轴,XY控制产品形状,Z轴控制打胶枪头上下移动。如果不用PLC实现,可以数控平台或雕刻机的控制软件来做,如果用PLC来做,由于产品形状大小不确定,不能用固定的程序。经客户要求,最终选定了PLC和触摸屏的方案。PLC采用台达DVP-SV2系列(主要是支持圆弧、双轴联动指令),触摸屏用威纶,伺服用台达。先上界面,再讲实现一、主界面支持保存30款产品程序,每款程序最多35行代码二、支持指令支持直线、圆弧指令、打胶控制、延时、循环指令。三、指令的输入和编辑(选项式输入)1、程序启动是用开关点按,进入开始流程中2、根据程序号,保存不同的用户产品程序到寄存器,寄存器地址通过计算和索引的方式进行自动保存或加载用户产品程序3、运行用户程序时,用寄存器保存当前执行到第几行,并读取当前行指令,然后根据指令进行流程跳转到不同的处理流程,再解析参数并执行动作4、如果遇到循环指令,记录循环开始行和次数,遇到循环结束,计数已执行次数和比较设定的循环次数,然后控制当前行寄存器的值进行跳转5、其他指令时,执行完后,进入下一行,遇到程序结束指令,退出执行。带详细操作说明手册!
请点击此处下载

查看状态:已购买或有权限

您的用户组是:游客

下载次数:0  文件大小:2.92 MB
下载权限: 不限
以上资料整理不易! 打赏楼主 ,也可赚取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