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不少工程师在配置AB Kinetix 5700伺服系统时,常常卡在“如何将驱动轴成功加入控制组”这一步。系统报错、校验不通过,看着满屏的“未规划轴”,你是不是也感到头大?

楼主:
别急,本文就手把手带你,从配置完成到校验成功,一步步搞定Kinetix 5700运动控制组的建立,让你彻底告别配置困惑!
一、操作流程:快速上手五步走
当你完成所有伺服轴的硬件与软件配置,并发现它们都躺在左侧“未规划轴”列表里时,正式的组建立流程就可以开始了。
第一步:创建新运动控制组在项目树的“运动控制组”上右键,选择“新建运动控制组”。
图:右键菜单启动创建流程
第二步:命名运动控制组在弹出的窗口中,为你的新控制组输入一个清晰易懂的名字(例如:X轴运动组),便于后续管理。
图:为控制组赋予一个标识名
第三步:向组内添加伺服轴双击新建的组,会打开组态页面。这里,你需要将左边的“未规划轴”手动拖拽或添加至右边的“组轴”列表中。
图:只需拖拽,即可完成添加添加完成后,点击“OK”确认。
图:确认添加动作
第四步:执行组态校验进入项目菜单,执行“校验”操作。这是关键一步,系统会检查你当前配置的合法性。此时,一个常见报错就出现了:
图:校验失败,提示关联问题
别慌,这通常是报错排查的开始。
第五步:完成关联与二次校验参照下方“问题诊断”部分解决报错后,再次执行校验。成功后,你将看到如下图的“校验无错误”提示,意味着运动控制组已成功建立并待命!
图:最终校验成功界面
二、问题诊断:校验失败的四大原因与对策
当你卡在第四步,看到恼人的校验错误时,大概率是忽略了以下几个关键点。请逐条核对:
轴与模块未关联:为Kinetix 5700或其Armor Kinetix PIM(电源接口模块)配置电源模块时,必须创建轴并与模块关联。
对策:转到电源模块的属性 - 关联轴,确保你选择了具体的伺服轴,而不是“无”。
轴不在运动组内:上一步选择的伺服轴,必须已经在某个“运动控制组”里。
对策:检查并确保你关联的轴,已经完成了前述第三步的添加。如果没加,先加进去。
组态配置不一致:电源模块和它所供电的逆变器(驱动)模块,必须在同一个“总线共享组”中。
对策:确保两者处于同一总线段,且电源模块的配置模式需设置为 “共享AC/DC”。
电源模块被遗漏:这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一步!别忘了把为驱动供电的“伺服电源模块”也添加到你创建的“运动控制组”里。
对策:与添加伺服轴的操作类似,找到对应的电源模块,将其一并添加进组。下图清晰地展示了电源模块的添加位置。
图:将伺服电源模块(Servo Power Module)加入控制组
总结:建立运动控制组,远不止“拖拽添加”那么简单。核心在于理解系统内模块间的逻辑关系——轴、驱动、电源必须形成一个完整且配置一致的闭环。只要按照以上五步操作,并仔细核对四大诊断点,你就能顺利通过校验。
---
如果还有其他配置难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