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器人运动与轨迹

楼主:
1.机器人J运动正常,但L运动路径明显弯曲,可能原因?
答案思路,重点检查:TCP错误/Tool Frame错误
2.机器人高速搬运时,突然减速,原因? 接近奇异点,碰撞检测,负载过大
3.机器人L运动执行失败报警MOTN-063原因? 奇异点
4.机器人执行轨迹时,路径突然改变,原因?CNT过大
5.机器人执行C圆弧运动失败,原因?三点不共圆
6.机器人运行中突然抖动,可能原因:payload错误/减速机磨损/速度过高
7.机器人运动过程中,某轴电流异常。原因:轴卡滞/负载异常/减速机磨损
8.机器人动作越来越慢。原因:override降低/payload过大/collision detect
9.机器人轨迹突然跳点。原因:PR寄存器被修改
二、TCP / Tool / User Frame
11.机器人抓取偏差5mm
原因:TCP标定误差
12.更换夹具后所有轨迹错误
原因:TCP改变
13.工件移动后程序全部错误
解决:修改User Frame
14.TCP标定方法有哪些?
答案:3点法/4点法/6点法
15.TCP标定误差如何判断?
方法:旋转法测试
16.为什么焊接机器人必须使用User Frame?
因为:工件位置变化
17.机器人抓取误差随距离增大
原因:TCP方向错误
18.机器人姿态正确但位置错误
原因:User Frame错误
19.机器人路径与工件不一致
原因:User Frame未选
20.视觉抓取必须修改哪个坐标?User Frame
三、奇异点问题,这是机器人调试最难问题之一
21.机器人手腕疯狂旋转
原因:J5接近0°
22.机器人姿态突然改变
原因:Wrist flip
23.机器人轨迹速度突然下降
原因:奇异点
24.如何避免奇异点?
方法:改变姿态/改变路径/使用Joint
25.焊接机器人为什么容易奇异?
原因:姿态固定
26.奇异点是否可以消除?
答案:不可以      只能:规避
27.机器人J4 J6高速旋转
原因:手腕奇异
28.机器人突然报警Singular position
原因:J5≈0°
29.奇异点最常见在哪?手腕
30.为什么J运动不容易奇异?
因为:关节空间运动
四、PLC通信与IO
31机器人等待PLC信号
程序:WAIT DI[5]=ON    但一直不运行。
检查:PLC输出/IO映射/网络通信
32.机器人DO输出PLC收不到
原因:Ethernet/IP配置错误
33.机器人IO延迟
原因:扫描周期
34.机器人通信偶尔断开
原因:交换机/IP冲突
35.机器人DI信号闪烁
原因:干扰/接地问题
36.PLC信号正常但机器人收不到
原因:IO mapping错误
37.机器人IO全部失效
原因:IO板卡异常
38.机器人DO输出延迟
原因:扫描周期
39.机器人通信周期变慢
原因:网络拥堵
40.机器人IO状态不稳定
原因:屏蔽不好
五、精度问题
41.机器人重复精度很好,但位置偏
原因:User Frame
42.焊缝偏移
原因:TCP错误
43.机器人越伸越不准
原因:机械刚性
44.机器人高速时轨迹误差大
原因:惯性
45.机器人重复点位漂移
原因:夹具松动
46.视觉抓取误差大
原因:视觉标定
47.机器人运行轨迹不平滑
原因:CNT参数
48.机器人某方向精度差
原因:减速机磨损
49.机器人重复误差增加
原因:机械磨损
50.机器人轨迹不一致
原因:payload错误
六、机器人故障诊断
51.机器人无法上伺服
检查:急停/安全门/安全回路
52.报警SRVO-050 Collision detect
原因:碰撞检测
53.报警SRVO-062 BZAL
原因:编码器电池
54.机器人回零失败
原因:mastering丢失
55.机器人突然停止
原因:安全信号
56.机器人轴过热
原因:负载过大
57.机器人报警SRVO-021
原因:伺服过载
58.机器人启动报警
原因:编码器异常
59.机器人震动严重
原因:减速机磨损
60.机器人精度突然变差
原因:TCP改变夹具松动

---

往期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