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的机械原点,可以理解为机器人所有关节轴的一个唯一的、固定的“零位”姿态。它既是机器人计算自身位置的物理参考,也是出厂时设定的精度基准。

楼主:
这个概念可以从以下四个要点来理解:
是什么:唯一的“零位”姿态
机械原点是一个特定的物理姿态。此时,机器人每个关节轴(J1-J6)都旋转到一个预设的、带有刻度对齐标记的位置,各轴读数均为0°。
它的核心作用是作为坐标系统的最终基准:
机器人通过编码器记录各轴相对于此原点的转动圈数和角度,从而确定工具中心点(TCP)在任何时刻的空间位置。
所有编程示教的位置点,本质上都是相对于这个机械原点来定义和计算的。
为什么重要:精度与运行的基础
如果机械原点数据丢失或不准,机器人将无法正常运行,或运动精度严重下降。
无法自动运行:转数计数器数据(记录轴圈数)一旦丢失,系统会报错,并禁止机器人执行任何自动程序。
位置错乱:原点偏移后,示教器上显示的位置坐标与实际物理位置会产生偏差,导致机器人无法准确到达目标点。
何时需要处理:常见的丢失情况
当遇到以下情况时,机械原点的数据就可能丢失,需要进行“转数计数器更新”操作:
编码器备用电池耗尽。
机器人发生意外碰撞。
更换伺服电机或齿轮箱等关键机械部件。
系统报警提示“10036 转数计数器未更新”或“20032 转速计数器未更新”。
如何处理:恢复原点流程
一旦原点丢失,需要按标准步骤恢复,确保精度:
手动对齐:在手动模式下,通过单轴运动,将机器人的每个关节轴,依照从轴6到轴1的顺序,精准旋转到其机械刻度线对齐的位置。
更新计数器:在示教器的“校准”界面,选择对应机器人并点击“更新转数计数器”,系统会将对齐后的位置记录为新的机械原点。
请注意: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其机械刻度线的位置都不同,必须参考随机的官方文档或光盘中的示意图。
为了维护基准的精准,建议定期检查编码器电池电量(通常每年更换一次),并在发生碰撞后及时验证精度。
轴1:
轴2:
轴3:
轴4:
轴5:
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