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自动化的各位肯定会遇到这个话题,就是有时客户要求EtherCat要环形组网,那么环形组网有哪些优点呢?

楼主:
EtherCAT做成环形(Ring)网络,本质不是为了通信更快,而是为了系统更可靠。为什么要做环、什么时候必须做、它到底解决了什么工程问题。
先复习一下前几节的内容
一、EtherCAT为什么有时要做环形网络?
核心原因只有一个:
提高系统容错能力(冗余)
在  EtherCAT中,默认拓扑是线型
Master → Slave1 → Slave2 → Slave3 → Slave4
一旦某个节点或网线断开:
Master → Slave1 → Slave2  X    Slave3 → Slave4
结果:后面的设备全部掉线,整条产线停机
环形网络怎么解决?
Master → A → B → C → D → Master
形成闭环。
当某一点断开:Master → A → B → C     X     D → Master
系统自动变成:
Master → A → B → C
Master ← D
实际变成两条线型网络,所有从站仍然在线,系统不中断运行
二、EtherCAT环网的底层原理
EtherCAT环网依赖:
主站双网口(或冗余模块)
主站会:
①同时从两个方向发送帧
②或检测链路断开后自动切换路径
正常情况下(闭环)
Port1 →  顺时针发送
Port2 →  逆时针发送
或:单方向环流
断线时(关键机制)
主站检测到:链路中断
然后:自动拆分成两条独立通信路径
这就是  EtherCAT  的:Line Redundancy(线路冗余)
三、什么时候必须用环形网络?
不是所有设备都需要。
1.必须用环的场景(强烈建议)
高价值设备:半导体设备  /锂电生产线  /光伏设备  /高端数控机床
原因:停机损失巨大
连续生产系统:输送线  /自动化产线  /无人化工厂
原因:不能因单点故障停机
节点很多的系统
例如:50+ EtherCAT节点  /100+ IO点
原因:链路越长,出问题概率越大
2.不需要环的场景
小设备:单机设备  /轴数少(<8轴)
低成本项目:成本敏感  /可以接受停机
四、环形网络的代价
做环不是白来的,有成本。
1.硬件成本
需要:主站双网口或  EtherCAT  冗余模块
2.布线复杂
线型:一根串下去
环型:必须闭环
现场施工难度增加
3.故障定位更难
线型:断点  =  掉线点
环型:系统还能跑,但有隐患
需要:拓扑诊断  /主站分析
五、环网  vs  星型  vs  树型(工程对比)
拓扑
是否冗余
特点
线型
最简单
树型
灵活
星型
依赖Junction
环型
高可靠
只有环型具备真正链路冗余
六、工程案例
某锂电产线:80  EtherCAT节点 ,24小时运行
原设计:线型网络
问题:每个月1~2次因网线松动停机
改为:环网
结果:故障不再导致停机/只报警不中断
七、理解误区
误区1:环网更快,错,速度几乎一样
误区2:环网同步更好,错,DC同步与拓扑无关
误区3:环网更稳定(通信质量),不完全对,稳定性来自冗余
八、总结
EtherCAT做环形网络,不是为了性能,而是为了不断线
如果你做设备架构,判断要不要上环网:
停机1小时损失  >  设备成本5%,必须上环网
否则:用线型即可

---

往期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