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自动化设备的经常会听到一个字眼:‘软启动’,尤其是大功率的设备,那么什么是软启动,它又能有哪些作用,今天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楼主:
一、什么是软启动
传统直接启动时,电机一通电就进入“硬启动”状态:
①电压一下子加上去
②电流瞬间很大
③转矩冲击大
④机械部分一下子受力
而软启动是让启动过程变成一个“渐变”过程,例如:
①电压慢慢升高
②频率慢慢升高
③转速慢慢提升
④转矩逐步建立
所以“软启动”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固定器件,而是一种控制方式。
常见实现方式有:
1)降压软启动器
常用于三相异步电机。通过可控硅等器件,在启动阶段逐渐提高加在电机上的电压。
2)变频器启动
通过变频器让频率和电压一起逐步上升。这是现在工业里非常常见的一种“更高级”的软启动方式。
3)伺服/步进/运动控制中的加减速控制
例如伺服电机不会让速度指令瞬间从 0 跳到 3000 rpm,而是按加速度慢慢上升。这本质上也是软启动。
二、软启动的作用是什么
软启动的作用,主要有三大类:
1)减小启动电流冲击
电机在静止时,反电动势为 0,等效上很容易吸入大电流。尤其是异步电机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通常可达到额定电流的5~8 倍,有时更高。
软启动后:
①启动电流变小
②电网压降减轻
③不容易把空开、接触器、保护器件冲掉
④对同一供电系统中的其他设备影响更小
这对大功率电机尤其重要。
2)减小机械冲击
如果电机直接硬启动,负载会突然受到一个较大的加速度和冲击力。
容易带来的问题有:
①联轴器冲击
②齿轮受冲击
③皮带打滑
④丝杆抖动
⑤机构松动
⑥工件移位
⑦轴承寿命下降
软启动后,电机和负载是“慢慢带起来”的,机械系统更平稳。
3)提升系统稳定性和寿命
软启动不仅保护电机,也保护整机系统。
能带来的好处包括:
①降低温升 ②减少电气元件冲击 ③减少机械磨损
④降低故障率 ⑤提高设备运行平顺性 ⑥提高产品一致性
特别是在自动化设备里,平稳启动往往直接影响:
①定位精度 ②节拍稳定性 ③振动噪声 ④良率
三、为什么需要软启动
因为电机启动时,是整个运行过程中最“激烈”的阶段之一。
1)启动瞬间电流很大
电机刚启动时,转子还没转起来,没有足够反电动势,电流容易非常大。如果直接启动:
①电源系统压力大
②电缆发热更明显
③开关器件承受冲击
④大电机会拉低电网电压
所以需要软启动来控制启动电流。
2)负载并不适合突然起动
很多负载不适合“猛一下拉起来”,比如:
皮带输送线 /风机 /水泵/压缩机 /丝杆模组 /机械手/转盘机构 /高惯量滚筒
突然启动容易:打滑 /水锤 /撞击/振动 /零件松动
所以需要软启动来减少机械冲击。
3)有些工艺本身就要求平稳
比如:
①输送产品不能抖
②机械臂不能突然窜动
③涂胶、贴标不能抖动
④高精度平台不能震
⑤薄膜送料不能拉断
这种时候,软启动不是“可选优化”,而是必须条件。
四、软启动的本质原理
从本质上说,软启动就是控制电机的加速度。
因为机械运动里有一个很核心的关系:
其中:
T:电机输出转矩
J:系统总惯量
α:角加速度
TL:负载转矩
这个公式说明:
①加速度越大,所需转矩越大
②所需转矩越大,电流通常也越大
所以如果你让电机“慢一点加速”,也就是让 α 小一点:转矩需求下降 、启动电流下降 、机械冲击下降 。这就是软启动的核心逻辑。
五、软启动和硬启动的区别
硬启动
①直接全压上电 ②启动快 ③电流冲击大 ④机械冲击大 ⑤控制简单 ⑥成本低
软启动
①逐步升压/升频/升速 ②启动平稳 ③冲击小 ④对设备更友好 ⑤控制更精细 ⑥成本更高一些
六、不同电机中的软启动表现形式
1)三相异步电机
最典型。
方式有:直接启动 /星三角启动 /自耦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 /变频器启动
其中真正意义上“连续平滑控制”的软启动,通常是:软启动器 、变频器
2)伺服电机
伺服一般不会谈“软启动器”,但一定有软启动思想。
表现为:
①S 曲线加减速 ②线性加减速 ③转矩限制 ④速度爬升 ⑤电子齿轮平滑接入
如果伺服直接给一个突变速度,机构也会冲击,所以必须做加减速规划。
3)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更需要软启动思想。
因为步进电机如果起步频率过高,容易:丢步 、堵转 、抖动大
所以步进必须做:启动频率 、加速斜坡 、减速斜坡
本质也是软启动。
七、软启动适合哪些场景
非常适合以下工况:
①大功率电机
②电网容量偏小
③高惯量负载
④皮带/链条传动
⑤泵、风机、压缩机
⑥机械冲击敏感设备
⑦定位和节拍要求高的自动化设备
⑧需要降低启动噪声和振动的系统
八、软启动是不是越慢越好
不是。
软启动过慢也会有问题:
①启动时间过长
②电机长时间处于大电流低速区
③发热增加
④节拍变慢
⑤某些负载可能起不来
所以软启动不是越慢越好,而是要在这几项之间平衡:
①电流冲击
②机械冲击
③启动时间
④负载特性
⑤工艺要求
也就是说,要“足够柔和”,但又不能“软得没力气”。
---
往期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