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我们讲了全闭环的知识以及调试方法,本节我们讲一下全闭环与板闭环的调试思路有何不同

楼主:
一、理解误区
很多人以为:全闭环  =  更简单
实际:全闭环  =  更敏感  +  更难调
原因一句话:半闭环在骗自己,全闭环在面对现实
二、两种系统本质区别
半闭环(电机编码器)
控制器认为:电机转多少  =  平台走多少
实际:有误差(但系统看不见
全闭环(电机编码器+光栅尺)
控制器看到:平台真实位置
实际:所有机械误差都会暴露
三、调参思路本质差异
半闭环调参思路
核心目标:让电机听话
方法:
①提高位置环增益
②提高速度环增益
③让响应更快
特点
①可以硬调”
②容错高
③不容易炸
全闭环调参思路
核心目标:让系统稳定  +  协调
方法:不是一味加增益,而是控制  +  机械  +  滤波 三者平衡
四、调参流程
Step 1:断开光栅尺(关键)
先用电机编码器调内环,调什么?
①电流环(一般驱动已调好)
②速度环(重点)
③位置环(初步)
目标:让电机单独运行很稳
Step 2:接入光栅尺(全闭环)
这一步开始进入真实世界
会发生什么?你可能看到:抖动  /嗡鸣  /微振/跟随误差波动 ,不要慌,这很正常。
Step 3:降低位置环增益
全闭环第一原则:增益必须比半闭环低
因为:光栅尺更敏感  /误差更多  /系统更容易震
Step 4:加入滤波
常用手段:
低通滤波(LPF):抑制高频噪声
陷波滤波(Notch):干掉共振频率
经验,如果你听到:尖锐啸叫声
基本就是:共振频率没处理
Step 5:慢慢提高增益
方法:一点点加  →  看振动  →  再加  →  再观察
目标:在不振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刚性
Step 6:加前馈
加什么?
①速度前馈  Kv
②加速度前馈  Ka
效果
①跟随误差明显下降
②响应更丝滑”
注意:前馈是补偿,不是救命
五、现场常见问题
问题1:低速抖动
原因:光栅尺分辨率高  /系统在过度修正”
解决:降低位置环增益  /加低通滤波
问题2:停稳后微振
原因:系统在找平衡点
解决:降增益  /加死区(部分驱动支持)
问题3:高速啸叫
原因:机械共振  +  高增益
解决:陷波滤波(最有效)
问题4:跟随误差大
原因:增益低  or  没前馈
解决:加速度前馈  /提升速度前馈
半闭环:机械问题  ≈  被掩盖
全闭环:机械问题  ≈  被放大
所以:全闭环调不好,往往不是控制问题,而是机械问题
六、调机的思维
普通工程师:一直调参数
高手:①导轨平不平? ②负载偏不偏? ③电缆拉不拉? ④重心对不对?
因为:控制系统解决不了机械本质问题
七、经验
先机械,后控制;先内环,后外环;先稳定,后性能。
八、半闭环  vs  全闭环调参总结
项目
半闭环
全闭环
调参难度
对机械要求
增益策略
越高越好(适度)
受限
是否需要滤波
必须
是否需要前馈
可选
强烈建议
调参思路
压误差
控系统
半闭环在让电机听话,全闭环在让系统真实可控

---

往期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