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事项:

楼主:
1,切断主电源,等待至少 5 分钟,确认直流母线电压降至0V;
2,佩戴防护手套;
3,必须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操作;
模块介绍:
§书架式设计
§只有一种模块尺寸,适用于  170  到 2800  kVA
§个头小功率大

与上一代产品比较,尺寸小一半
§并联模块用于大功率传动
§灵活的功率扩展,增加模块
易于服务和维护
插接式连接器
装有四个轮子;  从柜体推入拉出
主要器件可以从一个方向更换
可以快速更换冷却风机
R8i逆变模块(和多机并联)可以并排安装在模块安装框架(包括架子、快速连接器、直流母排套件、上部导轨、下部导轨和直流侧的共模滤波器)内,直流熔断器和/  或刀熔安装在模块上面。在逆变器模块和带有充电电路的直流电路之间接入一个刀熔。充电回路包括每个逆变模块的两个电阻和一个刀熔控制器(型号为ASFC-01C)。电阻器和刀熔控制器包括在刀熔套件中。

以下为拆卸方法:
安装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拆装模块的“六步”方法:

以上为拆卸顺序。
安装则为逆六步法:

第一步,按照“双手一足”的要求将模块推回柜体中。通过模块顶部与柜体横梁紧固螺栓孔的相对位置确定模块是否安装到位
第二步,拆除斜板
第三步,固定模块顶部与柜体横梁的连接螺栓,并将风机控制端子排连接
第四步,固定模块底部与柜体的安装螺栓
第五步,恢复光纤连接
第六步,将模块与直流母排固定
常见拆装错误:
第一类,只用双手,未用脚固定模块底部,导致模块滑倒;
第二类,推拉模块时未注意手指位置,导致手指受伤;
第三类,将两板相连使用,这样将改变斜板的自然倾角,而且可能由于连接不牢,或者底座不稳导致模块摔倒
如果柜体在现场安装时高出地面过多(如在槽钢上安装),请使用稳固(硬度和高度适中)的底座,然后在底座上使用斜板(保证斜板的自然倾角)

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