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器电机辨识

楼主:
适用型号说明
ABB 变频器 ACS 580、380、880 系列的电机辨识操作流程相同。

辨识运行前提:参数状态

通过查看 “用户电机参数”(如定子电阻)是否为 0,可判断变频器是否已对电动机建模。
未辨识时参数均为 0,辨识后数值会更新。

参数设置步骤

电机辨识之前需根据电机铭牌信息输入99组参数:
   99.06 电机额定电流
   99.07 电机额定电压(异步电机的额定电压,同步电机额定转速时的额定反电动势)
   99.08 电机额定频率
   99.09 电机额定速度
   99.10 电机额定功率
以上5个参数必须输入,然后根据需要设置参数99.13:电机辨识模式选择。

控制模式选择:

1)580/380 系列:选择 “矢量控制”

2)880 系列:选择 “直接转矩控制(DTC)”

选择后变频器会提示 “辨识运行已选择”,等待启动命令。

辨识类型选择

静止辨识:电机轴不转动,适用于负载无法转动的场景

高级辨识:电机转动,控制精度更高(推荐优先选择)

其他选项(标准、简化)可参考说明书,高级辨识需电机可自由转动。

执行辨识运行

按下启动键后,变频器自动开始辨识:
静止辨识:电机不转动,过程快速
高级辨识:电机会转动,持续 约1-3 分钟,无需人工干预

辨识完成后参数变化

辨识完成后,“用户电机参数” 中的定子电阻等数值会从 0 更新为实际测量值,“辨识运行执行” 参数会显示当前辨识类型(如 “高级” 或 “静止”)。

辨识运行注意事项

1)变频器与电机匹配后,仅需执行一次辨识;更换电机或电机大修后需重新辨识

2)更换变频器时,可通过备份参数至新设备,无需重复辨识

3)时间差异:880 系列(DTC 模式)辨识时间略长于 580 系列(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