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顶/标星公众号,不错过每一条消息!

楼主:
关于WINCC和S7-PLCSIM连接进行项目测试的问题

主要内容:
1、问题描述
2、解决方法
3、其它

WINCC版本:V7.4 SP1 ASIA
TIA博途版本:V14 SP1

1问题描述

相信很多初学者做工程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由于WINCC安装在一台电脑,STEP 7或STEP 7 (TIA Portal)安装在另外一台电脑(如工程师站),想用 WINCC连接PLC仿真软件S7-PLCSIM,来进行项目测试,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WINCC是使用本机的PLCSIM接口来访问S7-PLCSIM(如TCP/IP连接PLCSIM.TCPIP.1,PLC没有配置的端口在S7-PLCSIM中显示为灰色无法选择)。

然而PLCSIM是内部接口只能在本机上访问。

2解决方法

1.方法
在工程中,运行WINCC的非工程师站一般是不会安装STEP 7的,那怎么解决上面的问题。其实也简单,把对应版本的S7-PLCSIM安装在WINCC的机器上就可以了。
以博途V14SP1为例,如果仿真S7-300/400,安装S7-PLCSIM V5.4SP8 (单独安装包为:博途仿真V14SP1安装包\InstData\PLCSim)即可。

因为S7-PLCSIM V5.4SP8本身就很小(安装空间只需几十MB),也不会对安装的机器造成影响,即使要卸载也很容易。

2.操作步骤
在工程师站打开S7-PLCSIM仿真器,先把要测试的PLC程序下载到仿真器,然后保存为*.plc文件。

再把保存的文件拷贝到WINCC机器上,用S7-PLCSIM打开,就可以和WINCC进行测试了。

3其它

而对于S7-1500 PLC,可以使用S7-PLCSIM Advanced进行仿真,它既可以通过内部接口连接也可以通过外部接口连接,所以就不存在上面的问题了。

推荐阅读:

1.WINCC使用技巧及陷阱:使用画面对象动态脚本直接返回值代替全局执行脚本
2.WINCC使用技巧及陷阱:全局脚本和画面脚本,有关执行问题

4最后
若觉得文章对你有帮助,随手点赞、分享,也是支持和鼓励。

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后,在底部菜单中可查看更多内容!

微信公众号:scadaclub

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