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中的输入/输出域,可能是用的最多的对象了。本文详细总结一些有关I/O域的内容,以供学习交流。

楼主:
1I/O域限制值
监控系统中对于过程值的设置一般都有一个范围限制,这个限制可以在下位控制设备中实现,也可以在上位HMI中实现。在HMI中配置的好处是,当设值超出范围时,可以给操作员以提示。
通常的方法是:配置I/O域控件属性“限制”的上限值、下限值,来限制I/O域输入输出的值。
当I/O输入值超出此限制,系统会自动弹出如下警告窗口,点击“确定”输入操作被终止。
对于一个输入I/O域,其同时也输出显示过程变量值,当输出值超出此范围时,显示值将变成***。
对于HMI来说当某一过程值超出范围时,其值也应该显示在屏幕上供操作员查看,并可结合如改变颜色等方法来进行提示,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变成***。作为一个控件,I/O域的“输入”、“输出”属性,有自己的地址空间,I/O域控件的上、下限值限制比较的是该地址的值,而不是过程变量的值。
综上所述,改用通过设置过程变量的上、下限,来限制I/O输入的值。并弹出提示窗口。
改写上篇文章的vbs设值确认功能函数
变量的限制值,作为WINCC的组态数据,不知在VBS脚本中可不可以读取,如果可以读取,函数的Llimit、Hlimit两个参数就不需要,当修改了变量的限制值也不需要修改脚本。感兴趣的可以研究下。
I/O域,选择键盘按下事件,添加vbs脚本
脚本功能:捕捉键盘按下“回车”键,调用I/O域设值确认、超限检查功能函数
2.I/O域输出超限提示
如果变量设置了上、下限,当变量值超出限制时,变量对应状态将改变,可以通过判断此状态来改变I/O背景的颜色
方法:选择I/O域背景颜色属性,使用“动态对话框”进行配置
选择“评估变量状态”,选中变量后在右侧窗口列出变量所有的状态,选择“超出上限”“超出下限”配置I/O背景对应的颜色,最后“确认”即可。
2I/O域操作员消息
监控系统HMI中对于某些重要的对象和数据进行操作时,应该生成操作记录并归档,以供查询。
1.“操作员消息”属性
WINCC“图形编辑器”中相应对象的属性中有“操作员消息”选项的,如果“操作员消息”属性已设置为“是”,则在操作时会生成编号为12508141的系统消息,并将其发送至消息系统进行归档。
选择I/O域属性“其它”项,设置“操作员消息”属性为“是”
则在I/O域输入值后,将生成一条包含各消息块(如:变量名、设置前旧值/过程值2、设置的新值/过程值3等)的归档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