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CPU上传程序到电脑PC上,在一些改造项目现场我们没有源程序查看或者程序不是最新版本。这个时候就需要上传设备里面的在线程序查看故障或者更改逻辑达成改造目的。

楼主:
   一、硬件连接准备
电脑网口→连接PLC网口或者同交换机。
PLC上电,知道IP情况下→电脑IP与PLC同网段。不知道IP自动分配,博图搜索出来会自动添加网段的。
   二、整体上传
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命名,存储位置等自己选择一下→创建。顶部菜单→在线→可访问设备,或者快捷图标→开始搜索。可以访问的节点都会出现在列表,多plc情况下对一下IP地址与MAC地址就能确定需要上传的设备了。
在确定使用博图版本一致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上传,选中可访问plc设备,顶部菜单→在线→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硬件和软件)
不确定的话→左边项目树→在线访问→需要上传的plc点在线和诊断→常规里面会显示博图版本。需要版本一致才能正常上传。
弹出窗口→选PN/IE→选择电脑网卡→点搜索→核对勾选目标plc→从设备上传→继续→等待完成
上传成功后检查,左侧展开plc→程序块→打开OB1这些→在线监视,点工具栏“绿色眼镜”图标,监控程序是否和在线的一致。绿色表示在线程序与离线程序一致。
三、常见问题
①搜不到PLC:检查网线、检查同IP网段、防火墙关闭、网卡选择正确。
②版本不兼容:升级博途到对应版本,或用兼容模式打开项目。
③上传失败(加密):需输入 PLC 保护密码,或解密后再传。
④下载程序分硬件,软件。软件下载不一定停止PLC,但硬件下载肯定停止。注意把握机器运行状态,选择合适下载方式。

还要注意的是S7-300/400系列的上传程序是没有注释的,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旧程序有注释的变量表上传覆盖一下了。博图TIAPortal核心效率工具,变量表的导入/导出功能1200和1500上传带注释的这个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