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报警在自动化项目里是比较重要的收尾一步,实现人机直观交互,现场操作人员,一眼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降低对操作人员,维保人员的技术门槛。记录历史报警,方便追溯故障原因。

楼主:
西门子触摸屏HMI一般用Wincc或者博图编辑,功能操作上大同小异。下面以西门子精智面板(TP700)为例,在博图软件里面编写报警的方法。
一、报警分类
TIA博图,HMI报警分离散量报警(位触发)
模拟量高低报警,控制器报警,系统事 件这些。
1:离散报警(位报警)
PLC 一个 BOOL 位 = 1报警触发,比如:故障、夹紧不到位、伺服报警。
2:模拟量过程报警
温度、压力、液位超上限 / 超下限,不用 PLC 做比较,HMI 内部直接组态。
二、建立报警变量并关联
1:组态HMI与PLC的以太网通讯连接。
2:在HMI变量里面,新建变量,离散量比如整数类型的报警变量1。可以是M.I.Q.DB数据块等。
三、在左边目录找到HMI报警,打开。
报警变量少的可以在线编辑,如果报警变量多的话可以导出编辑完成再导入。像变量表一样的功能。按照目录一条条填写就行了,名称和ID可以自动生成。
1:报警文本编辑报警时候显示的文本,越简单直接越好。
2:报警类别可以选故障,警告,确认提示这些级别,并不是所有故障都需要停机的
3:触发变量,触发位!就是我们新建变量里面的某个位Bit,上升沿触发报警。核对触发位与报警文本的准确就行了。
4:复杂逻辑需要人工确认的,选择确认,一般报警默认不用点确认。
四、可以新建报警窗口显示,也可以默认自动弹出报警窗口,运行后只要报警的变量为1,自动弹出报警窗口,不操作屏幕也会弹。当然报警视图里有历史报警维修可以参考历史报警信息。
五、PLC报警程序可以编写个普通报警功能块,图示简单报警编写。
比如给了转台动作Q经过这么多时间没有到位信号就报警;
给电机启动,经过设定时间未有运行反馈则报警;
给气缸或者门动作,经过一定时间没到位信号也报警,夹具什么的都可以用。内部变量也不多,直接能看懂,简单报警块内部程序逻辑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