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指令的定义

楼主:
   宏指令(Macro):把一段常用的 TP 程序(多行指令)打包成一条自定义指令 /或者一个快捷键,存到机器人系统里,最多可定义 150 个。本质就是程序的快捷方式,自定义命令。由宏程序(TP)加宏定义组成,需要设定。

二、使用宏程序的核心作用,也可以说是为什么要用宏程序。
1:简化编程、少写代码

夹爪开关、回零、吹气、等待信号等重复步骤只写一次,以后用一行 CALL 或按一键即可。

2:标准化、防错

动作流程固定,所有人调用同一宏,避免手编差异和误操作。

3:手动快捷操作(现场最常用)

示教器按键 / 外部 DI 一键触发,调试、换型、清故障更快。

4:外部系统对接

PLC / 上位机发 DI 信号即可启动一段复杂动作,减少通讯与联锁逻辑。

三、宏程序的设定
先示教器(TP)创建普通程序。发那科FANUC如何创建新程序,运动指令包含什么。尽量不含运动指令,含运动指令需加T1+使能更安全。如下图夹爪开程序PNS002
设置:MENU→6设置→5宏命令→选择一个空宏号,写名字→选择刚才创建的程序→分配触发方式:
常用分配触发方式
TP用户按键
宏启动方式
大体操作步骤,比如示例上图DI66启动,其他操作大同小异。
看启动方式图,DI启动方式需要自动模式,即机器人运行方式自动,TP打OFF档,消除报警,这里可以仿真模拟DI66=ON来启动程序。
可以看到状态栏宏程序执行到第二行,DO1=ON等待DI1=ON就会跳转结束END

四、宏使用限制

   宏程序是通过宏指令而被启动的程序。宏程序的示教和再现(作为程序再现的情形),可与通常的程序相同方式进行,但是受到如下制约。

(1)宏程序,在作为宏程序被记录时,子类型被更改为宏。取消记录时,返回原先的子类型。

(2)宏画面上记录的宏程序,不能删除。

(3)不包含动作(群组)的程序,即使没有处在动作允许状态(即使发生报警)也可以启动。群组 Mask 的设定,在程序细节画面上进行。

(4)不伴随动作的宏指令,应尽量在不包含动作群组的程序中创建。否则,在机器人动作中也可启动宏指令。

(5)单步运转方式不起作用。始终在连续运转方式下运动。

(6)始终强制结束。

(7)始终从第 1 行起执行。

(8)动作允许状态,是下列条件成立时的状态。

•   ENBL 输入处在 ON。

•   SYSRDY 输出处在 OFF(伺服电源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