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接通延时定时器是比较常用的定时器指令,在一些程序逻辑中起到延时的作用。HMI或者上位机组态输入信号数据类型一般为整数,如何在PLC程序中转换这个整数为TIME使用在TON定时器上呢?比如需要设置个喷油延时时间。

楼主:
一、TON说明
当输入 IN 的逻辑运算结果 (RLO) 从“0”变为“1”(信号上升沿)时,启动该指令。执行该指令需要一个前置逻辑运算。该运算可以放置在程序段的中间或者末尾。指令启动时,预设的时间 PT 即开始计时。当持续时间 PT 计时结束后,输出 Q 的信号状态为“1”。只要启动输入仍为“1”,输出 Q 就保持置位。启动输入的信号状态从“1”变为“0”时,将复位输出 Q。在启动输入检测到新的信号上升沿时,该定时器功能将再次启动。
参数
这里我们看到计时PT输入数据类型为TIME或者常量必须为正数。在 HMI 输入整数 5,想让 PLC 内部变成TIME#5S(5 秒)。
核心原理是:PLC 的 TIME 类型基础单位是毫秒 (ms),1 秒 = 1000 毫秒,只需要把 HMI 输入的整数 × 1000,就能直接赋值给 TIME 类型变量。
** 主流 PLC(西门子、三菱、欧姆龙)通用,转换方法如下。
创建个数据块,定义一些用到的数据类型。
输入是整形INT就转换(CONV)为双整(Dlnt)计算,输入值再乘以(MUL) ×1000,算出结果然后赋值到一个Time数据类型寄存器里,Time占用32位bit,所以是D2。这个寄存器就可以直接用在定时器TON的PT引脚了。PLC零基础学习最常用,最实用的数据类型 二、进阶:
输入单位是毫秒 / 分钟怎么办?
输入秒 → ×1000
输入毫秒 → 直接赋值(不用乘)
输入分钟 → ×60×1000
三、避坑提醒
不要直接赋值:Time_Value = HMI_Input 会变成 5 毫秒,不是 5 秒!
数值范围:TIME 类型最大支持约 49 天,HMI 输入整数不要超限。
总结
S秒核心公式:TIME 变量 = HMI 输入整数 × 1000
所有 PLC 逻辑完全一致,仅语法不同
输入 5 → 5×1000=5000ms = 5 秒,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