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的模块体系非常清晰,分为CPU、扩展模块(EM)和信号板(SB)三个层次。

楼主:
1.核心:CPU 模块,CPU本身集成了电源、CPU和一定数量的I/O点。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标准型(SR/ST):以 SR (继电器输出) 和 ST (晶体管输出) 开头,例如ST40,支持扩展最多6个扩展模块和1个信号板,适用于I/O点数需求较多的场合。
经济型(CR):以 CR 开头。例如 CR40s,不可扩展,所有I/O点都已固定,成本最低,适用于简单控制。
2.扩展模块 (EM):这些模块连接到CPU的右侧,用于大幅增加I/O点数或添加特殊功能。
常见模块类型、型号如下:
数字量输入:EM DE08 8点 24V DC 输入
数字量输出:EM DR08 8点 继电器输出
数字量输出:EM QT16 16点 24V DC 输出(晶体管)
数字量混合:EM DR32 16点 DC输入 / 16点 继电器输出
模拟量输入:EM AE04 4通道 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输出:EM AQ02 2通道 模拟量输出
模拟量混合:EM AM06 4通道 AI / 2通道 AO
温度测量: EM AR04 4通道 热电阻 (RTD) 输入
温度测量: EM AT04 4通道 热电偶 (TC) 输入
通信模块: EM DP01 从站通信模块
3.信号板 (SB):是S7-200 SMART的亮点,直接插在CPU本体上,不占用电控柜空间,实现微调。
常见信号板类型、型号如下:
通信信号板:SB CM01 RS485/RS232 串口通信
数字量混合:SB DT04 2点 DC输入 / 2点 DC输出
模拟量输出:SB AQ01 1路 模拟量输出
模拟量输入:SB AE01 1路 模拟量输入
电池板 : SB BA01 用于长期保持实时时钟
选型建议:
如果你的项目是单机小型设备,成本控制严格,I/O点数在几十点以内,且对空间有要求。那么S7-200 SMART是绝佳选择,特别是它灵活的信号板设计,能在不增加体积的情况下解决大问题。
如果你的项目是中型设备,需要更强大的工艺功能(如闭环控制、高速计数)或更复杂的通信,且有一定扩展空间。S7-1200 是更合适的选择。
如果你的项目是大型生产线或分布式系统,控制柜分散,对响应速度和可靠性要求极高。那么,以 S7-1500 为控制核心,搭配 ET 200 系列分布式IO模块是最佳方案。
更多资料三步走:看公告-取资料-学起来